[問題求助] 禾聯3763VD 白屏

楼主(2015-04-28):
主角:AUO T370HW02 VC(禾聯3763VD)

一開始發現是白屏,心裡想應該AS系列處理好就完修了吧...但是...代誌不是憨人所想價甘丹...

直接殺TCON 量電壓(VG12、VG13竟然是標相反的)、換橘子,最後乾脆拿一塊良品TCON換上冏了還是白屏,

拆開面板鐵框,位址板還有2顆AS34G,心不甘情不願拿起電表量 M_VCOM02、XVCOM2竟然=0

很好,2顆AS34G一併換了,又冏了還是白屏,不甘心再換一次,還是給你翻白眼..這下就真的冏大了..

來逼逼一下位紙板XR側的 M_VCOM02經C20、R63、C12到AS34G PIN12,另一邊到TCON AS15G PIN39(VCOM IN)

位紙板XL側 M_VCOM02 一邊是AS34G PIN3,另一邊到TCON AS15G PIN39(VCOM IN)

量了XR側AS34G PIN12及 XL側AS34G PIN3及AS15 PIN39(VCOM IN)、PIN47(VCOM OUT)=0

所以搞了大半天M_VCOM02、XVCOM2還是=0,不會是面板GG了吧,MLCC查了也沒發現有短路的...

倒是有幾顆MLCC二邊都有不同電壓(16v,7v)不知道為什麼??

ㄟ...謀布啊....待會來補焊好了....

网友A:
補焊謀號.
您可以拍一下原本邏輯板和您換的邏輯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補焊謀號.
您可以拍一下原本邏輯板和您換的邏輯板嗎?

補焊...看來看去,也懶得動手了...

這片是後來換上去的,由另一台正常電視拆過來的,有比對過左下編號,及都是沒IC的版本

原來那塊已經組裝回去了...快樂的工作中(兇手真的不是偶啦...)

2塊面板都是T370HW02 V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焊...看來看去,也懶得動手了...

這片是後來換上去的,由另一台正常電視拆過來的,有比對過左下編號, ...

此板不只分有無IC.且有多種程序.

您確定您的邏輯板沒有IC.我修過10多台HERAN HD-3763VD.上面都是有I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板不只分有無IC.且有多種程序.

您確定您的邏輯板沒有IC.我修過10多台HERAN HD-3763VD.上面都是有IC的.

這片面板 邏輯板有分 2科 和3科 ic 版本
雖然邏輯板號一樣.是不可代用了
如代用後果就是白霧 15 或另一顆 或關刀上2科
ic換到死都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板不只分有無IC.且有多種程序.

您確定您的邏輯板沒有IC.我修過10多台HERAN HD-3763VD.上面都是有IC的.

可以確定原板(3763vd)TCON真的沒有紅圈那顆IC,
拆來換的是禾聯37x01,和有問題的3763vd,都是同一塊T370HW02 VB面板
原板(3763vd) TCON也裝到37x01去跑,正常的很,所以原板(3763vd)TCON應該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面板 邏輯板有分 2科 和3科 ic 版本
雖然邏輯板號一樣.是不可代用了
如代用後果就是白霧 15 或另一顆 ...

這台白屏tcon拿到另一塊同型號面板點起來是ok的
所以已經把範圍縮小到位址板上,as3g換了二次(一次AS34g,另一次EC48324F)

還是白屏 vcom電壓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確定原板(3763vd)TCON真的沒有紅圈那顆IC,
拆來換的是禾聯37x01,和有問題的3763vd,都是同一塊T370 ...

這台是客人的或回收來的.請先確認之前有沒有換過邏輯板.
常常碰到客人自行買來換(買錯).換完不行才送來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客人的或回收來的.請先確認之前有沒有換過邏輯板.
常常碰到客人自行買來換(買錯).換完不行才送來維 ...

讚 上次回收場買一台搞好久..該換的都換了..還是有點偏白
換上2科IC 邏輯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白屏tcon拿到另一塊同型號面板點起來是ok的
所以已經把範圍縮小到位址板上,as3g換了二次(一次AS34g ...

還沒搞懂嗎..此面板邏輯板號一樣  有分 3科IC 2科IC
搞錯了就一直玩一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客人的或回收來的.請先確認之前有沒有換過邏輯板.
常常碰到客人自行買來換(買錯).換完不行才送來維 ...

這台收來的,應該也找不到人可以問了
只好先擺著,等等看有沒有另一塊有IC的 TCON來替換測試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收來的,應該也找不到人可以問了
只好先擺著,等等看有沒有另一塊有IC的 TCON來替換測試看看了 ...

我說過我修過10多台HERAN HD-3763VD.上面都是有3顆IC的.

您換一塊有3顆IC.37吋程序的.應該就可以了.

這也是一開頭我要您照相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沒搞懂嗎..此面板邏輯板號一樣  有分 3科IC 2科IC
搞錯了就一直玩一直玩 ...

實在是太菜了~只知道分保險絲下方的IC有無...
還是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只好再等等看那塊有緣的TCON來替換測試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過我修過10多台HERAN HD-3763VD.上面都是有3顆IC的.

您換一塊有3顆IC.37吋程序的.應該就可以了.

非常感謝!!!
可能如您所說可能原主人有自行換過...
來去沒屋頂找一塊來試試好了!!

网友:
應該說畫面白霧或白化較貼切一點.

白屏一般是指有送訊號進去,但是因各種原因導致面板無法顯示正常畫面(整面白白的)而稱之.

楼主:
感謝昆哥、BEER 大指點,換上一片有IC的TCON就搞定了,多花了很多時間賺經驗值!!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也有高手指導真幸福

网友:
感謝指導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