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超音波清洗機改成110V..

楼主(2015-04-29):
最近在淘寶買了一台小型的潔盟超音波清洗機,但是忘記備註給賣家,so 送來的是220V版本 = =
剛送來時沒注意到電壓的問題,高興的開始洗刷刷了,
只是,一直懷疑清洗的效果沒想像中好,後來才注意到是
電壓不對
電壓不對
電壓不對

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 =

目前這台清洗機在110V下,除了效果不好,除了偶爾才能啟動超音波,
除了無法使用加熱功能,除了不能啟動degass功能外,應該沒其他啥問題了 = =

上禮拜在家裡的角角找到一個220V轉110V的變壓器,號稱200W的,
接到清洗機後,我才知道這台清洗機的效果原來是好的= =
所以,我就繼續開始測試加熱啊,degass啊的效果,
BUT ,at this moment,變壓器“波”的一聲,燒掉了   \     /

鑑於此,我在想,清洗機超音波功能需要100W,加熱功能需要80W,
又常常是長時間使用下去洗東西,所以還是改成110V下使用比較安全,

希望板上的諸位前輩能助小弟修改此清洗機

以下是電路板照片

网友:
線材要標示一下是接到甚麼裝置~不然都只能猜猜樂~

网友:
圖片太少

超音波振子?? 驅動區??  電源輸出??   穩壓區??  控制區??  MCU??
回授??

加熱管可能要換了 應該是220V在搭配繼電器

補充內容 (2015-4-29 05:04 AM):
變壓器好像是鐵芯的??   說不定可以從這下手

网友:
1. 問一下賣家是否有110V 型號  或110/220切換的型號
  這樣要改機就簡單一點(本來就有設計使用110V)

2. 你自已要跑一下電源部份(畫出線路圖,含未上零件部份)...
  這樣想幫忙的人,才能幫上忙

网友:
樓主
給你換個思考方向,新品正常,不了解不會跟自己過不去,去做拆解修改。

如無另行拉出專用220V專用插座或有閒置220V專用插座,加置110V轉220V(台規轉換接頭)比較單純。
家用電好歹也有單向220V,不是很困難。

网友:
請求賣家協助,

网友:
等待更改後成品 !!

楼主:
感謝各位學長的指點,
因為本人只是喜歡亂拆的電子小嫩嫩而已,畫電路圖對我而言真的有實際上的困難 = =

燒掉的是另外接的“110V轉220V變壓器”,這台沒事。

另外,詢問賣家或是原廠如何修改可能是一個方法,我會試著詢問看看,
不過可以的話,還是希望各位學長能夠提點一下如何修改,以提升在下的經驗值

底下是我能看得出來的部分

网友:
要先跟廠商確認此機種是大陸內銷的機型,還是可以出口的國際電壓規格。
許多內銷機為了減低成本只會做單一電壓的設計,這種就無法自行修改了如熱風槍。

网友:
把家裡的220v拉出來如何?

如冷氣插座…
沒有的話,要從電箱下手
不會的話,請給水電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學長的指點,
因為本人只是喜歡亂拆的電子小嫩嫩而已,畫電路圖對我而言真的有實際上的困難 = =

不曉得大大您買的型號,
從網上找類似規格圖片來看應該不是可調電源設計; 內部有控制, 加熱, 振盪幾組迴路, 供電方式不明確不建議硬改.
(照片取自網路)

考慮看看5# 跟 10# 兩位大大的方法, 從冷氣插座拉一條出來使用應該可行, 而且不會很困難.

不然就請去買一個傳統矽鋼片的 110/220 (200W以上) 雙向變壓器來用.
(照片取自網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曉得大大您買的型號,
從網上找類似規格圖片來看應該不是可調電源設計; 內部有控制, 加熱, 振盪幾組迴路 ...

牛公司有支 Vectech 969烙鐵... 本來也以為 "不夠熱.. 好難用..."
結果後來才發現它是吃220V的...
最後, 是用Lazy貼的這一顆 800W 110V轉220V, 才恢復了它的評價~

网友:
1.根本解決之道就是將家中的220V AC,另外拉一條出來自用,或是用延長線
  如不懂如何拉,花錢找水電做~一般價格不貴.

2.淘寶買電子設備,多事青一色220V AC,就算你特別說要110V AC,一般來說不是沒有就是裝死給你出220V AC,除非是該電子設備為110V/220V通用. 不然就是要有"量"訂製.

3.用110V轉220V變壓器,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瓦數,你燒掉的變壓器就是瓦數不夠才會燒掉
   而買高瓦數的110V轉220V變壓器的價格有點昂貴,倒不如花錢依照(1).自己或找水電拉出一條220V AC自用,暨安全又方便.

网友:
變壓器好像是鐵芯的??   說不定可以從這下手

樓 主  變壓器求特寫(・∀・)つ⑩

楼主: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嗎?

我是在想,既然這台機子有出220V 跟 110V的版本,
在電路上面應該不會相差太多吧,簡單改幾個東西,就可以出貨,不是比較直接嗎?

目前各位學長的建議:

1.拉冷氣的220V:看了一下也量了一下電源,因為這台運作的時候還滿吵得,所以客廳的冷氣電源,不考慮
                          而廚房沒有220的電源可用,並且離客廳的220V也很遠,因此,暫時不考慮

2.Lazy兄建議的雙向變壓器:看了一下沒屋頂,300W的6XX,還能接受啦,如果改機沒有頭緒的話
                                         應該就是用這個選項了 0_0

變壓器特寫,是這幾個嗎?

网友:
主要的變壓器應該是紅黃相間的那個,還有你的水、火線標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嗎?

我是在想,既然這台機子有出220V 跟 110V的版本,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嗎?

是的, 你要DIY改東西,也要有基本功力 ...(大家都沒有你的設備....)
第一個 就是要 畫出線路圖---只要電源部份...
但你的 答案 是 不會...

另外 前面大大 已經回答,且沒有問題的方式...
買一個 110V 轉 220V (隔離)變壓器 ---注意:瓦特數要足夠.最好有一點1.5倍以上.
例: 設備需要 200W 買 200*1.5 = 300W 以上

楼主:
感謝各位學長的建議

楼主:
目前,我就先買個足瓦的變壓器來用好了,這陣子練一下基本功,試著畫看看電路圖,完成後再回來請教各位學長^(oo)^

网友:
太便宜的變壓器偷料很嚴重,300W 6xx 的價格不正常,原本 200W 的會燒掉請多考慮 300W 的會不會再燒掉。

网友:
看起來紅白相間的變壓器主要是給予控制電路的電源,超音波振盪子是吃哪的電源,就要畫線路才看的出來了

网友:
超音波周邊的加熱器使用220電源  降成110功率會不夠吧

如果插110機板不能正常運作應該是變壓器電壓不夠
測量這顆AC220工作時輸出電壓幾伏特
外面買小顆110專用變壓器換掉就好

网友:
我猜測應該是這樣子

网友:
真是太專業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