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ELKIN 16 Ports KVM OmniView PR02 F1DA116T 花屏

楼主(2015-04-29):
前些日子從回收廠花了幾塊錢撿了這台Belkin 16 ports 的 KVM 回家, 沒附電源不保證是好的:

以下是規格圖:

網購的DC電源今天終於到了, 裝上電源試機... 悲劇了:

測試了每個影像輸入都是相同結果, 畫面花屏但是解析度正常, 同時顯示屏道提示也是非常清楚, 代表應該是輸入視頻在合成前就有問題了.

拆開觀察內部共有4層基板, 拆掉上面兩層(9-16 port輸入端子)後就是如下, VGA影像輸出端子是最右方藍色端子:

近照:

拆開時注意到7808右邊的電容有些膨脹(470uf/16V), 拆掉換了一顆裝回去還是相同故障沒變化, 除了那顆ODS001 22pin 的IC溫度稍高之外找不到其他問題.

猜想應該就是這顆IC故障, 可以看的到貼紙底下的編號已經被磨掉了, 請問有人有相關的資料嗎?

TIA!!!

网友:
先做一下基本量測, 它應該是DC12V輸入; 裝上後看看7808 跟幾個電解電容的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有沒有斷路或短路...

或是連上PC console 有沒有什麼可設定的
http://www.belkin.com/support/dl/man_p75033ea_f1da1xxp_uk.pdf

不然就去網站上下載韌體更新試看看~
http://www.belkin.com/us/support-article?articleNum=4761

楼主:
是的已經檢查過電壓及一般操作都正常, 倒是可以試試看更新韌體...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已經檢查過電壓及一般操作都正常, 倒是可以試試看更新韌體...

:)

另外再看看有沒有零件被動過...
那顆OSD001IC上方好像有幾個電阻怪怪的~~

楼主:
在我這很少碰到維修過的機器, 甚至大多數進回收場的東西都是功能正常, 只是過保而已. 很像在台灣的公家機關,使用年限一到(通常是2-3年)就換新的... 常常跑去那撿便宜, 已經很久沒買過全新的電腦了...:lo

我也注意到哪幾顆是SMD電容, 因為比其他SMD電阻厚了一倍看起來特別醒目.

楼主:
因為沒有電路圖, 只能用猜的...

我猜那顆OSD001有可能是輸出buffer, 類似TTL 74244/245那種兼混和On-screen-display訊號到輸出端, 也也可能是PAL(要是這個就真的只能殺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電路圖, 只能用猜的...

我猜那顆OSD001有可能是輸出buffer, 類似TTL 74244/245那種兼混和On-s ...

fyi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 ... -pro2-KVM/?ALLSTEPS

楼主:
哇, 太厲害了!!!

晚上回去試試看, 我這版也是有個空接點, 希望有效...

太感謝了!!!

网友:
檢查輸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i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Fixing-white-streaking-of-Belkin-omniview-pro2-KVM/?ALLSTEPS ...

報告, 照圖施工, 保證成功!

IC OSD001上下各有一個電容空位, 先裝上方電容100uf/16V後視頻輸出就已經恢復正常; 再拆下將下方的空位也補上一顆100uf/16V, 裝回去後依然正常輸出.

可能是基板上的SMD電容老化導致on-screen-display窗格與視頻訊號不同步, 之前看到的花屏是同步訊號.

太感謝您寶貴的資訊, 這台抓去殺肉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