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SAMSUNG GT-I9500(S4) 一直重開機

楼主(2015-04-29):
SAMSUNG GT-I9500(S4) 一直重開機

目前是裝上電池後會一直 重開機

連接上usb線充電符號是靜止的

想試著刷機
同時按下MENU  電源鍵  音量下鍵

可是再來按音量 +  或是  -  都是一樣無限循環重開機

有試著用Odin3  裝上usb線但是抓不到手機

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嗎?

ps: 這隻手機是我姨子要給我老婆大人接收的; 一定要修好

補充內容 (2015-5-5 02:32 PM):
電源鍵短路;和音量鍵對換後完修。

网友A:
手機先關機,也不要連電腦。
先按住:音量下鍵+HOME鍵 不放,再加按開機鍵,
3個鍵都按著,手機一有反應,鬆開開機鍵,另兩個鍵繼續按著,出現警告介面,馬上鬆手,接著按音量上鍵,出現綠色機器人
Downloading後,連電腦,然後用這個工具修複試試

网友B:
一般多是.....字庫 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機先關機,也不要連電腦。
先按住:音量下鍵+HOME鍵 不放,再加按開機鍵,
3個鍵都按著,手機一有反應,鬆開 ...

鄭兄你好:
您說的前幾步驟我都有照做;到了按音量+之後就沒反應;沒有小綠人出現;幾ㄇ秒後又重新開機了;一直卡在這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多是.....字庫 NG

Ultraman大你好:
剛才搜尋了‘字庫’‘
看樣子應該是這樣沒錯;
謝謝您提供寶貴的訊息。

桃園地區有痞酷的網友會修換字庫記憶體嗎?

网友C:
我有一隻i8150跟你的狀況很像,我是開機開關短路,換掉就好,你試試。不過我不是換原來大小的開關,我是先換一個大開關試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隻i8150跟你的狀況很像,我是開機開關短路,換掉就好,你試試。不過我不是換原來大小的開關,我是先 ...

大大您好感謝您的提醒;今天下午拆開量測果然是按下電源鍵後無法彈開一直短路著;我找不到尺吋一樣的零件;後來直將電源按鍵和音量+對換;搞定完修。
再次謝謝您

网友D:
可以PO一下相片嗎,智慧型手機,特別是山寨機滿常壞這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PO一下相片嗎,智慧型手機,特別是山寨機滿常壞這個的

你好:

就換按鈕而已沒什麼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感謝您的提醒;今天下午拆開量測果然是按下電源鍵後無法彈開一直短路著;我找不到尺吋一樣的零件 ...

能幫忙到你,我也很高興! 在這網站我也遇到不少貴人幫忙我修好很多東西(特別是我沒有電子基礎的,經常問一些白目的問題)
三星開關,露天拍賣有賣家在賣,我的手機開關也有,只是覺得不便宜,就沒買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035295174 這是S3的零件網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幫忙到你,我也很高興! 在這網站我也遇到不少貴人幫忙我修好很多東西(特別是我沒有電子基礎的,經常問一 ...

哈哈!
玩了2天今天下午s4開始Wi-Fi消失;怎麼弄都不行查了一下好像又是s的通病WiFi模組ic有問題;真是多災多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玩了2天今天下午s4開始Wi-Fi消失;怎麼弄都不行查了一下好像又是s的通病WiFi模組ic有問題;真是多 ...

看能不能買到零件機換零件了...

网友:
又多長知識 加油

楼主:
wifi 不能開啟之後續

經查詢結果是WIFI模組虛焊的機會很大

拆機驗明正身

那就上刑侍候

開機成功 WIFI 出現

网友:
"上刑侍候"就是用熱風槍吹那長方形的晶片嗎? TKS~~~

网友:
太棒了!熱風槍修好了~~~
我沒熱風槍,所以有好多零件只能擺著沒修...好像非買一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