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5W捕蚊燈變壓器阻抗求助

楼主(2015-04-29):
這台是同事家裡雜貨店用的,症狀為燈管不亮

拆開後1A保險絲燒斷,換新後啟動器一亮1A保險絲又燒斷,個別零件拆下檢查都正常

除了變壓器,外殼寫110V---->600V,輸入端(綠箭頭)4歐母,輸出端(紅箭頭)3歐母,一般來說110V---->600V應該輸入出圈數為110:600

更何況輸入端比較少圈,線徑比較粗,阻抗應該更低

懷疑輸出端層間短路造成輸入端磁阻降低電流上升

因為變壓器不便宜,請問有前輩知道正確阻值嗎

网友:
大大您的數據的確怪異~~
手邊一顆 110/610 33VA 捕蚊燈變壓器, 實際量測一次側55歐姆, 二次側2200歐姆.

另外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7465-1-1.html

网友:
只要會燒保險絲100%高壓變壓器短路.
換掉保證就會好.
修過3台經驗.

楼主:
多謝L大您的資料。小弟回報業主由業主決定是否修下去

网友A:
這顆變壓器我有 高一點  700V
當初買的 結果燈管反而手殘弄破
你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變壓器我有 高一點  700V
當初買的 結果燈管反而手殘弄破
你要嗎

多謝前輩相助,業主傾向翻出家裡掛點捕蚊燈殺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相助,業主傾向翻出家裡掛點捕蚊燈殺肉

翻出家裡掛點捕蚊燈殺肉...給你保證燈管不會亮

网友:
最近買了飛利浦捕蚊燈管用在他牌捕蚊燈上竟然不會亮,換了台製的燈管就會亮,很奇怪!

网友:
現在不是有用LED型的捕蚊燈? 要不改成LED?

网友B:
送上阻抗值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上阻抗值 參考看看

多謝T大幫忙,小弟原本猜的也是1,2次側阻抗應該差8到10倍

小弟修的幾乎一樣應該有鬼

网友:
被我電傻的 UT61E 電錶維修 !!
http://bbs.pigoo.com/thread-48151-1-1.html

參考 8# 的圖片 !!

你可以加一防燒裝置 , 也就是串上一燈泡 , 二次側空接 !!!

如果正常的話燈泡是微亮的 , 反之燈泡就會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