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30年前的27mhz無線對講機,收發有問題[無廠牌型號]

楼主(2015-04-29):
這是30年前的27mhz無線對講機, 很久以前壞了, 最近心血來潮找出來看看能不能修好
當時接收有問題, 發射距離過短, 現在仔細一看, 原來有顆 TA7313P燒掉了

但其他三顆電晶體被磨掉號碼, 得拆下來量量看看, 不知道為何要把型號磨掉??

各位是否建議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至於電晶體如果燒掉了, 要如何找出可代用的型號呢??

如果發射距離過短, 是否是右上那顆晶體燒掉了??

網路上還找得到 DATASHEET, 看起來這顆應該還買得到, 燒成這樣石英振盪器也會燒掉嗎?
石英振盪器的編號也都磨掉了, 有辦法找出頻率值嗎?

网友A: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不好意思, 按錯了, 正在重編, 您就看到了
這個沒有廠牌及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按錯了, 正在重編, 您就看到了
這個沒有廠牌及型號

http://blog.xuite.net/bx2aw/wret ... %9F+27+MHZ+by+bx2aw
TA7313P 是音頻功放  換掉聲音應該就恢復了

電解電容全部換掉   換上面就好  下面跟射頻有關 能不要動就不要動

試試看吧  那三顆 電晶體應該是
2SC945      或是其他2SC系列的

先換TA7313P  或是看看 接收端音訊輸出
能不能接出來擴大後聽聽看還正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按錯了, 正在重編, 您就看到了
這個沒有廠牌及型號

蒐集了一下資訊

買一台好像更划算(゚д゚≡゚д゚)
120元  買兩台

网友B:
加油... 修好可以到這踢看看!!
http://blog.xuite.net/bx2as/twblog1

牛的 Uniden PC-66A, 不知道能不能收到 goodnight 大的信號...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539

网友C:
超外差接收
發射0.1W以下
無障礙約300米
功率發射晶體用
2SC1384較容易取得
發射功率也能往上調昇一點
接收晶體2SC829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蒐集了一下資訊

買一台好像更划算(゚д゚≡゚д゚)

這個在當時, 據說是長距離(100M)的手持27MHZ
一共是兩隻, 反正閒閒, 當作是練習, 修得好是運氣, 修不好是正常的, 呵呵
你說的 120元是玩具用的那種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外差接收
發射0.1W以下
無障礙約300米

謝謝大大, 我先把 TA7313P換好, 再看看晶體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另一隻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在當時, 據說是長距離(100M)的手持27MHZ
一共是兩隻, 反正閒閒, 當作是練習, 修得好是運氣, 修不好是 ...

是套件

要長距離  大該要只有加多級RF功放或是改天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修好可以到這踢看看!!
http://blog.xuite.net/bx2as/twblog1

牛大

我那個是手持式耶, 你怎麼可能收得到, 況且我在台南, 就算是站在樓頂
發射出去能有 500m 就不錯啦

看到你的裝備真棒, 原來是老前輩了, 我手上有兩隻 C520和一隻C150仿, 還有一個 icon IC-2410H車機
可惜我沒去考執照, 不然也有個呼號了

楼主:
謝謝專炸元件

請教一下, 為什麼底下射頻電解電容不要亂動呢?? (只有兩顆 4.7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套件

要長距離  大該要只有加多級RF功放或是改天線了吧

您說的 120兀套件, 我在pch看到了, 這類型的以前都有買來做過
現在我這個我印象中距離更長長了一些

以前還有漁船用的對講機電路圖, 老家被法拍掉了, 一堆書和電路圖都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 修好可以到這踢看看!!
http://blog.xuite.net/bx2as/twblog1

考摩斯電碼是因為二等以上的執照
都是跑國際線玩CW的關係

楼主:
很明顯的, TA7313P是30年前的產物, 果然是沒有在賣了, 連上網的代用品都找不到
今天到台南一間老電子材料行問看看, 老闆居然找出僅存的一顆 TA7313P
在開心之餘回到家, 啊咧, 忘了買電容了, 至少終於買到了, 離維修成功的腳步又近了

网友D:
您這個還是超外差的,小弟小時候用過超再生的,超過50M就收不到,還要用貴貴的006P電池

网友E:
我居然有這一台 ~~  記得好久以前買套件組的 !!

這台在山區使用還可以 , 但在市區就不太行了 ,  收到的干擾太多了 ~~

我在林口 2 樓頂 , 有收過應該是來自海上日本漁船的通訊 !! (聽不懂說啥 ??)

查了一下晶體的編號 :

左下 C9013  其他的都是 C829  除了發射晶體 C1384 !!

我的 音頻放大IC 是使用 386N 的 !!

网友:
沒想到冠坤電容(Su'scon)這麼久以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這個還是超外差的,小弟小時候用過超再生的,超過50M就收不到,還要用貴貴的006P電池 ...

是的, 我不太記得這隻有多遠的距離, 我組過100M套件, 9 v電池, 根本不到100M, 有50m偷笑了
這隻我印象應該是有超過100m, 但他是組裝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居然有這一台 ~~  記得好久以前買套件組的 !!

這台在山區使用還可以 , 但在市區就不太行了 ,  收到的干 ...

哇~~您也有一組~~
我不太記得這隻有多遠的距離, 在那個年代, 這種小東西還都還是違禁品, 但他是組裝好的, 我想他的晶體應該很特別, 所以才磨掉, 如果是 9012 , C829, C1384 應該不會磨掉, 那時很多無線電對講機電路圖都用這兩顆, 我會買這組, 印象中應該是稱超過500M長距離的

接天線那端的晶體應該是 C1384 是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您也有一組~~
我不太記得這隻有多遠的距離, 在那個年代, 這種小東西還都還是違禁品, 但他是組裝好的, ...

我是買套件自己裝的 , 另一隻在朋友朋手上 , 當時記得一組好像 2 , 3百元吧 !!

我記得號稱是 500m 吧 !! 但是這是無障礙的距離 !!

實際使用 200 m 左右 ,  有一次自己無聊對著它亂呼叫 !!

結果真的有人回答 , 那個人是住離我大概 50 , 60 公尺 !

是座台機有木瓜天線的那種 ~

發射用晶體是 C1384

其他的就 C9013 (圖左下角)

剩下的都用 C829  ~~ 跟收音機差不多 , 你可以參考 !!!

實際運用你可能要看一下電路 , 晶體腳位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買套件自己裝的 , 另一隻在朋友朋手上 , 當時記得一組好像 2 , 3百元吧 !!

我記得號稱是 500m 吧 !! ...

謝謝您的資料~~
只是很奇怪, 製造商幹嘛把型號磨掉, 真是搞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資料~~
只是很奇怪, 製造商幹嘛把型號磨掉, 真是搞不懂

磨掉只是不想讓人模仿 , 這電路應該沒什麼特殊之處 !!

但事實際上跟本沒用 !!

真的會電路的人一看就知道 應該用哪顆比較適合 !!

网友F:
30年前也算是一顆蘋果了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掉只是不想讓人模仿 , 這電路應該沒什麼特殊之處 !!

但事實際上跟本沒用 !!

說得也對, 會不會是很特別的電晶體呢?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一個叫金龍五號的, 跟這個有點像哩~~
可以看看: http://blog.xuite.net/ymt_rzx135/twblog/158318045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年前也算是一顆蘋果了ㄅ!!

我這個頂多算是李子吧, 呵呵

楼主:
今天已經買齊電容, 全部換上, 通電開機後, 有聲音了, 只是距離沒法測, 就當作正常吧~~
謝謝大家的幫忙, 改天再來換電晶體, 看看能不能提升一些些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經買齊電容, 全部換上, 通電開機後, 有聲音了, 只是距離沒法測, 就當作正常吧~~
謝謝大家的幫忙, 改 ...

那個只有一級RF 的放大基本上 , 功率就只能這樣!!!!

其他的晶體跟發射功率沒什麼關係 !!

那些都是接收放大用的 !!

要用場強計去校正 ,以達最佳匹配 !!

不然就實際用 2 台一邊調整一邊拉開距離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只有一級RF 的放大基本上 , 功率就只能這樣!!!!

其他的晶體跟發射功率沒什麼關係 !!

原來如此, 不是只靠一顆晶體就可以發到 "牛大" 家裡了

牛大~~我昨天在夜裡聲聲的呼喚你, 你有沒有收到?? (噁~~~)

网友G:
牛大大概又淘金去了,部落格的文章很寫實,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不是只靠一顆晶體就可以發到 "牛大" 家裡了

牛大~~我昨天在夜裡聲聲的呼喚你, 你有沒有收到?? ...

咳... 咳...
goodnight大... 沒先通知要牛開機... 是要怎收話啦~~
再說... 樓上的CB天線去年又被颱風吹彎了, 都懶得修了的說...

另外, 1cm近拍的事, 現在的顯微鏡做得都不錯了啦~~
牛用手上這支幾年前奇摩格友贊助的Miview Microscope... 已經大概能拍出感覺了...
相信現在的產品一定更不錯!!

剛剛把一顆小標本拿出來重拍了一次...
60x

200x

真的... 這金絲是怎繞出來的?! 想不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大大概又淘金去了,部落格的文章很寫實,好看

去年腰受傷... 脊椎有壓迫到... 痛了幾個月有...
一直很想去泡水... 但又一直怕會再錯位走不了路...

夏天到了... 該出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咳... 咳...
goodnight大... 沒先通知要牛開機... 是要怎收話啦~~
再說... 樓上的CB天線去年又被颱風吹彎 ...

哇塞. 真是精彩的微距相片

這我也很想不通怎麼會這樣

您也不用開機啦, 0.5w在台南也打不到你的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