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x programmer 用直流控制風扇轉速(歐姆龍CJ2M)

楼主(2015-04-30):
最近才剛學習所以不太懂
突然要我寫出來我之前完全沒碰過plc所以希望大大們能夠幫助一下
風扇是一般計算機使用的那種(兩條線)
想使用4個直流風扇6V.9V.12V去控制弱風中風強中
可以的話希望有梯形圖
我自己也有買書但還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DO去控制三組電壓源即可

网友A:
對阿~
依照條件邏輯,
接通三組DO去送6V.9V.12V給風扇就好了阿!!!
最好要互鎖或邏輯判斷不重疊
才不會一次送兩組DO
造成電源供應器可能燒毀(高電壓灌到低電壓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阿~
依照條件邏輯,
接通三組DO去送6V.9V.12V給風扇就好了阿!!!

可以請問一下 互鎖.邏輯判斷
具體上要怎麼做?

网友:
請參考步進馬達正向和反向測試電路.

二極體可以不用,直接短路即可,因為你只用3組,所以可以直接把CD4017的pin 7接到Pin 15就好了.

若是你的電流較大,可以改用其它電晶體如2SC1384或者mje3055,pin 4(ck)接到一個plc的輸出控制端就可以用一個脈衝去選擇一個風扇,如6V,9V,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請問一下 互鎖.邏輯判斷
具體上要怎麼做?

提供ladder電路參考(這是最基本的,架構大概是這樣)

OMRON_01

OMRON_01

新手如果是自己摸索....
建議投資一下,買幾本PLC相關書籍參考
書都不貴

節錄於 這本工具書內容

OMRON_02

OMRON_02

書號:  全華 06071-007
          ISBN 978-957-21-6907-0
          建議售價350-

另推薦PLC控制電路基本觀念的書

OMRON_0ㄉ

OMRON_0ㄉ

書號:  全華 06071-007
          ISBN 957-21-4665-3
          建議售價250-

補充: 第一本書有附光碟
         裡面有範例可參考

网友:
歐姆龍 好像有提供免費的訓練課程

楼主:
謝謝大家提共的意見
其實是專題需要用到的
本來是我是做手機app的結果之後被調過來這~"~
之前是別人研究PLC 但他暑假完全沒研究XD
所以APP就先耽擱了
我們老師是會不過是他幾十年前在學校學的
他去業界並沒用到
PLC控制那種CPU的電腦風扇實在是很浪費
不過初衷是要我們學習PLC
不過真的不太知道要怎麼放那些符號程式~"~

网友:
如果照你的方式要用PLC去控制風扇,可能得要用3個Relay去控制3組單刀雙擲的接點,一組控制本身的接點去導通風扇,另兩組去關閉其它兩個風扇.

网友A:
原來是專題ㄚ.....
其實,看你問的問題(PLC+電腦風扇)
大概就可以猜出,應該是非一般工業機電慣有的控制方法了
正常電腦風扇都用PWM控制

因為不懂,所以問得蠻籠統的 哈~
正常都會說 : 我有XX風扇,需要用XX(類比 or 數位)方式去改變風扇電壓,控制它的強中弱

之前任職一間公司(老闆以前是教授)
也叫我用PLC去控制風扇(一般工業不會這樣玩)

我後來改用PLC內建的PID function 控制AO
AO輸出(4~20mA)再搭配4-20mA輸入控制可調式SSR 去控制風扇
覺得學術界的人,都只會原理
現實與實務部分不會去考慮
這也是我離開該公司的原因
.
.
PLC ladder 的那些符號跟工業配線符號差不多
(電機科系都會學到ㄚ,除非你是電子科的)
PLC其實不難,它只是把傳統的工業配線線路簡單化而已

各家牌子的 ladder 語法 也不盡相同
日系 歐系 美系 各有千秋

摸過的PLC:
三菱Q系列 A系列 FX系列 (酒廠)
OMRON CJ1M (化工廠)
西門子 S7系列 (薄膜廠)
GE 9030系列 (水廠)
KOYO DL205 DL305系列 (高鐵機廠)

然後.....發現~~~
用CJ2M 控制風扇, 真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提共的意見
其實是專題需要用到的
本來是我是做手機app的結果之後被調過來這~"~

你們老師很好,若他沒給你這功課,搞不好你一輩子都不會去碰PLC,多人家一個技巧,在工作上或是求職都是一大利器!! 想當初當兵爽三年,就是因為早報到的只有四位同事(其他16位都是下午才報到),我就是因為字寫筆他們漂亮些,所以就當上"文書兵"!!
  試想 在求職的履歷表上 "熟悉 PLC程式撰寫, XX專題得到名次" 這老闆一定很注意!! 管你 歐姆龍 或是 貝克霍夫 還是 三菱...

网友B:
在彰化,晚上來問我吧!給樓上ㄧ個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專題ㄚ.....
其實,看你問的問題(PLC+電腦風扇)
大概就可以猜出,應該是非一般工業機電慣有的控制方法 ...

讚!! 難怪會開除老闆!!

网友:
有學習精神,知道如何找答案!!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彰化,晚上來問我吧!給樓上ㄧ個讚

讚喔,三年前才在問人想學PLC,現在出師了 ...
改天該在痞酷開課了,大家拿板凳等你喔 ...

楼主: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兩個禮拜回來都 曬黑了
winfon大  書我訂了 但還沒到 之後到了在拍照證明XD 感謝你的建議
kaijay 還是別吧 0.0
scottwang 哈哈哈... 期待有點大阿!!!
繼電器跟變壓電路都搞好了 剩下就剩我的程式
雖然PLC 年齡只有一個禮拜...
還是獻醜一下
紅色框框是後來又多個風扇然後我朋友就說只要多畫那邊就可以了
我有用連線模擬測試看看
然後 完全不會動
後面那邊是看下面這張圖畫的
有人跟我說這是繼電器
我也有去圖書館借書先看一下
結果還是不知道怎麼寫n_095|
我同學跟我說要先有電路圖才轉換成程式
不過我還真不知道我要去哪找我這個電路圖
另外winfon大 我是一般高中然後讀電機 所以才這麼爛
麻煩大家回應了n_086|

補充內容 (2015-5-17 07:12 AM):
請問要怎麼思考整個程式才好呢
這點我最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好久不見
兩個禮拜回來都 曬黑了
winfon大  書我訂了 但還沒到 之後到了在拍照證明XD 感謝你的建議 ...

我是先把控制邏輯的流程想出,再去寫程式

抱歉~我目前OS沒裝OMRON的CX編輯軟體
(客戶中只有一家用OMRON,且客戶有自備筆電,我都用他的筆電修改PLC)
所以用三菱的ladder
大致上差不多
只是各家PLC位址編寫不太一樣而已

如圖

寫了註解,這樣會比較清楚

最簡單的寫法就是這樣(純粹用四組DO控制四段風速)
M1~M4(暫存點) 是邏輯控制的部分,何者條件成立就導通
自保部分(M1~M4各自並聯Y1~Y4的B接點部分),就看你M1~M4是寫成觸發控制還是持續控制

至於在每個DO前面放了另外三個B接點來互鎖,
只是要確保同一時間只會有一個輸出,
保護電源供應器,不會有高壓灌到低壓的情況

基本架構應該是這樣,請再依照你自己的需求變化

其實除了PLC本身的程式,
還有IO模組與風扇的硬體接線方面要做呢~
DO輸出模組是繼電器型的還是電晶體型的?
如果是電晶體型輸出模組,就必須外加繼電器隔離電路

題外話:
我雖然是電機專科出身,實際上也是出社會,PLC在工作中從無到有學會的
(就是被丟去做一個工程案子,然後工程完工時,你也會得差不多了)
在學校實習的PLC課程,其實....只是皮毛

那時的教學機,還是用輸入器編寫的.
(哈哈~年代久遠的機子,也可以知道我不年輕了)

也慶幸當初有考到丙級工業配線的證照
(PLC就是要取代傳統工業配線,簡化線路的發明啦!)

PLC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簡單
我住鳳山, 如果你是在高雄讀書的話.. 可以互相討論討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把控制邏輯的流程想出,再去寫程式

抱歉~我目前OS沒裝OMRON的CX編輯軟體

早上想了想,發現我好像誤會了(半夜腦袋思緒不好)
你是要
"三段風速(三電壓)控制四個風扇" 吧?
我 想成
四段風速控制風扇了
哈~

三段風速就把 M4那條取掉,Y的互鎖刪Y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想了想,發現我好像誤會了(半夜腦袋思緒不好)
你是要
"三段風速(三電壓)控制四個風扇" 吧?

可惜我並不住在高雄
但我比你程度還更皮毛呢n_118|
大概是看得懂怎麼寫
書已經到了
之後還得用上感測器
想到就好像很難
還好網路上有書籍了
感謝你給的建議
我會繼續學習的

數位模組是繼電器型的 還好還好
不用在焊其他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我並不住在高雄
但我比你程度還更皮毛呢
大概是看得懂怎麼寫

不用銲接ㄚ
模組上都有端子台
而且所有元件(包含PLC)幾乎都可以固定在鋁軌上
只要把線鎖在端子上,配線配得漂亮一點就很優了

加油~

書本寫的都很基本,也很實用.
有人再指點一下,其實PLC應用並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