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請問SANYO無線電話故障查修方向

楼主(2015-04-30):
家中無線電話使用約10年,最近發現有電話進來時,手機的聽筒無法聽到對方的聲音
但是對方聽的到我講話的聲音,頻率對頻應該沒有問題,先拆開子機查看,還不知從何處
下手,尋求板上的前輩給個查修方向

网友A:
沒有技術、經驗與專用儀器無法修護這類的無線電設備。

46/49 的無線電話應該早就要淘汰了,音質不好干擾又多又很容易因為溫度或震動而跑掉調整點。
一般都是失調而無法使用,但是這是手持機這端還是主機那端沒人能說的準,只有用儀器檢查才能判斷與修護。
都是要找專門維修無線電話的人才有辦法,即使能找到教學帖或老師傅教你也是沒用,還是要有專用儀器設備。一定要修只有花點錢給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技術、經驗與專用儀器無法修護這類的無線電設備。

46/49 的無線電話應該早就要淘汰了,音質不好干擾又 ...

因為是「突然」壞掉,原抱希望,能夠修好,減少電子垃圾!
看來,應該要放棄了....

网友B:
會不會是speaker壞掉? 我遇過這種情形。這台應該不止十年了,2000年我家買大霸數位無線電話時就已經號稱Ghz頻段了,這類比式的應該更早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speaker壞掉? 我遇過這種情形。這台應該不止十年了,2000年我家買大霸數位無線電話時就已經號稱Ghz ...

同意+1..

先檢查看看

网友:
可能喇叭壞了、找一個玩具的喇叭更換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一個玩具喇叭更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