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已完修] 尚朋堂SH-120AM對流式電暖器不顯屏

楼主(2015-04-30):
三太子宿醉,濕姊開店當家....

....高價收修一台白牌壁掛電視

診狀: 不顯屏,無燈號

呵呵! 沒有玻璃的面板

打開控制盒,110VAC(藍、棕)由主開關經由"防傾倒SW"供給電源板

頭戴安全帽的"防傾倒SW"不過電,將110VAC直接由主開關(藍、棕)供給電源板

微電腦面板有顯示了,設定電暖器溫度最高僅為30℃
太子廟夏天室溫35℃,暖氣怎會啟動

電暖器的感溫探頭藏這裡

冰涼青草茶伺候感溫探頭,室溫降至28℃

電功仍然維持0.2W,無送風、無暖氣

請問:
1. 防傾倒SW哪買?
2. 有人拆檢過內部嗎?(空間不夠尚未拆)

网友A:
"防傾倒SW",底部像微動開關,拆過同型式無顯示型

溫度開關接觸不良,不過電,清除後正常

這是裝飾通風孔,當時是電源開關及溫度開關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傾倒SW",底部像微動開關,拆過同型式無顯示型

呵呵! 三太子一天醉24小時,您是醉36小時
確定那是溫度探頭,接至電源板上兩條黑線的接口
不然青草茶怎能降溫至28度c,也或許您遇到的型號不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三太子一天醉24小時,您是醉36小時
確定那是溫度探頭,接至電源板上兩條黑線的接口
不 ...

是外型類似的同牌,一數位一類比,上方中央溫度開關不過電,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外型類似的同牌,一數位一類比,上方中央溫度開關不過電,供參考。

測量電源板輸出,阻抗無窮大

拆鐵殼,啃! 前修竟然拔接頭未回裝

加熱管另一端接口也是燒到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4362870132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ch.htm?_ksTS=143 ...

感謝鄧肯師傅,防傾倒SW開關可修理說~

電源板輸出110VAC經THERMAL SW 供電給HEATER。這對流式.....連風扇都省略

卸下故障的防傾倒SW

用斜口鉗挑開兩個卡榫

裡面一顆好大粒...鋼珠

16A/125VAC微動開關,與微波爐相同

拐臂變形,喬一喬,開關就有作用了

室溫34℃,不能加溫,MCU板運作電功1.03W

冰鎮感溫頭降溫,MCU檢知,開始加熱~ 1213W

呵呵! 液晶電視的修理費-冷凍廠買單

网友C:
我看你真正是宿醉啦,版區都隨意放 ...

网友:
恭喜完修  來學習學習

网友D:
我都是更換新品呀

网友E:
上供品!  加分!

RE:拐臂變形
鐵太軟!  焠火加工!!!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真正是宿醉啦,版區都隨意放 ...

本想說沒修過,大概修不好
拆一拆,給大家研究說~
誰知道,手氣這麼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更換新品呀

古時候的涼風扇也有一顆......防傾倒開關
現在的涼風扇~ 哪有裝防傾倒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供品!  加分!

RE:拐臂變形

LKK老是想嘉芬~
三太子都不好意思說

网友:
讚... 連零組件也不放過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老是想嘉芬~
三太子都不好意思說

LKK認同三太子好文分享!無以回報 只好抱  嘉芬!

网友:
我想看看防傾倒開關怎麼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鄧肯師傅,防傾倒SW開關可修理說~

電源板輸出110VAC經THERMAL SW 供電給HEATER。這對 ...

猜猜... 防傾倒開關裡面是 "水銀"??

-- Update : COW.. 猜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測量電源板輸出,阻抗無窮大

請教三太子, 6#第三張照片 "加熱管接口燒到氧化" 有做什麼樣的處理嗎? 還是直接硬上...

网友:
防傾倒開關內部是甚麼構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三太子, 6#第三張照片 "加熱管接口燒到氧化" 有做什麼樣的處理嗎? 還是直接硬上... ...

烤箱、電暖器、電熱壺、黑晶爐等加熱管接頭最容易熱腐蝕

像這種輕微的熱損:
1. 公銷-須扁平直挺,用晶鋼砂銼刀輕微打磨見銅色,不可過窄、過薄
2. 母銷-只要插拔一次,就需夾密後再回裝,這是一般常見偷懶造成的熱損
    母銷內側氧化,換新或用斜口鉗打開彎折處,打磨見銅色,回復原形
3. 線端夾接: 熱損後,線端多會氧化變黑,剪除,重新夾接
4. 高溫膠套熱損,可用開飲機的矽膠管頂著

网友:
是否接點氧化

网友:
如何處理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麼解決

网友:
三天一小拜, 五天一大拜.....快拜快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三太子, 6#第三張照片 "加熱管接口燒到氧化" 有做什麼樣的處理嗎? 還是直接硬上... ...

這種環形TERMINAL,照理不該發生高載熱腐蝕~ 可是就常發生
原因:
玻纖導線委外代工,熱縮管都留太長,包住部分環形TERMINA
工廠: 因趕工製造,連同熱縮管一起鎖入 NUT 之下

网友:
偷學撇步來了.

网友:
熱腐蝕怎麼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鄧肯師傅,防傾倒SW開關可修理說~

電源板輸出110VAC經THERMAL SW 供電給HEATER。這對 ...

看帖回文添油香!
嘉芳祝你賺飽飽!

网友:
受教了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 又來學功夫了

网友:
來看看 是用啥 絕招..

网友:
加熱管接頭最容易熱腐蝕 是怎樣處理的 真想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