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AMD AM2 CPU 高熱用銅底散熱器解決嗎?[已解決]

楼主(2015-05-01):
我有一台桌機是AM2 4800,原本我也沒在注意CPU溫度,但是使用起來很正常,前陣子有朋友升級電腦拿了一個5600給我,剛剛興高采烈裝上試機,結果出現過熱的問題。

1. 朋友給我5600前裝在他的電腦上是完全正常的。
2. 我在用4800前電腦也都是正常的。

朋友原本的散熱器我忘了有沒有給我了,我是延續使用4800的AMD 原廠散熱器,結果開機十來分鐘就自動關機,試了幾次都這樣才去BIOS 看一下CPU的溫度,乖乖!把電腦側蓋打開的狀態下開機沒多久CPU 顯示82度C還在慢慢升高,用手摸一下CPU 散熱鋁片還真的會燙,趕緊找了一個九公分風扇往CPU附近吹,一會兒果然溫度降下來了,電腦也可正常使用不再關機。

請問有使用過AM2 5600的會員是不是本來就溫度很高?這是不是要用銅底的散熱器才能克服?

网友A:
老大,你的待機溫度是多少?原廠風扇應該不至於壓不住,
猜想可能是cpu與上方的鐵蓋中間的散熱膏硬化,造成散熱不良。
換銅底的風扇應該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的待機溫度是多少?

若只用CPU散熱器,那開機不用多久就80度C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只用CPU散熱器,那開機不用多久就80度C以上

那應該是cpu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cpu的問題了

還是很謝謝你,我來問看看有沒有能借到銅底的散熱器,試試能否解決過熱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是很謝謝你,我來問看看有沒有能借到銅底的散熱器,試試能否解決過熱問題。 ...

剛剛找到這兩篇

john_avatar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73-1-1.html

阿桂
http://bbs.pigoo.com/thread-35453-1-1.html

還有一種情況是cpu座的問題,但應該連你原本的cpu也會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找到這兩篇

john_avatar大

第一篇我有說到︰
1. 朋友給我5600前裝在他的電腦上是完全正常的。
這表示如果CPU有問題,那在他的電腦一定也會出問題才對。

2. 我在用4800前電腦也都是正常的。
這表示如果是我的主機板這邊的問題,那我用這台4800少說也超過一年了,早就應該出狀況才對。

网友B:
老大:這問題我處理過n次。
這是CPU的腳針設計上bug問題,個人的解決方式:就是裝CPU時,要墊高一點,在cpu座四個邊加雲母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這問題我處理過n次。
這是CPU的腳針設計上bug問題,個人的解決方式:就是裝CPU時,要墊高一點,在c ...

請問墊高一點是為了讓CPU與散熱器貼合緊一些嗎?
如果是的話,第一篇中我有提到把電腦側蓋打開的狀態下開機沒多久CPU 顯示82度C還在慢慢升高,用手摸一下CPU 散熱鋁片還真的會燙......
如果是CPU與散熱器貼合不足,那應該是CPU很熱,而散熱器反而不太熱才是,散熱器短時間就熱到可燙手,應該不是貼合不足的問題。

网友C:
那麼就有可能主機板支援CPU的問題
是那片主機板呢?

网友D:
CPU bug+1, AMD 這系列很多這問題

网友E:
不知道你的主機板是哪張?

我之前也有遇過 原本都正常 換別顆就出問題了

我是在cpu座4個角放東西

把cpu墊高 不過後來我是拿飛龍系列的導管散熱器

不然就是鐵殼裡面散熱膏差不多了

网友F:
我改用P4的銅底風扇效果不錯!!

网友G:
我有用這顆, 這顆的確是會過熱, 風扇轉不停, 換好一點的散熱或高速風扇

网友H:
關於wish大的疑問,小弟有些看法,提供參考:

AMD 5600+的確是有高溫的問題,之前po的那篇為CPU動手術的文章,雖然在殼蓋與die之間已重新塗過散
熱膏..但實際使用時仍不免會飆高溫~~

小弟比較AMD原廠散熱風扇與它廠牌風扇差異之處..以下用圖片解釋會清楚些(散熱片還是AMD原廠沒變)

(一)AMD原廠風扇:

    與多數人看到的一樣,AMD原廠風扇長得就是這樣,重點在於把風扇拿掉的結構圖,中間那個空洞,上方
    與底部切開的圓大小一致,風扇打下去的風較容易散掉,導致散熱效果有限,CPU長時間處在高溫狀態
    下工作,要是遇到夏天的高溫,不開冷氣,真的很頭痛~~

(二)它牌散熱風扇:

    這個風扇是從AxUS品牌電腦拆來的,它的扇葉採鐮刀式設計,有效將打出來的風下壓,再看拿掉風扇
    後的結構圖,中間挖洞的部份,明顯上寬下窄,這兩個設計加起來,風扇往散熱片吹的冷空氣不會loss
    太多,因此比起AMD原廠散熱器好用很多

以上是小弟個人淺見,也實際運作一段時間過,實驗證明第(二)種會比第(一)種散熱效果好,溫差有10度
左右,小弟實測過,當然敢掛保證~~

另外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是:散熱片底部是否與CPU確實貼緊,這小弟就沒辦法證明,因為...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墊高一點是為了讓CPU與散熱器貼合緊一些嗎?
如果是的話,第一篇中我有提到把電腦側蓋打開的狀態下開 ...

老大:拿個圓形紅色雲母墊(鎖主機板用的那種),切成四片墊在CPU座的四個邊,再裝上cpu、散熱器。
您試試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拿個圓形紅色雲母墊(鎖主機板用的那種),切成四片墊在CPU座的四個邊,再裝上cpu、散熱器。
您試試 ...

我試過了,效果也差不多,我看我要先來借個這種銅底的看看有沒有顯著改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592352219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麼就有可能主機板支援CPU的問題
是那片主機板呢?

這張主機板是某位好友送給我的 APM78-GS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 bug+1, AMD 這系列很多這問題

看來先換個好一點的散熱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主機板是哪張?

我之前也有遇過 原本都正常 換別顆就出問題了

主機板是APM78-GS
把CPU墊高的方法試過沒差多少,我也是想先借個好一點的散熱風扇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用P4的銅底風扇效果不錯!!

我再來借看有沒有銅底的散熱器,試試就知道是不是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用這顆, 這顆的確是會過熱, 風扇轉不停, 換好一點的散熱或高速風扇

我也是這樣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關於wish大的疑問,小弟有些看法,提供參考:

AMD 5600+的確是有高溫的問題,之前po的那篇為CPU動手術的文章, ...

要找這種上圓比下圓大的散熱器可能有困難,不過找有銅底的就比較容易,我先來找有銅底風扇的朋友借來試看看。

网友I:
Wish大
看看底板是不是鐵的
如果不是~改成鐵製底板
狀況大都會排除@@
手邊也是有顆5600
之前也是容易過熱
結果底板是PVC材質
長時間受熱後變型
導致熱量無法傳遞到散熱器上
後來改成鐵製底板~問題就解決了
Wish大如果沒底板~我可以送一組給你!!!

网友F:
底板是不是鐵的也很重要
P4風扇我這樣用網路線綁一綁就很好用了~不想花錢買改裝座
這樣給小朋友用也有1年了

网友J:
三太子修小家電,怎麼會多兩粒擋路
尺寸吻合嗎? 只送不借~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sh大
看看底板是不是鐵的
如果不是~改成鐵製底板

這個加強背板是鐵的,還是很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板是不是鐵的也很重要
P4風扇我這樣用網路線綁一綁就很好用了~不想花錢買改裝座
這樣給小朋友 ...

這樣只能暫時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太子修小家電,怎麼會多兩粒擋路
尺寸吻合嗎? 只送不借~

我從照片看不出來是不是AM2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從照片看不出來是不是AM2的?

The socket AM2 has 940 pin holes.
散熱板要怎樣才算吻合,我也不知道說 ,有沒先進指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The socket AM2 has 940 pin holes.
散熱板要怎樣才算吻合,我也不知道說 ,有沒先進指導一下 ...

我的意思是說我從你貼的照片中我看不出是不是AM2用的散熱器,請問popcorn你這個散熱器是從AM2的板子上拆下來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說我從你貼的照片中我看不出是不是AM2用的散熱器,請問popcorn你這個散熱器是從AM2的板子上拆 ...

三太子有閒! 就殺的昏天暗地
呵呵! 又不認識電腦,哪知道從什麼型號殺到的
等等我去量一下SINK PAD面積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樣只能暫時使用吧!

現在還在服役中ㄟ~
沒事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J:
The socket AM2 has 940 pin holes.
散熱板要怎樣才算吻合,我也不知道說 ,有沒先進指導一下 ...

如果是像原廠用扣的

939 AM2 AM2+ AM3 AM3+ 都通用

用鎖的 939 是2邊中間各一顆螺絲

AM2 AM2+ AM3 AM3+ 2邊 4個點各一顆螺絲

FM1 FM2 FM2+ 應該也是跟上面相同

但我AM3後面就沒入手過 所以不太確定

照片上面那顆空冷感覺扣具是AMD系列的

您量一下 我剛剛量我手邊的背板

同一邊最左跟最右 孔距是不是約4.9公分 上下孔距約9.8公分

下面那顆水冷感覺是英特爾的

如有不對請懂得前輩 糾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說我從你貼的照片中我看不出是不是AM2用的散熱器,請問popcorn你這個散熱器是從AM2的板子上拆 ...

應該不用擔心

AMD好幾個系列 幾乎都相同背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現在還在服役中ㄟ~
沒事說~

XD

我家的也是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287277674
AMD 還有這樣的原廠的 風扇是高於平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像原廠用扣的

939 AM2 AM2+ AM3 AM3+ 都通用

感謝! 原來上面是空冷,下面是水冷,受教說~

這顆空冷-散熱銅板38X38mm、厚6mm
安裝孔四腳我量是48mm及96mm,可能我們有人為、量具誤差
這粒空冷可以裝在老大看不到那顆上面嗎? (後續在補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說我從你貼的照片中我看不出是不是AM2用的散熱器,請問popcorn你這個散熱器是從AM2的板子上拆 ...

這顆水冷散熱銅片直徑50mm,厚3mm
有一顆水泵、一顆9.2cm風扇,應該屬於分離式散熱

大概這顆空冷比較合適、靜音12v 0.37A,安裝孔如上之回文

安裝空間需10X12X17CM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謝! 原來上面是空冷,下面是水冷,受教說~

這款可以 我也是大概量一下 有誤差

http://www.anandtech.com/show/2366/2

可以參考文章裡的扣具

有少個強化背板 其他的您有都留下 老大可以手工一下

看看能不能直接鎖上原本的背板 不然就要手工修背板

以上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謝! 原來上面是空冷,下面是水冷,受教說~

外國人拿來當1000瓦LED散熱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5c3Egv4E

网友I:
引用 网友J:
The socket AM2 has 940 pin holes.
散熱板要怎樣才算吻合,我也不知道說 ,有沒先進指導一下 ...

左上那顆散熱器蠻像酷媽Hyper 212的
上面那個腳架是AM2 AM2+ AM3都能通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左上那顆散熱器蠻像酷媽Hyper 212的
上面那個腳架是AM2 AM2+ AM3都能通用

Hyper 212 第一代 應該是給AMD用的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K:
Hyper 212 第一代 應該是給AMD用的沒錯

我找到的國外開箱文裡面有寫到

支援的有 Intel Socket 775 or AMD 754/939/940/AM2

這顆好像改版很多次

网友:
第一代 Hyper 212我也有一顆
新版通用扣具我也有
AM2 AM2+ AM3 775 1156 1155 1150 1366
一組扣具通吃

网友L:
CPU架,後底板改金屬的.改善主機板長期張力照成有弧度變形
(也就是主機板背面那塊)

在加上CPU 4角+墊片加高(怕妳中了郭董那批不良的AM2 CPU座)

在AMD 5200+~5600+
我是這2樣一起的應付的(9成是OK的,不用銅底風扇)
別再看我那篇"http://bbs.pigoo.com/thread-35453-1-1.html"

网友M:
am2 4800  65w
am2 5600  89w
兩者差近24w

所以wish大,借一顆銅底的
應該就能解決了

善熱膏要選含銀的,導熱會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CPU架,後底板改金屬的.改善主機板長期張力照成有弧度變形
(也就是主機板背面那塊)

大家都要我在CPU四個角加墊片把CPU墊高,請問目的是要增加CPU與散熱器的貼合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M:
am2 4800  65w
am2 5600  89w
兩者差近24w

我再來想想那裡可以借到銅底散熱器一試。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要我在CPU四個角加墊片把CPU墊高,請問目的是要增加CPU與散熱器的貼合度嗎? ...

你拍一張CPU拆下散熱器之後表面的樣子~~~

藉由導熱膏的分布情況分析散熱器扣具壓力是否不足~

原廠包裝內附的散熱器就是嵌銅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拍一張CPU拆下散熱器之後表面的樣子~~~

藉由導熱膏的分布情況分析散熱器扣具壓力是否不足~

我從以前"買"散熱膏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WAKEFIELD ENGINEERING 的產品,像底下這罐是120-2。

如果是廠商"送"的牌子就很多了,不過像這種要求較高的場合我一定會用WAKEFIELD ENGINEERING 的產品,為什麼?因為我用了幾十年了,溫度再高的場合我從來沒看過它乾過。

這個我只有在加拿大買的到,台灣應該是買不到的,大陸應該也沒有,不過就算有也可能是假的。

這個散熱器是AMD 原廠的,但是沒有銅底。

网友O:
小弟也是使用,a8-5600 cpu如果不超頻,可以嘗試在bios內把cpu電壓調低,預設好像是1.45VDC,小弟把他降了0.18X VDC(0.0625一段)吧,開機後整個溫度下降了十幾度。。。提供參考
附註:如果電壓降太多可能導致無法開機的現象,需要測試~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家都要我在CPU四個角加墊片把CPU墊高,請問目的是要增加CPU與散熱器的貼合度嗎? ...

是當時年代
各家都有用到一批
foxconn的AM2 CPU腳座(白色)
該腳座偷料,薄了一點
以致AMD X2 5000+到5600+過熱特別明顯
6000+原廠是配全銅散熱器(比較不明顯)
在加上CPU M/B後底板,當時都是用朔膠的(黑色)
1~2年後M/B都有些弧度,照成CPU內陷與散熱器無法完全平貼
M/B有弧度後,更加重CPU座不良問題,導致過熱問題蔓延至4000+~4800+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從以前"買"散熱膏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WAKEFIELD ENGINEERING 的產品,像底下這罐是120-2。

那不應該會高溫ㄚ~~~雖然它的功耗達89W

會不會是你BIOS電源管理項目中溫控的設定沒設好?

讓他溫度高到一定程度FAN就全速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不應該會高溫ㄚ~~~雖然它的功耗達89W

會不會是你BIOS電源管理項目中溫控的設定沒設好?

我的工作場所不怕吵,再吵也沒有伺服器吵對吧!所以我的桌機BIOS 都是設定一開機就全速運轉,其實只要讓我借到銅底的散熱器應該就真相大白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場所不怕吵,再吵也沒有伺服器吵對吧!所以我的桌機BIOS 都是設定一開機就全速運轉,其實只要讓 ...

那就直上水冷或者液態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當時年代
各家都有用到一批
foxconn的AM2 CPU腳座(白色)

墊高CPU 座的方法在這台試過沒什麼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小弟也是使用,a8-5600 cpu如果不超頻,可以嘗試在bios內把cpu電壓調低,預設好像是1.45VDC,小弟把他降了0.1 ...

這個我一定就原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就直上水冷或者液態氮吧~~

a471你是說真的還是假的?5600用水冷?這台已經浪費我及大家許多時間,不把問題找出來很幹!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你是說真的還是假的?5600用水冷?這台已經浪費我及大家許多時間,不把問題找出來很幹! ...

不然怎會過熱咧~~~廠商不會搞一個會過熱的系統給你ㄚ

原廠附贈散熱器最多是溫度降的不漂亮,但也不至於過熱ㄚ~~都超過80度了

這顆官方溫度是70度以內

网友P:
引用 楼主:
a471你是說真的還是假的?5600用水冷?這台已經浪費我及大家許多時間,不把問題找出來很幹! ...

呼,總算找到了,老人家的記憶還沒有趴帶

john_avatar大發的這篇
[電腦週邊] AMD Athlon 64X2 5600+飆高溫處理
http://bbs.pigoo.com/thread-36273-1-1.html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呼,總算找到了,老人家的記憶還沒有趴帶

john_avatar大發的這篇

那老大可以準備開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呼,總算找到了,老人家的記憶還沒有趴帶

john_avatar大發的這篇

我在第一篇就說到了︰

1. 朋友給我5600前裝在他的電腦上是完全正常的。

若是CPU有問題,那在朋友的電腦應該就有此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老大可以準備開殼了~~~~~~

若我借到銅底散熱器CPU 還是發高燒,那我就會考慮要不要開殼了...

网友Q:
我曾處理過高溫的cpu ,墊墊片都沒用,後來只好cpu 開殼,再加上 青鳥風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5660282606
直接頂 cpu 的 die ,像 k7 一樣,最後溫度雖略偏高,但至少壓的下來,參考看看喔~~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在第一篇就說到了︰

1. 朋友給我5600前裝在他的電腦上是完全正常的。

W老大,您怎麼可以使出送修者的大絕招

"我的電腦昨天明明就能開機啊"

..........以上是搞笑,請無視......................

當然,沒有說一定是需要開殼,現在應該還是銅底散熱器是最優先選項

但我對於,之前是好的,這件事,越來越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自從來這邊,看到一堆GPU空焊的案例以後.

楼主:
引用 网友P:
W老大,您怎麼可以使出送修者的大絕招

"我的電腦昨天明明就能開機啊"

姑且對朋友所說的先不考慮,發生高溫自動關機時,我就對CPU 與散熱器的搭配仔細觀查,以我的經驗,如果兩者接觸面良好,那CPU 的溫度應與散熱器是差不多的,上面我有提到這台5600的散熱器溫度已經很燙手,所以可先認定CPU 的溫度已經正常傳至散熱器上,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鋁片面積問題?或材料問題?或者是風扇問題......導致溫度壓不下來,我也提到我拿另一個風扇在它旁邊輔助,溫度就降下來了。

就是因為以上的問題讓我比較先傾向找一個銅底的散熱器來測試,究竟把CPU 開殼還有要封回去的問題是比較麻煩的,希望是留下最後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曾處理過高溫的cpu ,墊墊片都沒用,後來只好cpu 開殼,再加上 青鳥風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 ...

這個散熱器怎麼看起來好像不是很優.......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在第一篇就說到了︰

1. 朋友給我5600前裝在他的電腦上是完全正常的。

老大:

APM78-GS 是否支援 5600 CPU?,明顯是主板不支援5600CPU?

找不到APM78-GS 支援CPU 列表,如有就能確認,也許更新BIOS 就支援5600

http://www.mmnt.net/db/0/0/ftp.w ... s/PEGATRON/APM78-GS

非專科,純熱心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大:

APM78-GS 是否支援 5600 CPU?,明顯是主板不支援5600CPU?

BIOS認識5600。

网友L:
引用 楼主:
墊高CPU 座的方法在這台試過沒什麼效果。

若是M/B已彎曲,有弧度
墊高CPU也是無用
所以我才會說後底板要改金屬的
將M/B扳正
AM2~AM3+~FM1~FM2後底板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若是M/B已彎曲,有弧度
墊高CPU也是無用
所以我才會說後底板要改金屬的

等過兩天銅底風扇寄來應該就知道有沒有用了。

网友S:
剛看到這篇,我處理過的類似AMD CPU溫升,很多是CPU FAN效率不好或是散熱膏硬化造成的,大部份換一顆好一點的
CPU FAN、重塗散熱膏就好了。

AMD 原廠的風扇有些效果也是不好(這種搭配低階CPU出貨),而效果好的噪音大(這種搭配高階CPU出貨),很多客
人無法接受,通常都會要求換一顆聲音小一點的風扇。

這顆就是AMD原廠風扇,也叫暴力風扇,因為聲音很吵,老大不嫌吵有需要可以送給你

网友N:
原廠送內含熱導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剛看到這篇,我處理過的類似AMD CPU溫升,很多是CPU FAN效率不好或是散熱膏硬化造成的,大部份換一顆好一點 ...

我不怕吵,再吵也沒有伺服器吵,有兩個的話賣我兩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原廠送內含熱導管的?!

某些高階的CPU附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不怕吵,再吵也沒有伺服器吵,有兩個的話賣我兩個吧!

手上只剩一個有熱導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手上只剩一個有熱導管的

那這個風扇賣給我吧!
另外跟你說那張換下來的顯卡的事,我插在我的兩台電腦上,螢幕接在那張顯卡都可以顯示,裝上驅動程式也正常工作,確定顯卡是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http://www.silentpcreview.com/article1051-page1.html

原廠的2款介紹

有的買嗎? 我也好想換掉原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過兩天銅底風扇寄來應該就知道有沒有用了。

希望等到你的測試結果

网友:
應該是比較"熱情的"CPU~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不怕吵,再吵也沒有伺服器吵,有兩個的話賣我兩個吧!

我還以為學姊比較吵....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有的買嗎? 我也好想換掉原廠的

這網頁評測的兩款不是都是AMD原廠風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這個風扇賣給我吧!
另外跟你說那張換下來的顯卡的事,我插在我的兩台電腦上,螢幕接在那張顯卡都可以 ...

好的,跟你換酷幣,請移步到酷幣兌換區,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還以為學姊比較吵....

噓!你雖然很紅,但是你說她很吵,會讓你曝露在高度危險之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我還以為學姊比較吵....

你洩漏國家機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噓!你雖然很紅,但是你說她很吵,會讓你曝露在高度危險之中。

看樣子我又得顛沛流離準備跑路去了..............

老大!~~~我要把酷幣全部兌換成現金.....

準備好了就會到指定帳戶中...

後會有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洩漏國家機密了~~

你知道了國家機密一定會被滅口~~~~快!~~~收拾行李先跑先贏...

网友:
引用 网友P:
這網頁評測的兩款不是都是AMD原廠風扇?

一個比較舊的 配給AM2熱情的 平的
一個比較新的 配給AM3熱情的 凸的

楼主:
今天銅底風扇寄來了,很巧的allen388399 今天也拿風扇給我,allen388399 他是拿一個銅底跟一個鋁的原廠散熱器,這個鋁的散熱器跟我原本的鋁散熱器有點不同。

上圖左邊是allen388399 的,右邊是我的,差別在底部左邊比右邊厚,但是這兩個散熱器是右邊比較大,還是裝上電腦試試好了。

上圖是電腦向上打開側蓋,5分鐘左右拍攝的,CPU溫度從35℃左右開始爬升,很快的到了55℃後爬升速度變慢,但還是繼續爬升中,這個情形跟原本的並沒有多大差別。
下圖是今天寄來的銅底散熱器︰

底部有舊導熱膏,用異丙醇擦一下並塗上新導熱膏。

換這個銅底散熱器上場,因為還有上一個散熱器的餘溫,溫度是從42℃開始爬升,結果過了20分鐘是45℃。

請看下圖CPU 散熱器左邊的整合橋散熱器,這個散熱器的溫度很高,大家注意看,CPU散熱器的鋁片開口是向著記憶體及對外插座,也就是風扇吹出的風幾乎都是向記憶體跟對外的插座,整合橋這邊是吹不到的,原本我還打算在整合橋裝個小風扇,結果這個銅底的散熱器第二段的風扇轉速非常高(也非常吵),吹出的氣流可以稍微吹到它,讓我省了一個小風扇。

結論就是這種小型的散熱器就算是銅底的也是要大風量的風扇來配才有用,否則就是要用那種很大的或是水冷的吧!

网友I:
建議W大
把Smart Q-FAN Function功能打開
把CPU風扇轉速的MAX的最大轉速設定在65%下
一般我都60%或65%
超過65%~風扇跟鰭片會形成一道風牆阻礙散熱
並且產生極大噪音!!!

网友:
wish貼的圖 左邊大約給3600左右用的
右邊大約給5000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議W大
把Smart Q-FAN Function功能打開
把CPU風扇轉速的MAX的最大轉速設定在65%下

謝謝!我回家再試試看

楼主:
回家再來找張塑膠版折成下圖這樣,看看能不能讓整合橋涼快點。

网友:
綁一台電風扇去吹~~全部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再來找張塑膠版折成下圖這樣,看看能不能讓整合橋涼快點。

建議再加一個溫度感測器在整合橋的邊邊, 萬一cpu的風過熱, 再多開一個風扇吸入冷空氣散熱 (我在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S:
剛看到這篇,我處理過的類似AMD CPU溫升,很多是CPU FAN效率不好或是散熱膏硬化造成的,大部份換一顆好一點 ...

如果老大不要, 我可不可以搶購??

网友:
WISH 大
有考慮用製冷晶片嗎??
這種東西: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3037225410
配合的散熱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61310181

网友T:
沒用的! 致冷晶片只會加深問題不會解決問題。致冷晶片要帶走100W的熱必須產生200W的熱,如果還要裝上200W的散熱系統,那就直接裝在CPU上不是更好?   我認為機殼內的空氣流動方向要先確定,有些地方反而要用膠帶封住,盡量讓機箱內整個空氣的流動有進有出,變成一個有效循環才是上策。

网友G:
引用 网友T:
沒用的! 致冷晶片只會加深問題不會解決問題。致冷晶片要帶走100W的熱必須產生200W的熱,如果還要裝上200W ...

原來致冷晶片有商人不說的秘密, 看廣告都是夾在cpu和散熱片中間, 依您的解說, 事實上只要改善散熱片和散熱風扇才是正確的
我也認同調整機殻內空氣流動路徑, 像 IBM SERVER  2U 就有專用的導流設計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原來致冷晶片有商人不說的秘密, 看廣告都是夾在cpu和散熱片中間, 依您的解說, 事實上只要改善散熱片和散 ...

沒錯,機架的導流都有計算過,所以有些機架式的RAID卡沒有風扇,光是靠導流就夠了。這些RAID卡如果拿來桌上型PC就要考慮散熱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T:
沒錯,機架的導流都有計算過,所以有些機架式的RAID卡沒有風扇,光是靠導流就夠了。這些RAID卡如果拿來桌 ...

謉謝您的指導, 又多學了一些

网友:
我有遇到品牌機種5600+ CPU風扇是附上8cm風扇 鋁底的
風扇全速可以到5千多轉 主機板有溫控 噪音是還好
我遇到的一般待機溫度都4X~5X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