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ual Studio Code M$ 劃時代跨三大平台開發工具

楼主(2015-05-01):
M$ 終於釋出跨三大平台版的 Visual Studio了!!

取名叫 Visual Studio Code, 支援 Windows, Linux, OS X 三種平台
並且可以免費使用!!!(當然和要$$的功能不能比),
但對於一般常在這三大平台切換的(開發)使用者, 這將是一大褔音!!

詳情請看 Visual Studio Code 官方網頁

网友A:
我的概念是

我會在 windows 平台上開發 windows 用的
我會在 linux 平台上開發 linux 用的
我會在 windows & linux 平台上 code 給 arduino 用的

在 linux 上 code 或 build 給 windows 用?我覺得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概念是

我會在 windows 平台上開發 windows 用的

在 compiler 其實有一些特定字語。
以GCC為例,有一些名詞為 build , host and target.

cross compil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oss_compiler

什麼是natvie compiler?什麼是 cross compiler?
http://alpha-blog.wanglianghome. ... and-cross-compiler/

native compiler vs cross compiler
http://www.answers.com/Q/What_is ... nd_a_cross-compiler

給你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 compiler 其實有一些特定字語。
以GCC為例,有一些名詞為 build , host and target.

>natvie compiler

像不像 national computer ? ...

natvie 的意思是 -- 那按捏就把TV和IE送做堆,在TV上用IE嗎 ?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natvie compiler

像不像 national computer ? ...

資訊來源:
http://ryan0988.pixnet.net/blog/post/166022613-cross-compile

GCC configure : --build
--host --target

從知道 Cross Compile
這個名詞以來,就看過這三個參數不知道幾次了,但除了剛開始時有想過這個問題之外,後來就沒仔細了解。這個問題是,這三個參數到底是有什麼差別?以自己的經驗,使用最多也只會的是
--host 這個參數(當要對某個程式做 cross compile
時用的),其他我還真的不了解怎麼用!今天總算對它們比較了解!

首先,根據不同的組合,它們有不同的名稱:

Native compiler: --build, --host, --target 都一樣
例:--build=x86 --host=x86 --target=x86

Cross compiler: --build 和 --host 一樣但 --target 不同
例:--build=SH --host=SH --target=ARM

Crossback compiler:
--build 和 --target 一樣但 --host 不同
例:--build=x86 --host=MIPS --target=x86

Crossed native
compiler: --host 和 --target 一樣但 --build 不同
例:--build=PPC --host=SPARC --target=SPARC

Canadian compiler:
--build, --host, --target 都不一樣
例:--build=ARM --host=SH --target=MIPS

接著是它們的意義,我們要先知道 build, host 和 target 是什麼意思?
build 指的是你用來建構 GCC 的系統,
host 是要用來執行編譯器的系統,target 是你想讓編譯器產生程式碼的系統。

再來看看上面的例子:

--build=x86 --host=x86 --target=x86
表示在 x86上建構與執行,為 x86 產生執行檔

--build=SH --host=SH --target=ARM
表示在 SuperH 上建構與執行,為 ARM 產生執行檔

--build=x86 --host=MIPS --target=x86
表示在 x86系統上建構gcc compiler,在 MIPS上執行gcc compiler, 為 x86產生執行檔(Binary Program)

--build=PPC --host=SPARC --target=SPARC
表示在 PPC系統上建構gcc compiler,在SPARC上執行gcc compiler,為 SPARC 產生執行檔(Binary Program)

--build=ARM --host=SH --target=MIPS
表示在 ARM系統上建構gcc compiler,在SuperH上執行gcc compiler,為 MIPS 產生執行檔(Binary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