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對岸電視天線接口規格名稱

楼主(2015-05-01):
我的投影機有有線電視天線接口,可是和台灣的不一樣,
台灣都是F接口,對岸的不一樣,問過對方,只回答高頻接口,
詳細規格名稱說不知道,我想找個轉接頭,有達人知道嗎?3Q!

网友:
好像俗稱IEC接頭

轉接頭是不是類似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9307630822

网友:
PAL電視都用這個
去買個 IEC公轉接F的就可以

楼主:
謝謝提供資料,原先網拍的圖,我看了好久,以為是MCX公轉F母。
不過媒人禮貴過聘金,一個十來元,轉帳費加運費要好幾倍,傷腦筋。

网友:
這個轉接頭很好買阿~
小北五金也有賣

网友:
15年前 我在高雄長明街 禾樺電子材料買過 (F母 轉 IEC 公)

藉此關注一後續問題  TUNER和纜線上的信號格式 是數位還是類比?
數位信號 也許有機會OK   不知大陸是否採用 DVB-T2 信號格式

類比信號 則...沒救 NTSC -M 信號格式 送入 PAL  TUNER
這不只是 3.58MHZ/4.433MHZ 彩色信號錯誤  使 彩色變黑白  +  聲音載波錯誤沒聲  而已
而是頻道表不對  根本沒畫面

楼主:
信號輸入應該沒問題,我有用一根粗銅線插入測試,會產生影像,
只是對岸和我們的頻道表不太一樣,掃描後頻道不同。

网友:
又多長知識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達人的提供資料,我終於花了比價格貴了幾倍運費買了轉接頭,
沒錯就是IEC公轉F母接頭。
收到接頭後立刻裝上,並將天線接上,掃描頻道,嘿!有信號了...................
慢著,對岸頻道編號和我們不一樣不打緊,可.....怎麼都花花的,而且沒聲音?
摸了一陣子,好!長話短說.....
以下是重複動作:
選台--按菜單--選手動選台--再選電視系統--將電視系統從DK換到MN--退出--換下個頻道--重複動作--

這樣就會出現美麗的畫面和清晰動人的聲音了。

補充內容 (2015-5-12 08:24 AM):
標題可以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