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1/2 HP抽水馬達葉輪安裝間隙

楼主(2015-05-01):
標題沒有廠牌是因為小弟碰到的大廠牌都有這個問題,應該是通病

最近因為缺水,所以很用力省水,2個月用水約6度(持續1年多),昨天聽到抽水馬達翁翁叫,心想馬達卡住了

手摸馬達燙燙的,當然拆下來分解,裡面都是鐵銹,清完鐵銹鎖上葉輪,結果葉輪轉不動,完全卡死

必須箭頭部份仔細磨光

磨到發亮

但是有的會正常,有的是大卡變小卡,小弟已經碰到3台,大井木川都有

請問有前輩知道這個部分的設計安裝間隙嗎

這種設計真是害人,因為葉輪室鐵銹清完裝回還是轉不動往往會認為是軸承咬死,而不是鐵銹卡住

最近推動省水,應該馬達運轉機會變少,這種情形會增加

网友A:
要用厚薄規來安裝葉輪,大井網站好像有維修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厚薄規來安裝葉輪,大井網站好像有維修資料..

多謝A大提醒,只是大井網站都只有工業用的,沒有家用型資料,小弟準備用砂輪跟他輸贏看看

生鏽問題跟水質有關嗎,小弟這台只抽自來水,印象中安裝還不滿2年,挖下來的鐵銹滿誇張的

楼主:
下次真的要買新抽水機,小弟有考慮買塑鋼水機的,至少閃生鏽問題,請問塑鋼的用久了會不會有小毛病(外殼變形漏水)

网友:
鐵銹應該是來自其他地方-------------他本身是銅的

网友:
以前水壓強,所以水自己會衝到三樓的水塔裡,抽水馬達幾乎沒轉過,後來就卡死了,新換的我幾乎每隔幾天就會強迫讓他轉一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A大提醒,只是大井網站都只有工業用的,沒有家用型資料,小弟準備用砂輪跟他輸贏看看

生鏽問題跟水 ...

那你找九如的看看~~之前我看過這類資料,拆裝維修的說明~

生鏽是泵體(水機)的部分,也就是包住整個葉輪的泵室、進出口法蘭處~

我家之前建商交屋的就是九如的一般機,因為我家水壓大人口少,馬達幾乎
只有在字來水出問題時運轉,平常都靠本身水壓上樓補水。後來也是生鏽~
有時候我會自己手動轉轉軸心確保馬達可以運轉,有次卻卡住了~~索性找
人換掉,換成塑鋼水機的款式.......拆下來的馬達可以看到從出入口法蘭、泵
室都生鏽膨脹了,研判是鐵肖卡住了水葉輪導致無法轉動軸心~

你拍個水機照片來看看....假如生鏽嚴重就沒辦法了....

网友:
我家用地下水,到現在還是用這種稱為"水尾"的抽水機,鐵皮蓋住的是接合處,
怕小孩亂摸或有東西掉下去危險。

楼主:
多謝A大,只是九如已經移除離心抽水機維修資料,大概也是不希望大家DIY影響他的業績

小弟目前修這個問題,第1台因為沒想到廠商這個爛設計,小弟在葉輪下方墊個塑膠墊片,因為這樣葉輪會卡到水機殼,所以殼間裝2條防水墊圈結案

這次因為一次壞2台,1台又只用2年,所以才會回頭面對原廠設計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A大,只是九如已經移除離心抽水機維修資料,大概也是不希望大家DIY影響他的業績

小弟目前修這個問題, ...

九如的資料還在啦, 是它的網頁連結打錯字了.

http://www.evergushpump.com.tw/p ... UMP%20MANUAL-TW.pdf

网友:
太子廟油水多,有六顆馬達相伴

馬達時時在轉,很熱鬧,沒遇過咬軸,常見漏水

通常由軸心之處,滲水

反正都是練功夫

既然拆了,順便都會執行潤滑

滲水問題,都在膨脹閥出槌

三太子手巧,都會把它修成新的

网友A:
等下停水我知道該找誰拿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下停水我知道該找誰拿水了....

高雄的水庫有來借一些水去頂著
下週二、三,不會停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雄的水庫有來借一些水去頂著
下週二、三,不會停水啦 ...

那就等下下週.......

反正你桶子很大說~~~

楼主:
先看已經用2年的木川,水機看起來還好

進水口內已經鏽蝕

出水口內整片鏽脫

不開燈比較清楚

另1台用12年的修附
葉輪室鏽脫快0.4公分

出水口內更誇張

因為生鏽不是只有表面的黃鏽,而是整片鐵變成像頁岩一樣,一敲就掉,用起子跟鐵鎚身進去用力挖用力鑿
2台馬達挖下來的鏽跟鐵塊

网友:
所以被這些卡住馬達就轉不了了~~

去噴砂除鏽、上漆應該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