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CAMEL C10L 電動起子 馬達問題

楼主(2015-05-01):
這支電起子馬達有問題,會冒煙....(猜測應該是內部線圈有短路,阻抗只有1.5歐姆)

拆開後,裡面這顆馬達(好像是550型)

到沒屋頂找有蠻多賣家賣的,但規格都不詳
令我頭痛的是,前端齒輪 該怎麼拔下來呢?

网友:
好像有一種Y型工具在拆這種齒輪的!?

网友:
加熱拔不開

那就要用拔齒器 才拔的開

齒輪被往內推了   麻煩些 要多多試了   不要用力過度

网友:
我看過BOSCH 的維修料是馬達跟齒輪一起賣的

网友A:
這種馬達與齒輪是經過工廠沖壓的,任一再重組後撐不久。
模型店有售齒輪(需知齒數(T)用內六角鎖的)與馬達(使用電壓V/扭力型/高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本不知道"拔齒器" 這種工具
多謝專炸元件大大

原來是用這種方法拔,難怪我加熱沒用

感謝你提供的資訊和資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馬達與齒輪是經過工廠沖壓的,任一再重組後撐不久。
模型店有售齒輪(需知齒數(T)用內六角鎖的)與馬達( ...

其實這齒輪無論我怎麼暴力都無法拆下來,看來齒輪應該很堅固
如果使用工具拆解,應該可以下來
只是怕裝回去時破壞到齒輪本體,還沒想到好方法裝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不知道"拔齒器" 這種工具
多謝專炸元件大大

我也是硬拉齒輪  只成功一次 之後全壞了 那些馬達 軸心都被我硬拉出來了 有兩顆是伺服馬達阿 能難拆到了阿

知道有拔齒器這東西時真的想哭阿(╥﹏╥)    我的馬達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