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wd3200AAKS主板

楼主(2015-05-01):
硬碟完全偵測不到,裡頭有重要資料
希望可以徵求到主板來備份出裡頭資料
MDL:WD3200AAKS-00SBA0

网友:
建議 網路上有說明 除了換主控制板之外 還要把參數IC 給替換原先IC 不然 硬碟簡單狀況是讀不到..嚴重會敲盤 就是馬達跟磁頭對應不良  真重要資料  還是花點錢去救援吧..省的花更大費用去拯救資料

另外說: 已經完全讀不到硬碟的狀況下..可以簡單測試看看是不是主控制板背面的保險絲已經保護斷掉了  可以拆下主板 量測背後的電源部分 有的會標示FUSE 有的會用O歐姆替代  以前也修過2.5吋160G  也是因為外接盒電源故障造成硬碟短路 換上後方0歐姆電阻片就好了  可以先量測看看 萬一真不是這保險絲問題 還是去花點錢救資料吧  免得越搞越大  純建議啦

网友:
出廠日期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