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點斑機T-999P故障

楼主(2015-05-01):
美容眉包山、包海、包打斑。診狀:主機無輸出電壓,故障之前電筆會漏電
臨床:旋鈕最小電壓(綠燈)無輸出,最大輸出(紅燈)有時700V、有時200VDC

筆管裂紋裡的汗垢,是漏電的元凶

筆管都碎裂,電筆又無法購得

嘉芬請問~
1. 打斑的可調電壓該在多少之間,才算合理?
2. 電筆買得到嗎?(供貨廠商說沒貨)

网友A:
這家廠商的英文也太「天雨路滑」吧!!!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419/595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家廠商的英文也太「天雨路滑」吧!!!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419/ ...

呵呵! 所以才能改款變成D-999P上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所以才能改款變成D-999P上市~

新的英文有寫對了。。。

网友B:
掏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0048887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掏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7625083.1998302264.6.o4ExBM&id=40004888733

這麼便宜,還是把它棄修說

网友:
買一台賣給妹妹~~~收2500NT好了

网友:
同意 7#  +1  掏寶買一台賣給妹妹~~~收2500NT好了

台灣 這裡連結  賣.....
T-999P 除斑機
市 場 價:        7000元
會 員 價:        6300元*
http://www.e-147.com.tw/itemshow ... r=11&SerDesc=02

--------------
測棒  裂痕汗垢導致漏電...
如果 可以弄到 環氧樹脂 可以試著 塗上
CRT 用的 高壓返馳(FLYBACK)變壓器/陽極高壓測棒 裡面就是灌   環氧樹脂

我以前處理一個治具  用在 Impulse/Surge Tester 脈衝式層間短路測試分析儀
那時使用 AB膠 做填充絕緣高壓corona 測試漏電的探棒

其實 漆也可以  但漆有吸濕漏電 問題

网友C:
通常廠商不賣零件,但是賣配件。所以手上處理過的案例是請客戶報廢,買新的筆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廠商不賣零件,但是賣配件。所以手上處理過的案例是請客戶報廢,買新的筆組。 ...

請問idh師傅~
1. 這款筆組單價?
2. 有辦法幫忙測量主機輸出電壓是多少?
    1. 第一個綠燈亮 ?VDC
    2. 第一個黃燈亮 ?VDC
    3. 最後一個紅燈亮 ?VDC

网友D:
怪怪,你怎那麼喜歡把拆解版區當做維修版區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怪怪,你怎那麼喜歡把拆解版區當做維修版區用呢?

報告板主: 是拆解還是維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板主: 是拆解還是維修?

你這個是維修類的就該歸於維修,拆解區就純拆解,不要把理頭髮的變成理髮廳兼營masachi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是維修類的就該歸於維修,拆解區就純拆解,不要把理頭髮的變成理髮廳兼營masachi ...  ...

照阿杯您指導原則;維修區,那就是維修~是不是不該出現拆解
模擬兩可的模糊,就青菜啦!
是人治您說了算~
是管理治,板規要不要更嚴謹些

論壇有人管理固然可嘉,筆者初始發文的動機,請尊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阿杯您指導原則;維修區,那就是維修~是不是不該出現拆解
模擬兩可的模糊,就青菜啦!
是人治您說了算~

爆米花:
這個不是人治,根本也與個人喜好無關,版區的屬性比你我的個人喜好都重要,若是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貼,那整個論壇就亂了,現在這個只是希望把會員所貼的圖文擺在它該在的版區而已.

拆解與維修是相關的,請不要故意去玩文字遊戲,我們已設有各種維修版區,所以把兩者分開較好,維修版就是產品已故障要維修的,拆解區的目的就是讓大家了解產品裡面有哪些東西組成,還有它的拆開步驟為何,以讓會員學習.

若是你有錢,可以把一台新的機器全部拆解,讓大家嚐鮮,也可以讓大家知道拆機的步驟該如何做,或者有一台機器壞了,不想修了,也可以照樣做,它們的目的都差不多,都可以放在拆解版.

除非你去重新定義它,否則還是照目前的方式分開較好,若是你不知道我在講什麼,google很方便,請查一下"國外拆解網",若你找不到,請提出來,我可以找給你看.

你的量很大,許多人每天都在期待看你的貼文,若是你貼錯版區了,有些人就會找不到或者沒看到,那不就很可惜了.

若你覺得版區不足,可以提出加開版區,如"其它家電版" ...

网友:
可能是有的版區是用子版區分類,有的版區是用標籤分類,造成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大家可以看一下家電維修技術DIY服務站的版區內有一個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的子版區,它裡面就有其它類電器的標籤。
以前我會讓版主自己決定是要用子版區或標籤分類,或者兩種分類都一起使用也沒關係,如果這樣會造成大家無所適從,那可以就選擇一種全部統一用一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idh師傅~
1. 這款筆組單價?
2. 有辦法幫忙測量主機輸出電壓是多少?

老大,這就難倒我了。首先,這台機子小弟還未遇過主機故障,通常都是配件先掛,手上目前也沒有新機可以幫版主測試,這台現在很少人買了^^"我可以幫你問看看公司會計報價再私訊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這就難倒我了。首先,這台機子小弟還未遇過主機故障,通常都是配件先掛,手上目前也沒有新機可以幫 ...

點班機操作,應該是使用紙張來測試是否有輸出
就是會有豬頭,用筆頭去觸碰主機的鐵殼~ 掛的快
OK~等您傳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