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喬帝 5770 1G 威鯨版 開機一陣子後沒畫面

楼主(2015-05-02):
各位大大安安

小弟的顯示卡前陣子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小心CPU風扇忘記插電就放著去睡覺熱到當的緣故(因為當晚就出狀況了)

後來開機(指按下電源鍵開始)後,就會不定時沒畫面

比如說 WINDOWS 7 那四顆球變成視窗圖案後 黑掉
或者按安全模式那幾條CONSOLE跑一跑 黑掉
有時是BIOS的系統資訊跑完黑掉
甚至按進BIOS設定畫面 放著沒動也會黑掉

所以我的結論才會是 它開了一陣子就會黑掉 但時間不一定

請問這樣子有機會修嗎? 會不會是哪個電容或電阻壞掉而已(因為想說顯示晶片壞的話應該完全無法開是嗎?)

請有經驗的大大不吝賜教

喬帝 5770 1G 威鯨版

喬帝 5770 1G 威鯨版

网友A:
CPU風扇?~~~

請問你是要找人修理?~~~還是要自己修理?

我們這都是自己修理的,要找人修理的話可以在徵求需找人修

你當前應該找出是哪個零件出問題~

如果你是指顯示卡上的風扇電源沒插上就開機運作~那你的GPU(圖型處理器)
很可能內傷了~~因為溫度過高造成異常,但還是需要現場看才能有肯定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風扇?~~~

請問你是要找人修理?~~~還是要自己修理?

謝謝您的回覆

是CPU的風扇忘記插 不是顯示卡的 只是兩者發生的很近我才會猜想是不是有受到影響

我是想要自己修理啦 好像滿有趣的 不過對這很陌生啊 怎麼檢測都不知道

這個板是GOOGLE到的 所以原先不知還有徵求的板
那邊就會找的到店家了嗎?

其實我已經換了另一塊顯卡了 只是好奇這塊壞哪裡而已 想說能不能修修看
這樣的話請問有建議我該怎麼作好呢?

网友:
怎麼檢測都不知道!!??

不然你試試把GPU拆下來再焊回去,說不定就修好了。。。。大部分這樣做可以修好很多顯卡。(我沒在唬爛,說的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是CPU的風扇忘記插 不是顯示卡的 只是兩者發生的很近我才會猜想是不是有受到影響

那就不知道了~~~因為沒看到東西~

网友:
歡迎新朋友加入本論壇。

論壇裏有很多維修實例,可花些時間作作功課,對你一定有幫助。
善用搜尋功能,先找出相同或類似故障狀況的文章來參考,有問題再提問。

网友:
先判斷是主機板,還是顯卡問題.

网友:
如不看你說的這段話
個人認為顯示器是不是有問題???
小弟的顯示卡前陣子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不小心CPU風扇忘記插電就放著去睡覺熱到當的緣故(因為當晚就出狀況了)

後來開機(指按下電源鍵開始)後,就會不定時沒畫面
看完以上這段話.
個人認為.先查.主機板.電源.CPU.顯示卡

网友:
晶片無鉛錫球脫焊或是VRAM顯存脫焊.ATI 5.6.7系列通常顯存溫度都比晶片溫度高.

楼主:
抱歉小弟沒表達清楚
應該是確定為這張顯示卡的問題啦(因為換了顯示卡電腦就好了)
不會檢測是指不會檢測顯示卡上面壞哪個部份 (因為別篇文章有看過用什麼東西測看過不過電的)

版主不好意思啦 小弟其實有爬文過了 不過大部份有看沒懂啊..

所以是想知道有沒有個SOP之類的 不過看來好像沒有
那可以請問一下 台北哪裡有在檢測修理嗎? 比如光華商場樓上那一類的(我不確定 也不知怎麼問)

麻煩各位大大知道的話不吝分享一下了 謝謝

网友B:
不定時黑屏,剛有問題時顯卡重插或接口重插有時又可顯,嚴重時都無顯,對不,告訴你哪壞你應該也沒元件,燒機法可讓他現原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定時黑屏,剛有問題時顯卡重插或接口重插有時又可顯,嚴重時都無顯,對不,告訴你哪壞你應該也沒元件,燒機法 ...

不用重插耶 只要強迫斷電後再一次開機就好 但又是一陣子(1分鐘左右)後就無顯
試了十幾次左右都是這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