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屋頂燈座電壓問題

楼主(2015-05-03):
請教各位,小弟家裡五樓的吸頂燈最近換新,在更換的時候(關開關)我拿電表去量電線發現還有89V AC,再去把開關打開後變成112V AC。換上新的燈具後,開關是正常的,請問這是配線沒配好嗎? 我想不出來為何會變成這樣?

网友:
開關是有氖燈指示的嗎???

网友:
開關帶指示燈的關係,指示燈是跟開關接點並聯的。

楼主:
開關的確有氖燈,感謝兩位大大的指點,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當初完全沒想到。小弟推估這個原理有點像論壇之前討論的燈泡保護裝置一般,氖燈應該是高阻抗等效線路,與低阻抗線路並聯後,電流都跑到低阻抗端去了,所以氖燈此時會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