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D-ROM控制器奇怪問題

楼主(2015-05-03):
      這是幾年前買的CD-ROM控制器,利用多出的CD-ROM當成CDP,以拆下的電腦電源供應器當電源。

當時買了沒空組裝閒置一段時間後組裝測試【問題如下】,這次又是閒置了好幾年再度組裝需要使用【問題依舊一樣】。

問題:使用搖控器可以正常操作。使用控制器上面板的按鍵卻沒有反應(每個按鍵都沒反應)。

起初以為是按鍵開關故障(每個都故障機率也很小吧)【三用電表量正常,按下會導通】

請教該如何檢測修復?

補充內容 (2015-5-4 11:12 PM):
更正說明:確定五個按鍵開關都是壞的,機率雖然很小還是發生了。

网友A:
你是買誰的套件阿?

先檢查key板的線有沒有接反?

主板上該焊的排阻有沒有少之類的,甚至是ic程式燒錯之類的。

网友B:
會不會是相容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買誰的套件阿?

先檢查key板的線有沒有接反?

你是買誰的套件阿?

A:沒屋頂拍賣上買的。【不算是套件,就是整組的控制器,我這只是接上電源供電,排線接上CD_ROM】

先檢查key板的線有沒有接反?

A:搖控器可以正常動作,接反了搖控器可以正常傳輸正常工作嗎?

主板上該焊的排阻有沒有少之類的,甚至是ic程式燒錯之類的。

A:IC程式燒錯?如果燒錯了,搖控器操作時候,怎麼正常工作呢?

PS:圖一右側是按鍵和遙控接收端,兩條排線接到控制器的主版+顯示面板。
     也就是搖控和按鍵部分都是透過那兩條排線傳輸。不解為什麼遙控可以操作,用按鍵卻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相容性問題?

相容性問題?

A:搖控器操作都正常工作?只是按鍵操作卻無法工作。有這樣不相容卻能使用搖控器操作嗎?

真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買誰的套件阿?

A:沒屋頂拍賣上買的。【不算是套件,就是整組的控制器,我這只是接上電源供電,排線 ...

兩條排線, 一條(3線)傳輸IR搖控, 一條(6線)傳輸按鍵.
直接量測LCD主板那端那條6線排線接點的電壓準位, 再從那6個焊點回推看有沒有少件

按鍵和遙控接收是兩個不同的觸發源, 兩者本來就是個自獨立的.

网友:
檢查一下按鍵在按下時是否有電壓變化.
我看排線接到主板一端還有空腳, 不知是否順序有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容性問題?

A:搖控器操作都正常工作?只是按鍵操作卻無法工作。有這樣不相容卻能使用搖控器操作嗎?

抱歉,沒看清楚您的問題。因為我曾聽過有人的CD-ROM控制器會挑CD-ROM,所以才麼說

楼主:
非常謝謝大家的回覆,幫忙找出問題點。

真該道歉的是我,一時不察,按鍵開關的量測失誤。

經過確實檢察之後發現,板上五個按鍵開關都是壞的。自行以代用開關測試即可正常操作。

待購入新的好的開關替換即可完修收工。

网友:
久沒使用的電子產品,即使是新的,潮濕氧化變質,還是會壞

网友:
你可以把壞掉的5個按鍵再拆解,看裏面的銅片,應該就會發現壞掉的主因,
5個同時壞機率蠻大的,很正常。

楼主:
換上新的按鍵開關,正常運作。謝謝各位熱心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