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機雷射頭很多時讀不到,清洗雷射頭這樣可以嗎

楼主(2015-05-03):
先鋒 LD機,應是頭退化,爬文把整個雷射頭放進水裡加洗潔精浸泡,大多數頭都沒事讀碟回復正常,請問各位這方法可以一試嗎

网友A:
先教會雷射頭游泳,這方法可行
但是要限制水溫、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教會雷射頭游泳,這方法可行
但是要限制水溫、時間~

請教應怎樣清洗雷射射?可以詳細講述嗎

网友:
這玩意兒能用超音波清洗嗎?

网友B:
整顆雷射頭放進水裡並加洗潔精浸泡!!
您確定要這麼做??

网友:
開玩笑地吧

网友:
真的可以嗎???
應該是GG的可能性比較大........

网友:
這顆頭因該是I頭或J頭,好老的機器了,光柵退化了。

网友C:
用酒精呢? 擦過光碟片

网友D:
直接水洗下場9成9會掛點,裡面一堆透鏡反射鏡半反射鏡一但表面有水痕鐵定對焦失敗,更不用說水或鹽類造成短路

如果水洗後變正常,趕快去簽牌支

樓主您手上還有LD片嗎,LD片應該大多有DVD版,這種老機修復幾乎不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顆雷射頭放進水裡並加洗潔精浸泡!!
您確定要這麼做??

請問這樣可以嗎

网友:
光學系統結構圖
您確定可以搞定,這麼多鏡片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呢? 擦過光碟片

我用藥用酒精擦過光碟片,結果光碟片受不了,直接就碎裂紋壞掉了!

网友:
肯定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水洗下場9成9會掛點,裡面一堆透鏡反射鏡半反射鏡一但表面有水痕鐵定對焦失敗,更不用說水或鹽類造成短 ...

對岸看了很多文章,雷射頭物鏡內有污漬,要用浸泡加洗潔精,還有些文章說用酒精浸泡,浸約20分鐘,再用清水過,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有很多LD碟,雷射頭更換激光管是不是很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岸看了很多文章,雷射頭物鏡內有污漬,要用浸泡加洗潔精,還有些文章說用酒精浸泡,浸約20分鐘,再用清水過, ...

的确有这方法的!而且有人成功的,包括我自己!
但有前提:你的光头的确是脏而不是老化引起不读碟的,且内部结构不怎么复杂,没死角,水洗后水容易甩出,也容易烘干!
如果楼大你打算把它死马当活马医,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的确有这方法的!而且有人成功的,包括我自己!
但有前提:你的光头的确是脏而不是老化引起不读碟的,且 ...

我都想試,請問你怎樣清洗?

网友:
超音波可以試試!
不過有事我不負責!

网友F:
先測試雷射輸出功率吧-----------這一部都沒做就想登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測試雷射輸出功率吧-----------這一部都沒做就想登天

調過功率唔得

网友:
如果有調過也有達到標準---下一步應該要測試一下眼波有沒有達標吧

网友G:
雖然很多大大說不能洗..但以前還真的看過專門用洗眼鏡的超音波機器在洗ㄟ..不用客氣..排線拔掉.整顆丟進去馬殺雞..說有的馬一馬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雖然很多大大說不能洗..但以前還真的看過專門用洗眼鏡的超音波機器在洗ㄟ..不用客氣..排線拔掉.整顆丟進去 ...

哈!超音波兩票!

网友:
以前修這類機器沒用過超音波洗過-----20年前技術真是落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想試,請問你怎樣清洗?

不太好吧!
前提是很髒,不怎麼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