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ato XV-21 掃地機器人白屏不工作

楼主(2015-05-03):
之前完修一台Neato 機器人吸塵器,是運氣好

這下!聲名遠播又來這台墨綠色  診狀:開機或充電中都是顯示白屏,不能工作(且雷射不掃、馬達不動)

拆機,發現有兩根螺釘斷裂,有前修光臨

還好,內部都沒缺件

顯示板上,好多濺錫

主板上,也是有濺錫

晶體測試器抓不出主板上屏線端這兩粒23p貼片

拜請~ 23p NPN 20V 50ma 1.6G HZ- bf547_philips

兩顆23p抓下來,焊在廢板上單測,竟然是良品

這幾顆,跟三太子沒交情,不認識

字體太小,也看不清

嘉芬有請前輩開釋~

网友A:
照片10 那顆 U8 是 ST 的 ARM-based 32-bit MCU STM32F100R4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heet/CD00251732.pdf

照片11 那顆 U3 是 ST 的三軸加速傳感器 LIS3DH
http://www.st.com/web/en/resourc ... heet/CD00274221.pdf

照片12 那顆 Q4 是 Fairchild 的 N-Channel MOSFET FDS8978
https://www.fairchildsemi.com/datasheets/FD/FDS897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10 那顆 U8 是 ST 的 ARM-based 32-bit MCU STM32F100R4
http://www.st.com/st-web-ui/static/active/e ...

優閒真是小年兄,照片這麼小的字都找的到datasheet

猜想面板白屏,可能是mcu不作動或是開機程序沒完成
三太子程度低,這下要請埋控前輩指點~ 查哪幾個點?

网友B:
如果是我,會先檢查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再來看看MCU的振盪器是否有起盪.RESET訊號也看看.
基本上跟修電腦主機板的初步檢查差不多.
看到左上角那顆沒有腳的IC(BGA封裝), 頭就痛.

网友C:
MCU 應該沒啟動吧~(沒工作)
白平,最常見的,通常就是只有電上來,沒任何數位訊號送到 LCD~

网友C:
左邊3顆應該為 flash, ram 及 MCU~負責 LCD / 運算 /routing/設定。
中間那顆 ST的 ARM,應該為接收左端 MCU 的控制資料來控制周邊(馬達/三軸)~

應該只是 電源/reset 的問題。
左邊 CPU XTAL 上需有振盪。reset 信號需正常,此顆電源也需正常。
左邊 flash/ram 的 address 腳,也可以量一下,需有 cpu 指令提取動作(就是 一堆數位脈波),表示有在工作。

ps: 可查一下,確保 LCD 信號是從左邊那3顆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會先檢查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再來看看MCU的振盪器是否有起盪.RESET訊號也看看.
基本上跟修電腦主機 ...

主板沒見到RESET開關
請問師傅~ 是要查MCU的RESET下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 應該沒啟動吧~(沒工作)
白平,最常見的,通常就是只有電上來,沒任何數位訊號送到 LCD~ ...

這機器體積小,塞得滿滿的
埋控的產品是不是I/O都要齊全,才能完成啟動程序?
主板都被雷射導航遮住,而且輪子必須落地,這要怎麼測量屏線有沒FLIP-FLA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邊3顆應該為 flash, ram 及 MCU~負責 LCD / 運算 /routing/設定。
中間那顆 ST的 ARM,應該為接收左端 MC ...

屏線接口銅箔面大概有兩支腳來自BGA

難道U14 BGA 也是MCU嗎? 跟U8 MCU到底是誰當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線接口銅箔面大概有兩支腳來自BGA

U14也是一顆 MCU (LPCxxxx) ,是比較大顆的,就如同電腦的 CPU + 北橋 ~
U8 MCU 就如同電腦的南橋~
這樣解釋應該比較容易理解~

LPCxxxx + flash + ram 負責高階的運算,如排程,地圖運算。
ST那顆直接控制周邊。這是一種多工 or 平行處理。
不會因為因為要等待硬體及驅動硬體,造成運算系統需等待而停止運算。

2隻腳到  LCD ,有可能是 I2C 介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板沒見到RESET開關
請問師傅~ 是要查MCU的RESET下手嗎?

LPC31XX也是一顆ARM base 的MCU,它的RESET腳是RSTIN_N, 這隻腳要回到高電位,MCU才會離開RESET狀態.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LPC3141_43.pdf

STM32FXXX這顆MCU,它內部有上電RESET電路和掉電RESET電路,如果VDD低於2V左右,
MCU就會一直處於RESET狀態.
The device has an integrated power on reset (POR)/power down reset (PDR) circuitry. It is
always active, and ensures proper operation starting from/down to 2 V. The device remains
in reset mode when VDD is below a specified threshold, VPOR/PDR, without the need for an
external reset circuit.

网友D:
FYI

http://www.robotreviews.com/chat ... 80112e423107b32db82

1.檢查充電電池電壓
2.C10  C132 電容先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14也是一顆 MCU (LPCxxxx) ,是比較大顆的,就如同電腦的 CPU + 北橋 ~
U8 MCU 就如同電腦的南橋~
這樣 ...

遇到埋控就是汙辱三太子的智慧
只能先從LCD面板下手

確定兩粒雙色LED,沒短路

C5電容單向阻值32歐,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PC31XX也是一顆ARM base 的MCU,它的RESET腳是RSTIN_N, 這隻腳要回到高電位,MCU才會離開RESET狀態.
http: ...

感謝! 這個簡單
可是,三太子.............................................................................不會
還是招返美眉的機器人,免費健檢、保養

楼主:
引用 网友D:
FYI

http://www.robotreviews.com/chat/viewtopic.php?f=20&t=17846&sid=c80142b305ede80112e423107b32db8 ...

查電池16650鎳氫,12顆串連,電壓15V,正常
目前確認,主板是好的

楼主:
交叉比對,確認白屏是來自.......顯示板故障
顯示板上這顆SOT-25封裝的D6 ,絲印為L1t
DVM紅棒對其它四腳順向,正確應該為0.78V,這顆或周邊有問題?查不到規格~

PS. 主板上D8也是L1t,測量紅棒對其它四腳,順向皆為0.78V
請問: L1t  SOT-25 在什麼樣電路的板子可以殺的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叉比對,確認白屏是來自.......顯示板故障
顯示板上這顆SOT-25封裝的D6 ,絲印為L1t
DVM紅棒對其它四腳 ...

應該是 NXP PESD3V3L4UG SOT-353 ESD protection diode array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PESDXL4UF_G_W.pdf

測試數據(中腳對其它四腳順向)看似有問題, 可以先直接拆掉試試看.

對岸x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NXP PESD3V3L4UG SOT-353 ESD protection diode array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 ...

讚讚讚! 就是這顆SOT-25封裝的 D6

挑起第一腳,測量二極體順向0.78V是好的

完了! LCD壞了 ,LCD板一片近3000.- 棄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讚讚讚! 就是這顆SOT-25封裝的 D6

個人不覺得 LCD 面板掛點耶~

网友:
箭頭啥意思?

楼主:
小孩子又偷喝酒,罰你一樓跑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不覺得 LCD 面板掛點耶~

墨綠主機(下機身)裝上良品顯示板(上機身),就可正常工作

這台墨綠機都回裝,準備退修~ 難道舅舅有妙方

网友E:
掃地機看來也是個頗為精密的小家電。
客人送機器來修時詳細問一下故障的原因或情形也有助維修者判斷故障點。

网友F:
這應該算玩具吧?~~~這玩意的價錢我可以買幾百隻掃把了

网友G:
這LCD要價3000元挺嚇人的,是賈伯斯生產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墨綠主機(下機身)裝上良品顯示板(上機身),就可正常工作

個人只是覺得面板要壞,應該沒那麼容易吧~
可能我不知一般來說,面板壞掉的機率有多高說~

你壞掉的面板,整個背光過亮。
面板前面的那堆電容,好像與面板內部的倍壓有關~
純粹一些看法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掃地機看來也是個頗為精密的小家電。
客人送機器來修時詳細問一下故障的原因或情形也有助維修者判斷故障點 ...

美眉送修,三太子一定會問診~
從國事、家事、房事..........都會問的臉紅心跳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應該算玩具吧?~~~這玩意的價錢我可以買幾百隻掃把了

是的,因為是全自動,多是留給待在家裡的寵物當玩具
兩粒鎳氫電池包也掛的快,網路價1800.-/2200.-都有人賣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LCD要價3000元挺嚇人的,是賈伯斯生產的嗎?

OK! 有空我在向賈伯斯探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只是覺得面板要壞,應該沒那麼容易吧~
可能我不知一般來說,面板壞掉的機率有多高說~

3C產品白屏,多是來自B+的障礙
這台掃地機器人就當作練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