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LAPOLO LA929 箱扇維修

楼主(2015-05-04):
大舅子摸八圈用,不小心推倒後就全沒反應

匪區出品

拆下後殼(先移除箭頭螺絲)

開關組破裂,電源線脫落(箭頭)

因為開關為訂製品,外面沒的買,用束帶固定開關,電線插回

上電後又能正常使用,組裝交件

网友A:
沒見過這種免焊接的開關, 看似相當方便自行組裝. 不過其品質真的也太差了些, 一摔就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見過這種免焊接的開關, 看似相當方便自行組裝. 不過其品質真的也太差了些, 一摔就裂 ...

只能說匪貨的品質,也沒啥能挑的

网友B:
推倒麻將牌ㄚ~~推電扇幹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倒麻將牌ㄚ~~推電扇幹啥

噓~~~ 那是放槍後手腳不聽使喚的結果

网友:
電扇-0123 四段開關,每年都會遇到4~5起碎裂
有融膠烙鐵,很快就可改正

网友:
普通按壓式的開關有的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