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tachi p42a01a開機後跳電?

楼主(2015-05-04):
各位前輩:

抱歉第一次發帖,若有不周之處請多多包涵!

故障情形:開機後約3秒跳電,上網有找到維修手冊,不過都是一些電子線路圖實在看不太懂!

附上維修手冊故障排除章節節錄

F500

F500

TROUBLESHOOTING GUIDE

TROUBLESHOOTING GUIDE

网友:
維修手冊會告訴你檢修流程,但是不是你要修那台的實際故障狀況,
你必須拆蓋去驗証是那個故障點和維修手冊中的敍述符合,才是你擊中的目標,
講白話一點就是,把你的機器拆開,拍照,將量測的數據 po 上來,
這樣大家才能幫到你,否則大家等於是瞎子摸象,空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