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V32MABF 有聲無影。(完修實例)

楼主(2015-05-04):
今天隔壁回收場大哥,帶來一台大同32吋液晶電視來給我練基本功。

故障原因 : 有聲無影。

型號 :
圖一 (看來之前已經有維修過邏輯板了)

拆開背殼情況
圖二

查找重點 : 1.電源板。2.高壓版。3.背光模組。 依序為 : 1. 2. 3. 。

處理過程 :

1.上電時,待機指示紅燈正常。(正常)

2.測量5VSB,(正常)。既然待機紅燈正常,這應該也會正常吧! 多此一舉

3.遙控器,SW,開機都正常,指示燈由紅燈轉藍燈。(正常)

4.負載測量5V,12V,20V。(正常) 這塊電源板24V的部分只有20V,一開始以為電壓過低,但看了標示,才知這部分只有輸出20V。
所以測得20V是正常的

5.拆出電源板,準備做單板測試
電源板(圖三)

這時發現原來是 P+I 板(電源高壓一體板),再次用目視檢查各個元件,發現高壓部分電容鼓包。(如圖四)

圖四

相關位置
圖五

動手更換 100UF/450V兩顆。

再次裝機上電測試,想不到是 " 軟柿子 " ,一次就完修。

感謝上帝。阿彌陀佛。佛祖保佑。

完修畫面
圖六

网友A:
恭喜完修!
旁邊其它電解應該要一起換掉, 壽命應該都快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旁邊其它電解應該要一起換掉, 壽命應該都快差不多了...

是的 ! 也一起換了。

因為不是最主要的故障因素。

所以沒有特別註明。

拍謝 ! 下次會一起標示註明。

謝謝提醒。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換下來的電容應是10μF/450V,如果是100μF/450V的話會和板子上倒下來的那顆一樣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下來的電容應是10μF/450V,如果是100μF/450V的話會和板子上倒下來的那顆一樣大了。 ...

拍謝 ! 是10UF/450V 。

因為換下來,忘了拍照就丟掉,所以憑印象填上去的。

下次小弟會注意小心求證,避免誤導。

多謝W前輩指導。

网友:
恭喜mccarty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學習了..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恭喜完修,真的是太軟了!

网友:
這兩顆是通病,我遇到這台幾乎 都是這兩顆水桶出問題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一部我也遇到同毛病.那時手上沒10/450就用22/250串聯代用

网友:
受益多多, 恭喜完修!

网友:
好棒希望自己也能像大大那麼厲害

网友:
能完修飾一個粉好的經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