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有賣 PVC 十字管

楼主(2015-05-04):
請問各位先進:
哪裡有賣 PVC 十字管(四通管) 3英吋
只有賣UPVC軟管
找遍拍賣網,或者孤狗,都沒有賣,只有大陸淘寶網有賣,
感謝告知

网友:
可電 ~ 特力屋 ~ 問問

或是 五金行 ,有些地方有水電五金行

网友A:
這個在台灣沒看過有人用過~不知道您是用在何種地方?

网友:
3吋的4通啊...
因為是大管,所以一般小水電行不會備料(一般水電通常賣到2吋左右)...
所以要找有賣大管的水電行(看貨架就知道有沒有賣大管)...
4通不常用,但應該還是有啦,只是有時候要調貨...

网友:
這個特力屋是不會有賣的
因為一般少用,所以大部份都要去水電材料行用訂的,水電行不容易買的
材料行本身看有沒有在幫訂,不然一般市售店是買不到的
之前賣軟管固定頭也是用訂的,一棵15元,1次最少是買1包50pcs
不然一般市售店就要碰運氣

网友:
亂亂寫寫的...

四通的實用性可能不高...
個人亂推測, 四通(+) 前後左右
如果 入水由 左邊入水, 則右邊為直通可能會得到較大水量
前後(上下)則可能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在台灣沒看過有人用過~不知道您是用在何種地方?

大陸同胞的淘寶網,有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陸同胞的淘寶網,有很多

樓主
掏寶有哪就下單吧?選你認可去做吧!

如有心購料,中盤水電材料行以上問就有,沒貨也會幫你訂。
四通(十字通)包括異徑都有。

网友:
四通一般五金或水電材料應該都沒備料,找找看配管材料行(公司),這種的大多有

网友C:
有沒有考慮用兩個3通,連起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考慮用兩個3通,連起來用.

找不到十字管,只能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掏寶有哪就下單吧?選你認可去做吧!

大陸的PVC管尺寸與我們的不同,
例如三寸管,他們是75,我們則是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掏寶有哪就下單吧?選你認可去做吧!

我只需要六個,恐怕不符合最低訂購數量,
也曾寫信給他們,都沒有回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在台灣沒看過有人用過~不知道您是用在何種地方?

兩頭要裝開關,就用得到,或者一分為三,也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在台灣沒看過有人用過~不知道您是用在何種地方?

這東西用在 瓜棚的架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