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可以推荐好一點的充電電池 !!

楼主(2015-05-04):
一般的可充電的電池 ~ AA , AAA

主要訴求是壽命長 !!!

想把家所有的遙控器全換成充電電池 !!

除了 ~ 不製造垃圾以外 , 最重要的是, 不會因為漏液而損壞電器 !!!

請有使用過的達人推荐一下好一點品質的充電電池 !!

网友A:
小型化的手機鋰電池,再改線放進遙控器的電池倉內,
我們家小少爺的玩具,我就這樣改!
一來電壓夠,一來自放較低,一來已內建保護板,
充電的話,市面上可以找得到很多tp4056的小充電板!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化的手機鋰電池,再改線放進遙控器的電池倉內,
我們家小少爺的玩具,我就這樣改!
一來電壓夠,一來自 ...

這個提議好像不錯 ~
但是我懶的動手哦 !!
想直接使用充電電池會比較通用性 !!!
謝謝你的提議 !!

网友B:
不建議將遙控器的一般電池改換成充電電池或鹼性電池
因為遙控器容易損壞
至於原因
據說是瞬間電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議將遙控器的一般電池改換成充電電池或鹼性電池
因為遙控器容易損壞
至於原因

一般充電電池電壓是 1.2V  !!
會有這個問題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充電電池電壓是 1.2V  !!
會有這個問題嗎 ??

充電電池是1.2V沒錯
實際使用會不會有問題
真的不敢保證
只是
一般的碳鋅電池已經很夠用了

网友A:
若是小電流的遙控器的話,
大胖則是買了一堆東芝無鉛綠,
目前爆醬的機率不高,
但還是會爆,放太久或是進水,爆的機率比較高!

网友C:
根據以前有個專討論電源及電池的論譠的結論,似乎以Sony或Sanyo的低自放電池較好。不過那論譠已經不見很久了。

至於電流大的問題,如果沒記錯的話,大概是,
1. 一般碳鋅電池標準電壓約1.5v,幾乎所有使用乾電池的電器都使用在這個電壓,但它電量比較小。最適用於小電量電器如鐘錶等。
2. 鹼性電池標準電壓約1.55v,比碳鋅電池稍高。小電量使用的話,電量好像是約碳鋅的三倍。據說一般的普通鐘錶無法承受這種電壓,容易壞,但有牌子的鐘錶據說沒有這問題。適用於大部份電器。
3. 充電電池,標準電壓1.2v,大電流放電時,電量比鹼性電池更好,但小電量放電的話應該比不上鹼性電池。但可重覆充電使用。最大問題是電壓低了些,所以有些專門設計給1.5v的電器不適合使用(電壓不夠)。專適合於需大電流的電器(手電筒,相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電電池是1.2V沒錯
實際使用會不會有問題
真的不敢保證

最主要是漏液問題 ~~

真的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小電流的遙控器的話,
大胖則是買了一堆東芝無鉛綠,
目前爆醬的機率不高,

不知這問題怎麼一直無法解決 !!!

漏液真的是一件煩人的事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據以前有個專討論電源及電池的論譠的結論,似乎以Sony或Sanyo的低自放電池較好。不過那論譠已經不見很久 ...

謝謝你提供資料 !!!

网友D:
我都用 三洋的低自放電池,連遙控器也用,用好幾年了,到目前都無漏液,
好市多也有在賣,但包裝不一樣,價格跟網拍的差不多。
再加上電池轉換盒,轉成1號、2號電池,粉方便。已經很久沒電池了說。

网友:
我也都用Sanyo的低自放
家中的電蚊拍裡裝的低自放,不誇張,已經至少2年以上了,沒充過電
那天看到蚊子在叮我六個月大的女兒,立馬翻出來,啪的一聲,蚊子焦了...

网友:
我都用國際即可用充電電池,已經用了許多年,共二十幾個輪流用,很耐用到現在還很健康。

鋰電池不耐用,即使很小心不過充不過放還是很短命,鎳氫低自放的完全不用理他,充到發燙五十幾度冷下來還是很正常,更不必擔心過放問題。裡面沒電忘記放很久找出來充電後又是ㄧ尾活龍。

三洋的低自放名氣比較高(先出來的)所以價錢比較硬,三洋電池部門早就賣給松下了,而且在電池業界松下電池的口碑是最好。
新力電池在國際間出包太多次,我的經驗是又貴又不耐用,貴在牌子。
國際的 CP 值是最高的,品質很滿意(松下一貫的傳統)。

還有電池的外表收縮膜包裝國際的也比三洋要厚與堅韌較不會破損,都是從電池盒的彈簧摳出來時弄破的。

网友E:
如果使用雙數電池, 建議使用1顆鋰鐵電池加1顆佔位假電池,電壓E剛充飽時3.6V    正常時3.2V
耐用右部會漏液 1顆約50元 需用專用充電器
露天 14500 ,10400 鋰鐵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用 三洋的低自放電池,連遙控器也用,用好幾年了,到目前都無漏液,
好市多也有在賣,但包裝不一樣,價 ...

低自放+1
現在我的鼻毛刀與刮鬍刀 冷氣遙控器 壁鐘
都是國際牌低自放鎳氫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使用雙數電池, 建議使用1顆鋰鐵電池加1顆佔位假電池,電壓E剛充飽時3.6V    正常時3.2V
耐用右部會漏液  ...

這個方法我有在想 ~

但一直沒動手去用假電池 !!!

有空會去實驗看看 !!

网友F:
用過的三號、四號可充電鎳氫電池就屬 Panasonic (原三洋) eneloop 低自放電池還算不錯。

剛剛算了一下,家中冷氣、視聽遙控器大約有 30 個!總共需要約 60 顆電池,以單顆 80 元計算,首次就要花 4800 元購置,負擔不輕啊..........

最近也將容量有點衰退的充電電池換到無線滑鼠使用,以減少廢棄電池的產生。

配上這個充電器還不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鹼性電池標準電壓約1.55v,比碳鋅電池稍高。小電量使用的話,電量好像是約碳鋅的三倍。據說一般的普通鐘錶無法承受這種電壓,容易壞,但有牌子的鐘錶據說沒有這問題。適用於大部份電器。

其實主要是鹼性電池供電能力比較強,也就是內阻比較低,碳鋅電池內阻相對比較高一些,當負載電流產生時碳鋅電池輸出的電壓降比鹼性電池來得大,所以用碳鋅電池為標準設計的電器,實際工作電壓會抓低一點,當換用鹼性電池時,由於電壓降比較少負載電流就會增大,主要是內阻造成的差異,電壓高低差異不大,甚至有時量到碳鋅電池空載端電壓還高於鹼性電池,但負載一加上去肯定是碳鋅電壓掉比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過的三號、四號可充電鎳氫電池就屬 Panasonic (原三洋) eneloop 低自放電池還算不錯。

剛剛算了一下,家 ...

你家的遙控器還真多 !!

可以不用一次全換 , 分匹來換減輕負擔 !!

如果你的遙控或電器被電池搞壞了, 那損失也很大 !!!

我恨電池漏液啦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方法我有在想 ~

但一直沒動手去用假電池 !!!

假電池 3 號4 號都在10元 不必做 買現成比較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過的三號、四號可充電鎳氫電池就屬 Panasonic (原三洋) eneloop 低自放電池還算不錯。

剛剛算了一下,家 ...

版大家應該是開民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版大家應該是開民宿的.

可能大家都沒仔細算......全部找出來算才會發現原本少算了很多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大家都沒仔細算......全部找出來算才會發現原本少算了很多支!

仔細算了, 三台冷氣,二台電視,沒音響,沒遙控電扇, 總共5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過的三號、四號可充電鎳氫電池就屬 Panasonic (原三洋) eneloop 低自放電池還算不錯。

剛剛算了一下,家 ...

這台我有買,超好用,又可以方便匹配。
各類AA AAA充電電池我也買過四五十顆了,砸了好多錢下去,真的便宜沒好貨,不便宜的也不一定是好貨。運氣運氣。

网友:
三洋Eneloop不錯不過價格偏高,市面上的充電電池便宜沒好貨+1....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