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 TL22S300T 無法開機。(完修實例)

楼主(2015-05-04):
隔壁回收場大哥 ! 搬來一台奇美22吋液晶電視。讓小弟練練基本功。

型號: TL22S300T

故障原因 : 無法開機。

型號
圖一

故障描述:

上電後電源指示燈恆亮綠燈,感覺一上電就當機了。

圖二

恆亮綠燈時 ! 無背光,無畫面,遙控器或SW,皆沒反應,無法作用,只能靠拔掉電源線,才能關機。

但插上電源線後,上述情況又重複,一上電即綠燈恆亮,馬上當機。

這時心裡想法的處理步驟為 : 1.電源板 ,2.主機板 。 依序為 : 1 . 2 。

剛開始以為是一台顯示器,但在拆機過程突然發現是一台電視

TV輸入信號源在側面。(視訊盒)

圖三

這時想起之前好多案例都是繞遠路,這次決定從最簡單的先開始測試。

把 " 按鍵板 " ,"視訊盒" ,先拔除。(排除周邊器件故障因素)

上電試試 ! 看看機器會有什麼反應。

上電後 ! 5VSB待機電源保持在5V(正常),沒有預期的異常跳變。

這時接上"按鍵板" 再次上電試試。

上電後 ! 綠燈亮了一下約3秒,轉為正常的待機紅燈。

這時用遙控器試試開機 ! 竟然可以正常開/關機了。

再試試 "按鍵板" ,情況一樣可以正常開/關機。

這時心裡直覺,"按鍵板"是正常的 ! 不是造成故障的原因。

再次裝上 " 視訊盒 " ,測試看看。

情形竟然跟剛開始的故障情況 " 一摸一樣 " 了。

上電後即當。

看來 " 故障點 " 應該是出在 "視訊盒"了 。

拔出視訊盒就正常,反之。

於是就針對視訊盒處理。

圖四

打開視訊盒 ,發現沒幾個原件。

沒預期可以查出什麼,因為對視訊盒完全沒有頭緒,不知該如何處理。

只能針對上面的原件作基本測試看看 !

0歐SMD電阻,都可以正常導通 !

電容量量看 !

電容拆下用電表作充放電試試。

這時發現一顆電容短路了,於是換上,想說只有三顆電容,乾脆一起通通換掉了。

100UF/16V 兩顆,220UF/16V 一顆,換上後。

再次裝機 ! 上電測試。

終於可以正常開/關機了。遙控器,SW都正常無誤。

以前常常繞遠路 ! 這次反向思考,試試簡單的周邊

想不到又是一例 " 魔鬼藏在最簡單的細節裡 " 。

瞎貓碰到死耗子,只能說試運氣好 ! 沒遇到 "硬的 " 。

今天處理了兩台都還算 "順利",沒遇到什麼較專業的技術問題 !

剛好可以給小弟這位初學者練練基本功 !

完修畫面
圖五

更換位置圖
圖六

网友A:
回收場大哥介紹給我認識認識~~~我也想練練功ㄚ

网友:
恭喜完修,我也想要認識耶!

网友:
細心才能完修,恭喜完修

网友:
真好,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大哥介紹給我認識認識~~~我也想練練功ㄚ

回收場大哥是小弟的檳榔客人,小弟開檳榔攤,顧攤沒事時在單位上亂搞一通。

單位=崗位。(大陸用語)

网友:
恭喜完修.也代表只要肯學都會成功

网友:
受益多多, 恭喜完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收場大哥是小弟的檳榔客人,小弟開檳榔攤,顧攤沒事時在單位上亂搞一通。

單位=崗位。(大陸用語) ...

難怪~~你一台螢幕花幾套ㄚ比贖回ㄚ?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怪~~你一台螢幕花幾套ㄚ比贖回ㄚ?

看尺寸 !

32約2.5套
42約3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尺寸 !

32約2.5套

那很划算ㄚ~~~~勞工的兄弟、沙沙啞才多少~~~加一包大口也很划算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收場大哥是小弟的檳榔客人,小弟開檳榔攤,顧攤沒事時在單位上亂搞一通。

單位=崗位。(大陸用語) ...

恭喜完修,比較懷疑的是,不攪維修的時候有沒亂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比較懷疑的是,不攪維修的時候有沒亂攪。

老闆的福利

免費坐檯小姐陪喝酒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
水哦,很棒的維修實例
第一次看到,當作經驗囉~~~

网友:
維修首重細心 恭喜mccarty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學習了

网友:
一定要買些零件好好練功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了

网友:
也是要出手才能完修,恭喜

网友:
看似簡單也是要靠經驗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很棒的維修過程。謝謝分享。

网友:
恭喜,不錯的經驗

网友:
細心,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