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ql-e 12v 短路維修~~

楼主(2015-05-05):
感覺這版變好冷清,分享一下最近維修心得~~

p5ql-e  12v短路  經典的故障~~我想我就不贅述啦~~8相供電~~

打開電表, 二極體檔~~

紅棒接地,黑棒量這8相的上管G極~~

以下為數據~~

我想大家應該看出來了,一般都約0.8左右,而第3相卻只有0.4,就先處理這相~~
拆 MOS 拆電容~~

接著直接空板上電,驗證一下~~確實無再短路保護~~

上工吧~~換2手良品的 MOS 及電容 ~~

處理完後檢查一下北橋扣具,我想資深的玩家都知道玄機吧~~哈~~

電表量一下阻抗正常,上電吧~~緊張~~

跑碼~~無短路~~LUCK~~

戰戰兢兢的燒機 1個小時完~~

換下的零件~~

算完修吧~~感謝收看~~

心得:
        1.其實修這短路的是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存在,此例運氣好只燒MOS而已,若傷到 PWM 或 驅動 我想我可能也修不好(都是QFN 封裝)~~

        2.找遍我所有廢板還真沒這型的MOS(稀有啊~~),後來在一張被我錯殺 ASUS X38 的板找到,還剛剛好型號一樣,真是運氣好啊~~

        3.量測的方式,小弟也不懂原理,就別問我原理囉(有請高手解釋囉~~),我從對岸文獻學來的,實務上滿準的,可以參考看看喔~~

        4.建議電容一定要全換,我就吃過悶虧,之前有一張也是12V短路本來已修好,換回原來的固態電容,結果上電沒5秒,其中1個電容炸得我滿臉豆花,還導致那一相MOS燒毀,所以不要太相信固態電容這種東西~~

网友:
謝謝分享,小弟學習起來,固態電容要全換。

网友:
恭喜完修!

的確以前華碩這種12V對地短路,通常除了MOS外PWM IC多要一起更換才會好,不然沒多久就會又燒(可能一天也可能一星期內)

另外北橋散熱片的秘密就是那個海綿受潮會導致NG,所以要清掉
清掉後周圍最好貼上耐熱膠帶(茶色半透明那種),因為散熱片會導電.

***另外SeaGate硬碟常常掛電路板也是"海棉"受潮導致

网友:
許久不見wanjonwan兄的文章了....
wanjonwan兄看一下訊息,謝謝...

网友:
在痞酷~~稀有人士跟稀土一樣  稀有

网友:
恭喜完修!量測方式可否說明原理或提供參考資料鏈結?

网友:
固態電容故障時.不暴漿,也看不出來

网友:
感謝精彩的實例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好奇請教這個 8 相的 PWM controller 是哪顆 IC ?

网友:
太精彩的實例分享感謝版大

网友:
簡單扼要  沒有多餘~真是一篇好文容易懂
又精彩

网友A:
小弟遇到2張都是北橋陣亡的ㄒAㄒ
短路直通北橋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遇到2張都是北橋陣亡的ㄒAㄒ
短路直通北橋裡面

我也有遇過,但我運氣好把匯流排的MOS 換掉就OK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遇過,但我運氣好把匯流排的MOS 換掉就OK囉~~

我運氣算特背=.=...

网友:
非常棒的經驗分享...授教了!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學習中n_116|

网友(2015-06-17):
恭喜完修,解說詳細的維修文!

网友:
非常好的一篇文章

网友:
精彩又詳細,非常棒按個讚!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也感謝分享~

网友(2015-08-01):
真厲害
我連一般的電解電容都換不好
佩服這一些有維修能力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