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42吋液晶電視 故障問題判定求助???

楼主(2015-05-05):
這台電視機連接第四台使用 HDMI 訊號,將第四台訊號切掉就變成這樣
請問這是面板故障 還是 LED 燈條故障???

畫面右下角有暗影

畫面右下角有暗影

网友:
面板有壓到?

网友:
應該是面板有問題?

网友A:
LED燈條有3顆一組.有的6顆一組 應是燈條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燈條有3顆一組.有的6顆一組 應是燈條壞!

+1
我看了半天也覺得是LED 燈條有問題...

网友:
不太像燈條
拆了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我看了半天也覺得是LED 燈條有問題...

    小弟以為 … 若是燈粒掛點,依照片來看,壞的應該不只一粒,在這種情形下,背光沒進保護不太合邏輯,

因此 …面板目納的可能性較高 !

     實務上來看,燈條故障 … 是沒機會拍到這張照片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以為 … 若是燈粒掛點,依照片來看,壞的應該不只一粒,在這種情形下,背光沒進保護不太合邏輯, ...

如果是木納面板不就沒救了?

网友:
回大大您的話 …

     就現狀來說…依小弟的技術還無法克服 !

网友D:
右邊第1截有亮的長度與第2截熄掉的長度相同
這是燈條右邊算來第2串開路或電沒送來
假設一串是10顆間 任一節點開路
那一串不構成迴路
就整串不亮
這在led電腦螢幕已履見不鮮

mura通常不規則形狀
這案例算是規則形狀...

led真是災情慘重
還有2個星期熄掉1次的要修..哇咧..

嘅嘆大家還是拼命買新的
價值觀用金額來衡量比較
造價愈低的怎麼可能會愈耐用呢?
真是橫也一刀 豎也一刀
刀刀要命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右邊第1截有亮的長度與第2截熄掉的長度相同
這是燈條右邊算來第2串開路或電沒送來
假設一串是10顆間 任一節 ...

感謝大大您的見解說明 … 小弟的功力果然還有進步的大空間,謝謝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小弟以為 … 若是燈粒掛點,依照片來看,壞的應該不只一粒,在這種情形下,背光沒進保護不太合邏輯, ...

大家努力討論個半天.可惜原版大卻早已消失江湖.一點也不回應.真是沒禮貌.
沒拆沒真相.

SAMSUNG LED燈條故障畫面.一樣也不會進保護.

网友B:
逍遙大抱歉了,應按回覆卻按到編輯了,所以會留下編輯記錄....xd

除了大家熱列討論之外,逍遙大提供了寶貴的經驗供大家參考,但是樓主丟出問題後就不聞不問,
這種典型的射後不理,真的非常不禮貌,小弟一直困擾於這種無良行為,
想說這種行為是不是要想出一個方法來減少這種 現象的發生,以維持論壇良好的互動。

网友:
是否排線老化 接觸不良

网友:
累計3次踢出論壇

网友:
拿到明牌就去爽啦~~~~哪位同業如果遭遇到某客戶直接跟你講我背光LED壞了幫我換燈條的

那大概就是那位仁兄啦~~

原來LED燈珠可以壞某一回路

网友:
不予起舞,,台中...一堆.三咖,,搞不好有.三X
不分尺寸一台..我都不想搞...
我都想跟他認識一下...
不分此吋聯工代廖 1K
我都不想花腦筋..又有保

  還休喔

网友:
面板有問題範圍會越來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努力討論個半天.可惜原版大卻早已消失江湖.一點也不回應.真是沒禮貌.
沒拆沒真相.

謝謝您的回應與指教

下回會改進 ! 請原諒我的不禮貌行為

楼主:
[問題求助] 禾聯 HERAN 42吋液晶電視 故障問題判定求助???[目前維持現狀 不維修]

謝謝版內各路高手共同解惑!
目前電視機狀況不太嚴重 家人討論後 維持現狀
因為非電子相關科系出身 所以拆機方面與維修方面能力有限 請各位諒解

目前 gkjnn 大大有提供視頻影片 先好好研究看看 是不要自己動手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逍遙大抱歉了,應按回覆卻按到編輯了,所以會留下編輯記錄....xd

謝謝您的回應與指教

下回會改進 ! 請原諒我的不禮貌行為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應與指教

下回會改進 ! 請原諒我的不禮貌行為

您好!
請別介意大家對於相對回應的感覺,主要是希望在論壇裏大家有良好的互動,
一來維持論壇的和諧,二來維持文章的完整性,使發文更具參考價值。

當然這些都要靠大家的努力和配合。

网友:
原來LED燈條節點故障不會進保護,學習了。

謝坤哥的專業指導。

网友F:
燈條故障,不過換了還是會巴故,因為原廠軟體有問題必須升級, 不然會2次維修喔

楼主(2015-06-04):
引用 网友F:
燈條故障,不過換了還是會巴故,因為原廠軟體有問題必須升級, 不然會2次維修喔 ...

謝謝告知!
燈條更換後 原廠軟體也要升級  看到這二項對小弟來說可是大工程

目前電視機狀況報告  目前電視機黑影部分並未擴大!

网友:
原來LED燈條節點故障不會進保護,學習了。

网友:
為何LED燈條壞要進保護? 要保護什麼? 要做保護線路也不能簡單解決,必須偵測電流,如果突然降低就是LED燈條壞,這似乎沒什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