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問題求助:監視鏡頭怎麼拆?

楼主(2015-05-05):
這個鏡頭被雷擊打壞了,只是很好奇想拆開看看,但防水做太好,找不到下手的位置,又不想暴力拆解,求助各位先進。

网友:
鏡頭前面那個圓框逆時針方向旋開,防水的會很緊。

网友:
以車用防滑膠壂, 將前面包啟用手轉, 或用管鉗或鏈鉗或拆機油芯的鉗, 最好加用防滑膠壂 ,防止刮傷並增加摩擦力.

网友:
承如#2 wooden大說的.. 轉吧!!
前陣子牛才幫朋友轉開做焦距調整.... 用力轉.. 就會下來了!!

楼主:
謝謝!等一下找時間是試試看!

网友:
轉下來之後就會發現CCD總成~~~前面紅外線PCB後面鎖著CCD總成,接下來就是電源線+訊號線~

打壞的話~應該是CCD總成有東西壞了

网友:
Jimpo大大提供的管鉗真的很實用。

楼主:
還沒買管鉗,等有空買再說,最近比較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