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修附 1/2 HP抽水機維修

楼主(2015-05-05):
這台是之前生鏽卡死的,拆開跟除鏽已經PO過,組合後葉輪會磨到底座

還好翻到牙線包裝,剛好可以套在軸心上

剪下來用

組合後葉輪反而磨到水機殼(箭頭就是磨痕)

加套1個大一點的O型環

組合後可以順利轉動了

從入水口看進去

這是另1台用2年被鏽卡死的木川 1/2HP抽水機,鏽清完就能恢復使用
明顯零件空隙比較小

小弟的方式應該會造成揚程損失,救急不救窮

网友:
樓主
前篇看不太懂,這篇才看懂。

卡銹或污泥端看管路與來源。

如需加墊片(葉片磨擦)調整間隙,哪就代表馬達內的培林與軸(轉子)有位移或培林與機殼(定子)鬆動無法固定定位(前後位移,可推軸便知(轉子))。

如屬後者沒救了(除非換殼),前者換培林定位就OK了二顆(大多數,除非軸(轉子)也磨損,大部分設定培林材質較弱(成本較低))。

另外上述二者如發生,都會有併發症,會產生磁位移無法轉動仍耗電。

楼主:
W大,箭頭軸向並沒有位移鬆動,小弟也是很納悶為啥用久了生鏽就會卡到

轉動阻力是有比新的大一點,但不是很明顯,而且拆機前外觀沒有看的到的漏水

修好了主要當備用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