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PVC-U管,與國產的灰色PVC管,規格是否相同?

楼主(2015-05-05):
今日詢問大陸的淘寶賣家,白色PVC-U管,與國產的灰色PVC管,是否相通?
結論如下:
台灣的PVC管:2.5寸=75mm,3寸=80mm
台灣和香港主流管道用的都是英標、日標為主
英標的2.5寸=管外徑76mm,3寸=管外徑89mm,管標80
國標PVC 給水的75mm管是2.5寸,3寸是90mm
國標,2.5寸管外徑是75mm,管標75,3寸管的外徑是90mm,管標90mm

請問各位先進,白色PVC-U管,是否無法,與國產的灰色PVC管接通

D160*160*160
D110*110*110
D75*75*75
D160*110*110
D110*75*75
D110*50*50

网友A:
樓主
英標、台標、國標........黑白舞嗎?
光是寸...........一字到底!    哪個跑哪去了.......難怪差很多...........該不會又是賣家的錯

網路搜尋  基本說明:

有沒有合自己算吧自己決定,(寸尺 ≠呎吋)自行拿捏

1.寸(台制單位) 1寸 = 3公分

尺(台制單位) 1尺 = 10寸 = 10*3公分=30公分

2. 吋(英制單位) 1吋 = 2.54公分

標記符號: 1吋 =1"

呎(英制單位) 1呎 = 12吋 = 12*2.54公分=30.48公分

標記符號: 1呎 =1'

故 42吋電視會等於 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英標、台標、國標........黑白舞嗎?
光是寸...........一字到底!    哪個口 ...

感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