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的酷友可以幫我...

楼主(2015-05-05):
〔求助〕一個1.5v 放大電路 跪求~
小弟因前陣子買了對岸kg316t 計時器因繼電器損壞,放一陣子只剩下上蓋控制元件組

很想上傳圖片  但怎麼不能上傳阿??????  沒有辦法補救嗎????

===================================================================

wish 大大 抱歉 昨日晚上小弟 求助 一個1.5v 放大電路

昨日明明有編輯好 也有上傳圖片 不知會和變成那樣 難道是電腦或是網路沒傳好嗎?????

可網開一面 不要這麼樣 小弟每天都會去逛一下 七天太久了  這樣這維修的興致與熱情早就被踏滅了

這樣不能發言

太.....................

今日有發現要分享並討論 可否給小弟一次機會 拜託謝謝

跪求~    跪求~    跪求~     好心的酷友可以幫我和 wish說一下嗎???

心情太糟了~  為何又學阿莫論壇風格   哭~

=================================================
現在已是晚上9:46分   沒人發現~

明天又要開始整天般的生活  為何這樣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晚上9:56分

网友:
請補圖片,並詳加說明需求.1.5V放大電路與故障繼電器的關係?

网友:
連痞酷會員等級都不想遵守版規,那只好依版規處置了。

网友:
建議你標題改改....求KG316T微電腦時控開關  1.5v 電池接法

google
KG316T 可以得到很多資料
懶得拍照 剪貼網路上現成照片都行
基本上 你這篇嚴重違版規 該被丟資源回收
趕快改吧 版主留情了˙˙˙正在倒數計時

轉貼  大陸的百科問答  原址:  http://wenda.chinabaike.com/b/30737/2013/1024/556544.html
求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原理剖析??

電腦定時控制開關能夠根據用戶設定的時間,自動接通和關閉用電設備,控制對象可以是路燈、霓虹燈、廣告燈、生產設備、廣播電視設備。本文以KG316T型電腦時控開關為例,介紹控制電路的工作原理。供維修時參考。
一、控制電路原理分析
KG316T電腦時控開關的控制板電路和鍵控控制、LED指示板電路如圖所示,圖中元件、排線端子編號為繪製時自行標注。
市電經變壓器隔離、降壓後、再經D1~D4橋式整流、C2濾波,一方面為控制電路提供直流工作電壓(時控開關開啟時為12V,關閉時為15V)。並使LED1發光,指示時控開關已經接入市電;另一方面再經R2限流、R3分壓、VDl穩壓、在C4兩端形成3.6V的穩定電壓,再經D5降壓、R4限流,為電腦電路和液晶顯示電路提供3V工作電源。內附電池E保證在停電時設定的數據不丟失和電腦計時的不間斷,長期供液晶顯示時鐘和微電腦電路運行。電路中D5在時控開關不接入電源或停電時起隔離作用,防止內附電池經R3耗電。
當時控開關設定為“自動狀態”,電腦計時到達設定的某組“開”的時間時,電腦控制輸出端(XGDZ—B板排線端子⑧)輸出接近3V的高電平,送往XGDZ-2板端子④,經R5驅動Ql飽和,繼電器線圈中流過電流,常開觸點吸合,時控開關處於“開”態。同時繼電器線圈兩端的壓降使LED2點亮,指示目前處於工作“開”態。
當電腦計時到達設定的某組“關”的時間時,微電腦控制輸出端變為0V低電平,Q1、Q2截止,繼電器釋放,時控開關轉為關態,同時,由於Ql、Q2截止,繼電器線圈兩端變為等電位,LED2熄滅,指示目前時控開關處於關狀態。
當選擇手動操作將時控開關設定為“開”或“關”的狀態時,電腦控制輸出端子分別輸出高電平或低電平,控制、指示電路工作過程與設置為自動時相同。
二、常見故障檢修
1.到達設定時間,時控開關沒有自動開啟
如果確認設置的時間和狀態符合要求,則是設定自動狀態時的設定順序不對。KG316T電腦時控開關在按“自動/手動”鍵設定“開、自動、關”時的轉換順序是往復變換式,不是循環方式。在設定為自動方式時應先將指示狀態的三角形箭頭,由對應當時所處狀態的位置轉換到“自動”位置。
2.電源指示燈不亮、開關不動做
將時控開關脫離市電,查市電輸入接線端是否有2.4k左右的阻值,這是12V變壓器初級繞組阻值,它隨變壓器所用線徑和匝數的不同有很大差異。若呈輸入端開路,查0.5A保險管是否燒斷。若變壓器損壞則要更換體積相差不大的12V變壓器。變壓器整流輸出電壓實測在繼電器釋放狀態為15V左右,繼電器吸合後降為12V左右。
3.使用或放置長時間後,不接入市電時液晶顯示屏顯示字符淡或不顯示
此為內附電池電量不足或失效所致,需更換兩節5號高性能電池。注意不要用充電電池更換,因為充電電池電壓太低。
4.時控開關關不斷
此故障多為Q1、Q2短路損壞造成。
查出後可用常見的2s8050晶體管更換,Q1也可用9013等普通小功率NPN管代換。繼電器損壞後代換時應考慮負荷大小,最好用同型號代換。
時控開關正常工作時,電路關鍵點實測電壓如圖1中所標注,括號內為繼電器釋放(關態)時電壓值。

SIMON 注: 上述 Q1、Q2短路損壞, 為設計不良。修好NPN晶體後 ,   再加個二極體1N4001 如下圖:

网友:
此篇圖解說明中的重點電壓標示方法,以括號()內文為繼電器釋放(off)的註解,可以學起來自行應用.

网友:
我想我還是得回答你的問題︰
1. 很想上傳圖片  但怎麼不能上傳阿??????  沒有辦法補救嗎????
答︰當你發帖時,你應該馬上知道圖有沒有發出去?如果發現圖沒有發出去,那可以在第二帖說明原委,或請版主或我刪帖,但是你什麼都沒有說明就放著,以上就是補救啊!

2. 我才沒有學什麼阿莫論壇,在特定版區發帖前有出現以下提醒︰

請務必注意本版規定︰
1. 標題中請加註品牌、品名、型號及故障原因。
2. 在本版發帖一定要有照片(回覆不限)。
3. 照片不得使用外連空間,請在貼文框右上角選「進階模式」,進入後,再用貼文框上面「圖片」功能,上傳照片或圖片。

上述重點其它注意事項請詳閱版規,違規者一律依版規禁言或停權處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同意以上規則後,請刪除以上說明再發帖。謝謝配合!

我願意相信你不是故意,但是你違反版規卻是事實。
為什麼又幫你解禁停權七日?這不是我的寬容,而是我的爛個性,用在這個地方人治就方便了,因為我說了算,不過我就變成破壞規定的元凶,以後再發生類似狀況時,被我停權的會員也能要求我以你的例子處理。

想一想這種較輕微的違規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總比昨天有位一上來就貼色情廣告或破壞論壇和諧的會員好多了。
雖然解除停權,但我覺得還是要罰勞動服務的,有上來論壇麻煩公狗們多關照一下吧!以後有類似情事時也可詢此方式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