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LENOVO B590 開機後畫面會不定時暗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5-05-06):
狀況:開機後沒有固定的頻率螢幕會暗屏。
檢測:疑似休眠開關作怪(圖1),有遇過類似的情況,直接把休眠開關剪了試試(圖2),不再暗屏了。
處理:應該是休眠開關受潮了導致開關啟動休眠才會讓螢幕時亮時暗,剪了休眠就沒作用了
   更換全新屏線(圖3),測了2天,正常不暗屏,完修。

网友:
有經驗的小書僮就是不一樣,又學到了

网友A(2015-06-05):
請教小書僮大大,我的b590昨天也發生類似問題:
開機進入win7後,不定時黑屏,再按開機鍵後亮屏,顯示登入畫面…再登入後,過沒多久又黑屏,無止盡重覆的這樣休眠,外接螢幕也是如此…應該跟你是一樣情形吧?!請問:
一、休眠開關位置在那裡?
二、何處買的到屏線更換?
三、如果只將休眠開關剪了,是否不影響筆電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小書僮大大,我的b590昨天也發生類似問題:
開機進入win7後,不定時黑屏,再按開機鍵後亮屏,顯示登入 ...

一般筆電較常見是DIP switch開關,通常多是更換開關或是直接移除

但是Lenovo B590 ~圖示的零件就比較特殊,IBM喜歡搞特別

直接如LZ圖示剪斷線,就是從此休眠鍵無反應,對NB無影響,一般人也幾乎沒有人在使用"休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小書僮大大,我的b590昨天也發生類似問題:
開機進入win7後,不定時黑屏,再按開機鍵後亮屏,顯示登入 ...

一:把面板B殼拆了就可以看到圖片上那個休眠開關了
二:小弟這裡有,有需要可私訊
三:若是自己的筆電,可直接剪了,沒休眠功能而己,不影響筆電運作

网友:
謝謝小書僮大大,我看到它了…上面接點有受潮的銅綠…我先將它清一清試試看,但結果一樣…,今天打算剪了他

网友:
謝謝各位,剪了開關後一切正常…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