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時器KG316t  面板1.5V驅動繼電器

楼主(2015-05-06):
感恩大大寬榮 本來小弟被禁話七天 想說沒搞頭了 誰知大大的寬容放了小弟一馬  感恩~
所以在這感謝wish 抱歉

昨日話題是  想要用如圖片 剩下的計時器殘件 修改一下
正面是功能正常 設定直OK 只有1.5V的電池

背面是當需啟動繼電器的訊號就會 輸出1.2~1.3V的電壓
這兩條線不能高於1.5V 畫面會怪怪的

昨日本來求助需要一個放大的訊號

小弟自己設計一下電路如圖

發現如果是用一般的電源供應器24V 去 驅動這繼電器 功能正常

但是因想要自行修改 沿用了他原本的電容降壓電路

用電源供應器測試沒問題

用電容降壓電電路就有問題,繼電器會一直長ON住不受控制 量測電容降壓後出來的電壓一樣是24V 沒什麼改變
小弟有抓了一下電路如這樣

拜託各位大大指教 感恩

補充內容 (2015-6-3 12:01 PM):
搞好了~ 終於 哀~原來我這麼笨  還沒了解電子的訣竅
好多好多要學喔~  拜託各位照顧了

補充內容 (2015-6-3 03:12 PM):
因版規 說 不能修改 也不能再上傳,雖然不合理 但有只能默默接受

連回覆都不能上傳圖片這會不會太不人性了

楼主:
最後一張是畫錯的 明明刪掉了怎麼還會跑出來><

网友:
先不管什麼能不能用或有什麼問題,我光是看到大家用非隔離的方式降壓都會捏一把冷汗。

楼主:
我拆開看內地很多產品都用這樣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開看內地很多產品都用這樣方式

跟別人比可以比好的,也可以比爛的,這點我們可以選擇。

网友:
電路少了安全保護100mA保險絲,還有Zener缺了限流電阻.

楼主:
大大 那基納限電流電阻要怎麼設計會比較好,可以指導一下嗎 謝謝

网友:
我是建議計時器的輸出你接光偶合(OC)或固態電驛(SSR)來做比較保險,至少非隔離的電容降壓出問題時比較不會影響計時器。
不過印象中SSR 控制端好像沒有3V以下的,這個你要找看看。

网友:
1.5v難道推不動電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那基納限電流電阻要怎麼設計會比較好,可以指導一下嗎 謝謝

回文記得用回覆,否則別人不知道.

1. 先找電容式降壓公式,本網或者google都可以.

2. 計算出輸出電壓和電流,需要用24V供給Relay,降壓輸出可以設為30V,限流電阻 R = (30V-24V)/100mA,100mA的電流可以隨實際需要而增減,Io = I_relay + 10 mA(Zener),電阻的W值為計算值的5倍.

3. 計算後的電壓和電流值,需要再經實測.

楼主:
搞好了~ 終於 哀~原來我這麼笨  還沒了解電子的訣竅
好多好多要學喔~  拜託各位照顧了

楼主:
怎麼不能上傳圖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不能上傳圖片了~????

你有縮圖嗎

楼主:
有壓縮圖片有縮圖 但上傳後點不到圖片 一直卡住在

  正在上傳(100%).....

在相簿圖片看不到圖片

楼主:
搞半天終於 可以上傳圖片了    原來不能按圖片上傳,需要用附件上傳才可n_158|

=====================================================

內部照片是這樣,修改的亂七八招的~

而真正電路卻是這簡單的迴路,如以下圖片

主要是當KG316T,這控制器輸出1V~1.5V ,當有要輸出時就出電

當沒有時就沒有電壓0V ,此時正電腳與負電腳還是有內組約100~200歐姆

因為一開始以為用達林頓放大電路作即可,誰知電會倒灌到KG316 液晶都異常

後面想說用反向控制用不ON時反向時的內組啟動卻也啟動不了

用很單IC達林頓及 C9013電晶體組成達林頓正電觸發做都不能驅動繼電器,而且會有電源倒灌。

更好笑的是 在KG316T 輸出觸發腳位串上一個二極體  想說這樣應該部會倒灌電壓了吧

這笨的行為變成輸出端不到 1V  干擾嚴重~          哀~~

目前正在測試中...

              經過這修理發現自己能力欠缺,經驗值也差太多了><    有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  謝謝感恩n_149|

楼主:
對對對~ 就是按照這上面做才會有問題內

剛剛測試一下 有的電腦用圖片傳會有問題  有的卻沒有問題???

怎麼會有這樣怪異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半天終於 可以上傳圖片了    原來不能按圖片上傳,需要用附件上傳才可

你的電路少了一個提升電阻,以避免當初級Off時,輸出級的B極成為空接狀態,有兩種方式,一為C9014(或2N4014) NPN之C接22K至24V,或者9015之Vbe跨接一個4.7K電阻.

9015的B極電阻所能流過的電流要以Relay所需電流除以10來計算.

畫電路圖時最好是標示編號以利討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對對~ 就是按照這上面做才會有問題內

請看老大這一整篇的最後一圖及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您沒取消下面圖片的"純文字"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路少了一個提升電阻,以避免當初級Off時,輸出級的B極成為空接狀態,有兩種方式,一為C9014(或2N4014)  ...

大大 感謝指導

有聽沒有懂  可以畫一下圖給小弟指導一下嗎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感謝指導

有聽沒有懂  可以畫一下圖給小弟指導一下嗎 謝謝

根據你15#的電路圖,自己先對照再畫一下,我講的也不是客語啊,因為我也不會講,多看幾次看看,你不可能看不懂的 ...

楼主(2015-06-05):
引用 网友A:
根據你15#的電路圖,自己先對照再畫一下,我講的也不是客語啊,因為我也不會講,多看幾次看看,你不可能看不懂 ...

版大 感謝指導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小弟沒有得罪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大 感謝指導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小弟沒有得罪你的意思~

兩圖都錯, 再慢慢且仔細的看清楚S版大的兩種方式描述,

一為 2N4014 NPN之C接22K至24V.
二為 9015 之Vbe跨接一個4.7K電阻.

建議把零件標示編號 (R1,R2,Q1...) 以利討論
可以把有極性零件的腳位標示出來以利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圖都錯, 再慢慢且仔細的看清楚S版大的兩種方式描述,

大大 抱歉 小弟資質不好><

一為   是這樣嗎???

一為 2N4014 NPN之C接22K至24V.

二為 9015 之Vbe跨接一個4.7K電阻.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要畫在哪了阿><

网友A:
>版大 感謝指導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小弟沒有得罪你的意思~

我也沒有覺得你在怪我啦,但是你還是需要花時間學習,學會了終生受用,我現在只是把電晶體當開關時,該如何計算告訴你,你照著一步一步做就好了.

如果你連電晶體的極性腳位都搞不清楚,那你做起實驗當然會很辛苦了.

你的電路除了少零件,還有數值問題,也沒有提供Relay所需的電流,零件還是沒有編號.

一般電晶體要做為開關使用,hFE是以10為基準,假設你的Relay所需電流為I_Ry,那就先以(I_Ry + 10mA)做為輸出級電晶體C的輸出電流,而b級輸入電流就是Ib2 = (I_Ry + 10mA)/10, 而Ic1 ≒ Ib2, 所以Ib1 = ((Ix + 10mA)/10)/10,Vbe以 0.7V計算, Vce以0.2V計算, 請重新計算你所有的電阻值,記得所有的零件都要標示編號,以利討論.

楼主:
那我目前接法是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 感謝指導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小弟沒有得罪你的意思~

我也沒有覺得你在怪我啦,但是你還是需要花時 ...

大大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Ib2 = Q2

Ib1 = Q1  對嗎????

I_RY = 40mA+ 10mA

I_RY =50mA

b級輸入電流就是Ib2= (I_Ry + 10mA)/10, 而Ic1 ≒ Ib2

Ib2 = 50mA / 10

Ib2 =10mA

版大底下不懂
Ib1 = ((Ix + 10mA)/10)/10,Vbe以 0.7V計算, Vce以0.2V計算

IX ???    是什麼

這底下 不懂n_146|
Vbe以 0.7V計算, Vce以0.2V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Ib2 = Q2

1. 到現在你的兩個電晶腳位仍是錯的.

2.
>Ib2 = Q2
>Ib1 = Q1  對嗎????

Ib1 就是Q1的b(base)極電流
Ib2 就是Q2的b(base)極電流

>I_RY = 40mA+ 10mA
>I_RY = 50mA

多出來的10mA就是餘裕電流,也可以加多一些.

3.
>b級輸入電流就是Ib2= (I_Ry + 10mA)/10, 而Ic1 ≒ Ib2

>Ib2 = 50mA / 10
>Ib2 = 10mA

這個計算也錯了.

4.
>版大底下不懂
>Ib1 = ((Ix + 10mA)/10)/10,Vbe以 0.7V計算, Vce以0.2V計算

>Ix ???    是什麼

Relay所需的總電流.

>這底下 不懂
>Vbe以 0.7V計算, Vce以0.2V計算.

會看不懂這些,表示你沒有基本的電晶體觀念,要玩這個你會玩得很辛苦喔,你先網路查一查,現在google很方便的,別浪費不用喔.

不會的沒關係,只要願意學習就好,電晶體的原理不了解的話,你只能在表層,處處碰到問題,進不到核心.
從以上的帖子看來,你還是得重新學習NPN與PNP的"基本的電晶體電路"才行,下過苦功才有甜果實,網路上的資料非常多,你可以多看看做做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到現在你的兩個電晶腳位仍是錯的.

2.

抱歉~ 版大

     小弟想用實例 推看看 可以指點下一步嗎 拜託謝謝感恩

                                        圖片 已修改了

3.
>b級輸入電流就是Ib2= (I_Ry + 10mA)/10, 而Ic1 ≒ Ib2

>Ib2 = 50mA +10mA/ 10
>Ib2 = 6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到現在你的兩個電晶腳位仍是錯的.

2.

版大

         可可可...以算一次給小弟看一下嗎   拜拜.....託

下次來台南 小弟請你吃冰 退退火n_153|

网友A:
還退火咧,回去台南時更熱,在這裡白天已熱到36度了 ....

楼主:
好清楚喔~   版大 不愧是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退火咧,回去台南時更熱,在這裡白天已熱到36度了 ....

1. 繼電器 並聯的10k 可以拿掉嗎???

2. R1 = (VIN - VOUT ) /1mA  , 1mA哪來的  是公式嗎

3. R3 = 1/3(R2)~ = R2     這是怎麼推出4.7K   不懂n_098|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繼電器 並聯的10k 可以拿掉嗎???

2. R1 = (VIN - VOUT ) /1mA  , 1mA哪來的  是公式嗎

>1. 繼電器 並聯的10k 可以拿掉嗎???
可以.

>2. R1 = (VIN - VOUT ) /1mA  , 1mA哪來的  是公式嗎
查看 2N3904 datasheet page 2.

VCE(sat)∗ Collector-Emitter Saturation Voltage, Ic = 10 mA, Ib = 1 mA, 0.2V .

>3. R3 = 1/3(R2)~ = R2     這是怎麼推出4.7K   不懂
這是看過許多電路,還有自己做實驗的經驗值,加上此電阻後,可以加快Relay 的關閉,卻不能影響它的開啟.

這種電路的推算,就是從後級先推算所使用的最大電流,再加上一些預留的電流,再往回推算b級Ib2=Ic2/10.
再由前面由1mA開始推算,Ic1=Ib1*10=1mA*10=10mA, Ib2≒Ic1,前後擠壓的結果,一定會超出所需要的電流,再依實際需要做調整.

网友:
relay 加個二集體會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