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求協尋 KENWOOD CG-931 Services Menu

楼主(2015-05-07):
請求協尋 KENWOOD CG-931  Services Menu
求古神並無方向,所以上來請求資料達人指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燈版大,

網路上有, 約17MB

lazy104 大,感謝您!

看來我用的關鍵字有問題...xd

网友B:
有了這種利器就不用去賣玉蘭花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了這種利器就不用去賣玉蘭花說

有了這台,我就不用每次要測試時都要開電腦,方便多了,
但是這台 video 部分是正常的, rf 是故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這台,我就不用每次要測試時都要開電腦,方便多了,
但是這台 video 部分是正常的, rf 是故障的。 ...

上次掃一台TV的125CH,印象中好像4XXMHz一值跳到 XXX MHz (STEP 6MHz)
有沒可能這台RF是好的~要不要掃一下這台的RF輸出的頻率

网友:
漂亮又保養得宜的一部儀器~

网友C:
手上應該有示波器 依MENU(第4葉 4.RF) 上

CG931 SYNC_OUT 接示波器CH 2  並以此為示波器的同步觸發
觀察        RF_OUT  有無信號

這類儀器RF 信號  未必能達到 全頻段, 但是 低頻域段 55.25 to 160.00 MHz  是一定有的

-------- Broadcast TV --------            --------- Cable TV -----------
CH      BAND    VIDEO    AUDIO      CH      BAND    VIDEO    AUDIO
2      54- 60    55.25    59.75        2      54- 60    55.25    59.75
3      60- 66    61.25    65.75        3      60- 66    61.25    65.75
4      66- 72    67.25    71.75        4      66- 72    67.25    71.75
5      76- 82    77.25    81.75        5      76- 82    77.25    81.75
6      82- 88    83.25    87.75        6      82- 88    83.25    87.75

(轉自 http://hamradio.arc.nasa.gov/ntscfreq.html )

接下來 就看Channel 開關 是不是 氧化(幻想中軟的)
或是 VR15 / VR16...

以上  純臆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應該有示波器 依MENU(第4葉 4.RF) 上

CG931 SYNC_OUT 接示波器CH 2  並以此為示波器的同步觸發

所以,三太子又喝醉~
把六樓CATV的頻率記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三太子又喝醉~
把六樓CATV的頻率記錯

以前用過 FLUKE 54200  (下圖來自  http://www.chiantech.com.tw/product.php?id=95 )

可能是功能最強的了

明明根據頻道表, 輸入標準頻率了
TV顯示出來的頻道號碼  就是不同 , 有時跟著廣播頻道表 ,  有時跟著CATV頻道表
搞了好幾天  原來TV各廠家"看法"不一    沒醉也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應該有示波器 依MENU(第4葉 4.RF) 上

CG931 SYNC_OUT 接示波器CH 2  並以此為示波器的同步觸發

呵呵!對這些儀表俺只是有興趣,但卻不懂說....
所以一直都在學習中.....

剛收到只作了簡單測試,並沒用示波檢測,因為一直找不到手冊,所以才上來求救....XD

今天再撥空來玩一玩嘍,咸謝各位前輩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過 FLUKE 54200  (下圖來自  http://www.chiantech.com.tw/product.php?id=95 )

這麼精密的儀器我想一般人大概沒機會去用吧!看得都令人流口水!

早期 DIY 盛行時,儀器不但非常貴,而且也少,資訊也少,沒財力只能哈哈一族,
二手儀器也少也難找,只有找簡單的線路克難DIY來將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