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問這台作用 無線電 相關 Motorola Maxtrac 800

楼主(2015-05-08):
這台作用我不太清楚貼上來問問 只知道是 無線電 相關

運作頻段好像是 800Mhz ~ 902 Mhz
看來對我是沒戲唱了
有人想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repeater-builder.com/motorola/maxtrac/maxtrac-index.html

我也剛好在看這網頁
不過看得雲裡霧裡的
就上來問了

网友:
淘汰的警用無線電

网友:
根據機後的貼紙上型號可以找到這個資訊
所以這台是 25W 806-870MHz Trunking Radio。

什麼是 Trunking Radio?

稱為集網無線電,是北美早期類比行動電話 AMPS 的前身,完全依據專用基地台系統運作的無線電。
頻道分成控制頻道與通話頻道兩種,控制頻道是固定的做呼叫與傳送控制碼用的,通話頻道是系統指定的哪邊有空頻道系統才給你。
使用上更為便利不用管頻道,具有通訊保密的優點,因為頻道是不固定且只有通訊雙方才聽的到所以不會被聽光光。

800MHz 是北美獨有的頻道,波長短穿透力強適合都市大都會內使用,地下室與隧道都能通。
台灣警消採用 400MHz 的集網無線電系統,800MHz 留給給行動電話用。

這種機器已經被淘汰很久很久了以前我也有幾台,想殺料來用都找不到可用的零件,只有當垃圾處理。
裡面的 IC 全都是打廠號,就算你對應功能找到平常的商用編號也無法用,IC 封裝打線接腳都不一樣,因為 MOTO 自己有半導體廠自己訂做獨特封裝。
拆這種機器唯一有用的是學到技術,可以觀摩人家的電路設計與用料,看人家怎麼 Layout RF 線路板。

這是內部類比電路板為收發電路,包含 PLL VCO 與中頻 IF 解調。

楼主:
看來這台是適合一個群或團體使用的

這概念挺類似蜂窩的
不像無線電是一個點對其他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這台是適合一個群或團體使用的

這概念挺類似蜂窩的

業務無線電不像業餘無線電那般自由,一定要遵守使用規則才能有效的利用寶貴的頻道,所以才發展出這套系統。

可以說這是最早的蜂窩系統只是他是半雙工(可以雙向但無法同時),因為移動裝置的功率比較高所以基地台的密度就不用高。

這台機器有兩個系統能選代表能支援兩個 Trunking 系統,可以在兩個州或兩個城市中使用。
Phone 功能就像影集中將電話線轉入,或是請控制中心幫忙撥出電話,那個時代還沒有行動電話,只能靠無線電來轉接電話。

以前我一直想找不用聯網以傳統通訊模式的 800MHz 無線電機器,可惜不能如願。
現在透過網路的搜尋是很有可能的,但還需要燒錄與設定程式,雖然手邊有自製的燒錄介面,但已經提不起興致了。

网友B:
Motorola 800MHz Trunking radio 是雖要 SYSKEY File 才能修改機內設置, 有些型號亦可以設置成單工通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torola 800MHz Trunking radio 是雖要 SYSKEY File 才能修改機內設置, 有些型號亦可以設置成單工通訊. ...

以前我在玩這類的機器時訊息只有來至台灣代理商,有許多機型他們沒看過,有些事情他們也不知道。
現在只要有關鍵字去搜尋什麼都有可能,但玩的人只有變少不會更多。

可否請您多說一下 Syskey File 的相關情事,我有興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在玩這類的機器時訊息只有來至台灣代理商,有許多機型他們沒看過,有些事情他們也不知道。
現在只 ...

由於 motorola 每買出一套 Trunking System 都會設定一個編號及提供一個該編號的 SYSKEY File, 該 System 恃有人要將 SYSKEY File 放置於電腦上指定的 DIR 上, 之後 RSS 才能設置 Trunking Radio 工作於該 Trunking System 上, 主要是防止其它人不法使用該係統資源. 早期型號叫 Smartnet type I 只有五個頻道其中一個為 Control Channel, 所以同一時間只可以有四組人同時通聯, 後期出 Smartnet type II 將頻道加至二十一個就可以有二十組人同時通聯, 這都是拜托 PLL 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