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G1921wm 一閃即滅維修

楼主(2015-05-08):
業助來說她的螢幕不能用了, 過去瞄了一下就是很一般的一閃即滅, 心想應該是爆電容了,二話不說直接抱走拆機檢修

主機上的標示
沒標示功耗
▽001

電源板的電容部份確有膨龜的現象, 先換為日系電容再說
▽002

右下方音源的就不理它了, 組回後上機測試, 哇哇~~ 還是一閃即滅
電容都換了, 這下不是軟的了; 常理看來這現象如不是高壓背光故障就是燈管掛點導致進入保護模式
▽003

先選簡單的動手, 拿出點燈工具測一下, 正常的單燈條連點燈器的功耗約9W
▽004

▽005

抓到了兇手了, 亮燈顏色嚴重偏紅, 功耗上升到10.5W
▽006

▽007

這時想到漢克師傅的三燈密技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52-1-1.html
跟業助詢問一下意見, 可能會偏暗一點, 對方回說無妨只要螢幕可以顯示就好...
嗯! 那就有樣學樣的拿電容跨接上去, 師傅沒說容值就來疊疊樂試看看,  哇哇哇~~~  疊到四顆都還是一閃即滅
▽008

不信邪, 找出照片跟線路圖來比對看看, 兩款機器的OZ9938 Pin7-OVPT設定不太一樣
Benq 那台是固定分壓, 這台似乎跟燈管連動
▽009

胡亂改改看
▽010

改完再跨接10p上去試試看, 一送實測還是一閃即滅, 但反應狀況似乎不太一樣, 再度懷疑跟容值有關
手邊只有這種10p 6KV高壓電容, 一樣疊疊樂慢慢試, 疊到三顆竟然開起來了
▽011

▽012

這三顆電容要裝上面板鐵框可能有間距不足的風險, 去同事私人零件櫃翻出兩顆27P 3KV
換上試試看囉, 一樣可用耗電略高一點
▽013

▽014

剩下就是組裝回去, 把那條會發紅光的固定在旁邊
▽015

熱機測試, 完修收工 ...
整機功耗24W, 不知跟原來差多少, 反正主人沒意見, 將就使用吧~~~
▽016

▽017

後記
1. 要感謝漢克師傅的大作, 不然要拆面板換燈條就真的大條了
2. 容值似乎有匹配狀況, 以本例 20p 還是開不起來, 有機會可能還要多試試看
3. 這次算是胡亂瞎搞, 沒什麼學理依據. 要持續觀察其後續狀況, 看看有沒有什麼其它隱性問題

補充內容 (2015-5-9 05:27 PM):
照片10 的胡亂改是把D505斷開, 補上R515跟R509; 將OVPT改成固定分壓

网友:
SORRY~SORRY~SORRY~  我那時忘記說明我是用22P的是跨接的
恭喜完修喔

网友A:
高手出招,就是不一樣說
一休大師是我們大家的靠山

网友:
厲害呢~給你拍拍手~

网友(2017-02-25):
引用 网友A:
高手出招,就是不一樣說
一休大師是我們大家的靠山

三太子別挖洞給我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