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吸塵器碳刷

楼主(2015-05-08):
E2容量大,壽期比變頻式吸塵器擱擋久

服役10~20年,也是會有故障休息的一天

碳刷截面6X12mm

碳刷頭有彈性但是過短,無法接觸到電樞

碳刷總成是塑膠封裝,無法單獨拆換碳刷石墨
嘉芬請教~ 碳刷總成哪買?

网友A:
應該有機會換吧

看看沒屋頂賣場有沒有堪用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A%D2%A8%EA&t=0

网友B:
碳刷應該是分開的...可以單獨買...
看看是否卡住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4598254581

五金行先問看看...前些日子才剛買一對"路達"用的碳刷....才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機會換吧

看看沒屋頂賣場有沒有堪用的

嗯嗯嗯
這個比較可能代用.....有翅膀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1791554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應該是分開的...可以單獨買...
看看是否卡住了???

阿杯! 您又喝了
碳刷頭有彈性但是過短,無法接觸到電樞

三太子這碳刷總成控死,無尾椎可供更換
感謝! 讓我知道有這款規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杯! 您又喝了
碳刷頭有彈性但是過短,無法接觸到電樞

碳刷頭有彈性但是過短...
後面應該有彈簧抵住....不太可能是控死的...

一般來說...那個塑膠座和碳刷應該是分開製造的(不太可能控死的)

拍賣場那個圖片...看起來跟您的圖片...好像是同一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應該是分開的...可以單獨買...
看看是否卡住了???

一般長耗的碳刷我有備品
這款有翅膀的去問過馬達五金、機械五金
都說要訂才有貨,意思就是說~ 不便宜
明天來找殺肉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刷頭有彈性但是過短...
後面應該有彈簧抵住....不太可能是控死的...

高電流的馬達,彈簧要與銅公銷是用點焊
不然,高載電動工具的碳刷常會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長耗的碳刷我有備品
這款有翅膀的去問過馬達五金、機械五金
都說要訂才有貨,意思就是說~ 不便宜{:14 ...

那個碳刷的規格是不是.....馬達碳刷33x12x6mm
找機會....我幫您問看看價錢....搞不好以後會用的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電流的馬達,彈簧要與銅公銷是用點焊
不然,高載電動工具的碳刷常會燒毀

請三太子開釋......

藍色塑膠座...可以打開嗎??(上下合起來)...
碳刷的彈簧與銅公銷...要如何點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三太子開釋......

藍色塑膠座...可以打開嗎??(上下合起來)...

碳刷總成是塑膠封裝,控死耶~

网友C:
一般乾濕吸塵器,碳刷大部分 都是可拆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乾濕吸塵器,碳刷大部分 都是可拆式。

請問TC~左邊的舊碳刷,是要從石墨端抽出嗎? 都磨到快沒肉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TC~左邊的舊碳刷,是要從石墨端抽出嗎? 都磨到快沒肉說~

我都用尖嘴鉗 輕輕夾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尖嘴鉗 輕輕夾出。

石墨卡軟,掏不出來

殺一粒來頂著,比較快

渦輪馬達,開始~ 紡,1348W

運轉約一分鐘,前軸承珠環碎光光 ,電極片也變的嘿魯魯
原來本樓的一、二圖中的馬達本體上早有金屬片吸附,目揪麥,,又是做白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石墨卡軟,掏不出來

修乾濕吸塵器,年分越久越沒修理價值,常常做白工。而乾式的,一般碰到燒保險絲,居乎都棄修比較多,馬達連拆都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乾濕吸塵器,年分越久越沒修理價值,常常做白工。而乾式的,一般碰到燒保險絲,居乎都棄修比較多,馬達 ...

為了查詢金屬碎片的來源,把馬達拆了

前軸承破了,CL擴孔轉子偏心
金屬碎片.....原來是被轉子磨下來的.....矽鋼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為了查詢金屬碎片的來源,把馬達拆了

這下真的做白工了~~~

還是三太子另有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下真的做白工了~~~

還是三太子另有高招

卡耐操的馬達,就像是古早的風扇,前、後軸承座都是散熱極佳的鋁合金

E2這款馬達:後軸承座鋁合金卡勇 ,但是前軸承座卻是塑膠 ,這軸承座蓋已熱損、CL走位
除非殺另一台E2馬達替換,.............問題是.......殺到的馬達也將近壽終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