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薄膜按鍵開關 問題 ...

楼主(2015-05-09):
各位大大:

小弟有台Maytag滾筒洗衣機, 約八年了. 最近它的控制面板出問題, 啟動按鍵開關(start/pause)失效, 還有幾個按鍵無反應(馬達及其他控制電路板應無問題). 想要自己試試來修:

如附圖一: i.imgur.com/IAzJx49.png

我把面板的薄膜按鍵開關用力撕下來 背面的電路如圖二: i.imgur.com/VH5M2Cp.png

圖三 在每個按鍵開關上面有個LED電路 : /i.imgur.com/QsNTgPy.png

撕開夾層內有一凸起金屬片 功能約是在按下後讓圓點與外圍成通路
圖四 : i.imgur.com/viPB9zs.png

對外是16條線的軟線連接頭 接到另一電路板 ....

初步是想用 4*4*0.8 貼片薄膜開關取代原21個按鍵
( i.imgur.com/V4vjMTI.jpg  或  .imgur.com/QyrnAd1.jpg)

可是不確定那個貼片開關怎接, 另一個5x5有四個點更不知道怎接原電路板三角形 ... 且不知道這軟板電路經我一拆是否還正常, 又若LED故障是否會影響按鍵無反應 ?... 這開關接回後可進入service mode, 可以檢查各按鍵是否OK.  懇請各位專家提供意見 謝謝 !!

网友:
用原來的按鍵就可以了,不用大費周張換新按鍵。
把金屬片氧化部分清理乾淨即可重覆使用。

楼主:
謝謝. 可是原來的金屬片是黏在夾層內, 沒甚麼氧化現象. 我用砂紙磨了磨, 症狀還在.
請問如何查軟電路板還是LED故障影響電路? ...

网友:
先上電測試直接短路兩個觸點
如果有反應    那就 將簧片內的圓點 壓回去 不能太大力 會破

网友:
開關4隻腳 有兩支相通的
這種開關其實是長方型的  長的那邊相通   短邊 則是開關
你看這個 (等於)符號

         長
    短  =

4支腳

      1 3
       =
      2 4

楼主:
這有點麻煩 金屬片是靠上層黏著下層軟電路板固定的  我撕開夾層就想可能無法固定回去了 所以想問用何開關取代 ...
接下來我想照"專炸元件"大大所說, 撕去上層, 拿走21片金屬片, 上電測觸點. 不會有危險吧 ...
話說要是LED壞掉影響電路 我可真不知怎麼換那麼小的...

楼主:
Hi, 專炸大大:

謝謝,
1). 我不確定這開關可否取代 這是我google 來最小的開關 不確定怎麼接上軟電路板 能焊嗎?
2). 你說的短邊是不是照片內 翻背面 那兩個金屬接點 ?

1  ---[  ]--- 3  長邊
      [  ]    <- 短邊 (?)
2  ---[  ]--- 4  長邊

這薄膜開關是好看,防水. 可要壞了可難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有點麻煩 金屬片是靠上層黏著下層軟電路板固定的  我撕開夾層就想可能無法固定回去了 所以想問用何開關取 ...

軟性電路板不能全撕  會很麻煩 而且可能傷到銅鉑
修不會有反應的地方就好

另外我想到了不用上電測試的方法

先找出要測開關兩點對應哪條線 在表棒開到 BB檔
再用鑷子短路兩點 接觸良好(100歐以下) 有通路 應該會叫
如果沒有 那就是電路板上的線(銅箔)斷了
觸點你有清潔過了 所以應該是不會是氧化造成的   一般來說常就是氧化
或是簧片變形
就是那個圓點 被壓凹了  給他壓回來凸起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專炸大大:

謝謝,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如果可以 我會希望你去找維修的 因為這開關 很麻煩而且大力就走了
或是找他的零件整個換掉

楼主:
收到 我再來試試 謝謝
原廠把這軟板黏在一大片上蓋 - 就一台洗衣機寬的上蓋 - 不拆賣.  我要是搞砸了就只好買那一大片了 ...

网友:
  这样的薄片式按键极易脏污而导致接触不良!而看楼大的情形,这些按键似乎密封得很好,也不是什么山寨品,应该不存在上述问题的。
  我对付这类按键接触不良的方法是:小心拆开后,去除脏物(有时会有粘胶粘上面,有时金属发生氧化——局限于山寨产品),稍稍抹上一点WD-40之类的润滑防锈剂——这可以防尘、防粘、防锈!一劳永逸。
  您可以确定一下是不是其它问题导致故障,比如说控制板哪里发生了受潮什么的——毕竟洗衣机经常与水打交道的。
  祝早日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