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極體的選用

楼主(2015-05-10):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想作步進馬達的驅動電路 這裡面的保護IC用二極體 RF307  700V 3A 快速恢復二極體,可是我手頭上沒有,我只有
SS3H9 http://www.vishay.com/docs/88752/ss3h9.pdf
US3D http://diotec.com/tl_files/diotec/files/pdf/datasheets/us3a
R30-10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NTIER/FR30-10.html
不知道哪個可以代用? 請先進們指點 感恩!!

网友A:
你的電路,看起來都是12v步進馬達吧~
應該這3顆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路,看起來都是12v步進馬達吧~
應該這3顆都行~

JOJOLING大:
    感謝!! 那我就不客氣裝上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
    感謝!! 那我就不客氣裝上去了!!

antlu大:
    要做雕刻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tlu大:
    要做雕刻機喔!

ryo大:
    先前託網友從大陸買了 雷射雕刻機的套件,已經初步完成!! 可以雕刻的範圍 38MM*38MM 覺得太小了,現在想要用 掃描器的機構來作,這樣範圍就夠大了!! 因為 掃描器的馬達比較大所以要作大一點的驅動電路,所以才在網路上找電路... 最終階段當然是希望真正的雕刻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ryo大:
    先前託網友從大陸買了 雷射雕刻機的套件,已經初步完成!! 可以雕刻的範圍 38MM*38MM 覺得太小 ...

我買現成的tb6560驅動,比較小巧,自己做的老是有問題!

网友C:
Antlu大期待您的成果發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tlu大期待您的成果發表 !!

CHECKMATE 大:
   可能要等很久喔!! 上次網路上買的 光碟機作的雷射雕刻機目前使用中,但是 只有3.8公分長寬,現在在湊材料,想把掃描器改裝,發現困難性頗大...到今天只作到第一層...

光雕機是IKURA大 幫我買的套件,它比我早完成...

楼主:
第一次踏進雕刻的領域,以前工作上用了許多XY STAGE 不管是精密或是準度都比這高出許多,但是畢竟以前的工作純粹就是維修保養,對於所謂的 G CODE 等完全陌生,想要作雕刻機是因為學了 C 作了一些玩具,最終要包裝起來的時候,外殼的選定 打洞 挖出顯示窗...費工又弄得很醜,網路上許多DIY的 例子,作的都很棒,於是不知死活的就動手了,一動手才發現 學機械的人真的很厲害,我這個門外漢又想省錢,真的是花時間!! 還好退休時間多,多跑回收場,多爬文字,多找人幫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踏進雕刻的領域,以前工作上用了許多XY STAGE 不管是精密或是準度都比這高出許多,但是畢竟以前的工作 ...

學機械的人只能在有家庭工廠時才能自行實作,加工機件就是要靠外包, 要能由設計到完成,其中的時間及財力是不計其數,所以才會有各式機電套件出現.網路上有許多的實作文.但是雕刻要大 穩 快 非要有較重型的機械不能為之(相對就是花錢以萬計)。

輕型機構不能受力,最多只能作定點鑽孔,要雕銑電路板還是要花錢買專用的機架(否則會像狗咬出來的線路)
門型結構, 滑道,滑軌,滾珠螺桿,軸連器.高速馬逹,刀夾具,工件夾具,最後因為太重太大不易收存,還要有一塊專用地.

但勸敗不勸收,只要老婆不管, 甚麼都是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機械的人只能在有家庭工廠時才能自行實作,加工機件就是要靠外包, 要能由設計到完成,其中的時間及財力是 ...

CNPAN大:
   您的建言真是貼切啊!! 只是把它當作玩具,當然就比較不會太在意其他的吧!! 投入小量的金錢換得的是 殺時間 學知識 成就感...  目前老婆還沒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