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一台歌林26吋液晶電視(KLT261),畫面一片白霧

楼主(2015-05-10):
開機後背光亮起時,畫面一片白,連功能畫面也沒有。
請教是那裡有問題。

銘板

畫面一片白

网友:
查T-CON 面板電壓先

网友:
主機板FET IC (切換電源(送給T-CON VCC))壞

或者邏輯版壞

楼主:
下圖是這台電源板

它可以用在32吋液晶電視上嗎?32吋電源12V(3A),24V(6A),能用這塊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圖是這台電源板

答案已經給你了,怎麼還在空轉?(搖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已經給你了,怎麼還在空轉?(搖頭)

我是問能拿去代用32吋的電源嗎?
本來32吋電源12V(3A),24V(6A),是12V待機的。
如果用這塊電源24V(4.1A),12V(1.6A),可代用嗎?

网友:
你的問題像是東邊下雨西山晴,指著東邊問西邊,
我都搞不清你在問什麼?
開版的問題是畫面自霧,後面是電源板代用,中間沒交待,
當然猜不到你要表達的是什麼?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