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M-32LZ50 冷開機有聲有背光無影,需熱機3分後才開始出現...

楼主(2015-05-10):
各位好,家裡這台LG RM-32LZ50 最近開機畫面都好慢出現,電源按下是馬上有聲音出現且背光源也有點亮,就是黑屏無影,要等待默約3分鐘後才開始有影像出現,但也是斷斷續續有雜點要再過約5分鐘才會趨於穩定,熱機後再開機就都正常。

爬文也有類似問題討論,大致上可能是T-CON 另外就是主板的電容,請教我是該先朝哪塊板方向著手呢!

是T-CON上的TPS65160還是主板電容器問題較大

開機過程影片

楼主:
目前量測TPS65160週邊電壓,DC12V DC15V DC3.3V 板上都有

网友:
個人猜電容問題較大, 可以先用並聯法測測看~~

网友:
送什麼訊號源?
用不同的訊號源測試,若AV,RF,VGA 其中有的正常有的異常,就可針對異常的訊號路徑做檢測,
若全部訊號都異常,那就從頭找起吧!

電容併聯法可快速找到問題點。

网友:
主機板DC-DC電容壞

楼主:
謝謝大家建議,我現在也是覺得是主板電容問題

网友:
照片中間有散熱片的ic
跟左下的大ic
兩者間的鋁殼電容掃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的小電容

网友:
個人猜電容故障機率小,這塊主機板故障零件蠻多的,大IC旁零件先查。

楼主:
好的,我晚上再來試試各位提的地方

网友:
主板的小電容+1,個人上週休一台大同42吋,更換了約20顆電容,大部份電容值下降,最嚴重100uF降至0uF,還沒全換因零件不足,換完後開機就正常了,也不會開機先鬼叫15秒。

楼主:
今天抽空把前幾天測到的左上那兩顆電容換上,馬上開機就影像跟聲音同步開啟,但是影像雜訊還是不穩定,所以再檢查其他的,就在右下那顆一試就改善不少馬上更換後開機就一切都正常了。

完修重新開機畫面

网友:
恭喜benz0505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有圖佐證真是受益良多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