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水中幫浦維修【填充用油】

楼主(2015-05-10):
新井水中幫浦
1/2HP
單相110V

沉水幫浦得啟動電容故障,舊的是12UF、400V,沒買到一樣規格的換上16UF、250V。可以運轉了。

問題是這款幫浦裡面有油【推測是冷卻用】,當時拆解裡面的油漏光了,本來就想要順便更換。請問這樣的幫浦應該填裝甚麼樣的油?

賣電容的老闆說可以用二行程機油。如果使用機油填充會有甚麼不良作用嗎?應該加入多少油量?

网友:
去沒屋頂找幫浦油就可以了~

网友:
建議絕緣油(防漏電),五金電機有售或大型油脂專賣店(絕緣、冷卻、潤滑),嫌麻煩可拍賣網站收尋。

此型拆的時候倒拆,在倒入容器內(裝時倒裝置油),絕緣油就可保留。

建議啟動電容原設定12UF/400V(馬達線圈本身會產稱電感),一樣五金電機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