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ohappy2 電池AL10B31無法充電

楼主(2015-05-10):
acer aohappy2 小筆電,大約一個月前開始電池使用時間快速縮短。

最後無法充電(充電燈有亮)進WIN7顯示無電池。

拆開電池最左邊這一組低於3V,中、右兩組均有4.2V

用手機充電器接上左邊這一組可充到4.2V,再裝上筆電還是顯示無電池。

控制IC是BQ8050

不知是否還有救,原廠電池要價1800元

補充內容 (2015-5-11 12:28 AM):
原本還抱一點點希望,看是不是有土炮的方法可以起死回生。
看來該放棄了?

网友:
這個說過很多次了,不是只有電池的問題,主要是IC 被鎖住的緣故居多,你要有可編寫的軟體及硬體才能改。

原廠電池1800元買的到?那就是原廠也受不了副廠的壓力也賣便宜了,副廠的應該不用1000元,就將就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