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焊機求助

楼主(2015-05-10):
各位先進們好,小弟我朋友前天突然拿了一台電焊機給我,跟我說這應該是壞掉的,看我要不要,我就收下了。
我沒有測試,因為朋友已經說可能是壞掉的我就將它拆開看看。
概略看到的是主機板前方應該是有兩個什麼電子零件不見了吧!?
所以想來問問是否有朋友知道這台電焊機看起來是缺了什麼呢?

廠牌:

廠牌

廠牌

主機板正面全圖:

主機板正面紅圈處

主機板正面紅圈處

紅圈處似乎缺少什麼?

背面圖:

主機板背面

主機板背面

想請問這台電焊機還有救嗎?
在此先謝過各位了。

网友:
橋整燒掉 ~~看裡面的變壓器或是變頻的IGBT看有沒有燒掉 不然就沒維修的價值了

楼主:
原來如此,是橋式整流器啊!
可否在請問哪裡有的買,還有大概要買什麼規格的呢!
不好意思,對這些實在還是在學習階段。。
感謝各位先進不吝地指導。

网友:
大大一看就知道是什麼東西厲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是橋式整流器啊!
可否在請問哪裡有的買,還有大概要買什麼規格的呢!
不好意思,對這些實在還是 ...

電子材料行問看看

网友A:
右邊小塊立板中央幾乎燒光了!直接找工廠買機板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小塊立板中央幾乎燒光了!直接找工廠買機板較快了。

。。。嗯。。那個不是燒掉的,是原本就有用融膠黏住,可能是保護作用吧! 只是灰塵太多。。

网友:
這台麻煩喔
銅鉑燒斷    功率元件短路 或是驅動區高輸出

電容要先檢查

上電前要檢查輸入阻抗

應該會慢慢上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是橋式整流器啊!
可否在請問哪裡有的買,還有大概要買什麼規格的呢!
不好意思,對這些實在還是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14782994
用這個規格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3314782994
用這個規格應該就可以了

電焊機型號:S168

額定功率:7KVA
所以應該不能用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焊機型號:S168

額定功率:7KVA

謝謝各位,因為我這裡幾乎都買不到,電子材料行很多都沒有東西。

所以大多買不到的都需要到網路上買。

我買了50A 1000V 的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因為我這裡幾乎都買不到,電子材料行很多都沒有東西。

所以大多買不到的都需要到網路上買。

你是在哪買阿
換上去時不要一口氣就上電
先查看看有沒有哪邊阻抗太低  特別是功率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