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pple Mac mini Late 2012 i7 2.6GHz 畫面凍結維修

楼主(2015-05-10):
機型: Apple Mac mini Late 2012 with quoa-core i7-3720QM 26GHz

故障狀況:開機到一半或是進入 OS X 系統後,畫面會凍結,滑鼠、鍵盤都沒有反應,只能關機重開

補充:

這台 Mac mini 購入約兩年多,因為已經過保,維修費用可能高達 15000 以上 (更換 Logic Borad,Apple 用詞,亦即主機板)
本來不想修,重新購買一台,但因 2014 年款 Mac mini 所使用的 CPU 都只有 dual core,買新的,等於是花錢買一台比較慢的新電腦

而這台是末代 quad-core 中的訂製版,配備 2.6GHz quad-core i7-3720QM,在 Geekbench 跑分是有史以來 Mac mini 最高
甚至超越很多 MacBook Pro 以及許多 iMac,因此就硬著頭皮修修看

第一次檢修:

Mac 的設計,有許多零件是無法更換的,這部 Mac mini,只有 DDR3 RAM、 WiFi/Bluetooth 模組、硬碟可以拆下,
所以檢修的第一步,是將記憶體、硬碟、甚至 WiFi/Bluetooth 拆下,進行 Apple 內建的 Apple Hardware Test,
藉以分離問題

經過多次測試發現,只要接上硬碟, AHT 測試到一半就會當機
以 Firewire 800 外接同一棵硬碟,則運作順暢,因此研判是硬碟排線問題

測量 SATA Cable ,發現 Data A+ 跟 GND 之間,呈現高阻抗,而正常應為開路

第二次檢修:

更換 SATA Cable 後,原以為應該正常了,開機雖然可以進入系統,但用了一段時間後,還是會發生凍結的狀況

於是再次拆開檢查,原以為是供電不穩定問題,因此經過一番測量

CPU 屬於 第三代 Core Family,內建整合顯示晶片以及北橋,搭配的PCH晶片組是 HM77

Vcore at boot = 1.0v,3 Phases 供電,開機後隨 VID 變化
Vccio = 1.05v
Vccsa = 0.8v,開機後會根據VID 改變一次
Vddq = 1.5v
Vpll= 1.8v
Vaxg=0 ~ 1.0v (這是整合在 CPU 內顯示晶片的電壓,當畫面沒有變動時,會降到 0v,動一動滑鼠,GPU 會改變 VID,而 PWM Controller 會根據需求供電) 2 phases 供電

Vcore 和 Vaxg 的 PWM 控制晶片是 MAX 15119 ,這個型號是 MAXIM 供給 Apple 的專屬型號,相對應的型號是 MAX 17411
經核對,接腳跟 MAX 15119 相同,功能應該完全一樣

嚴格來說,電源部分並沒有太大問題,除了 Vccio 雜訊較大以外,沒有很明顯的問題

CH1: Vcore
CH2: Vaxg
CH3: Vccsa
CH4: Vccio

03-VCCIO-noise-before (Vcore, Vaxg, Vccsa, Vccio).png

另外,比對 MOSFET 的溫度,發現 Vccio 的 MOSFET 溫度相對于 Vcore 稍微偏高

因此決定先更換板子上的電容,以及 Vccio 的 MOSFET

由於過程中需要拆下 CPU 和 PCH 的散熱管,因而發現, CPU 跟 PCH 上的散熱膏,已經是半乾狀態,
因此也一併處理

處理過後,Vccio 雜訊已經改善,但當機狀況還是存在

PS. 因之前有看過有朋友詢問 MOSFET 輸出的波形,在此順便附上,以供參考

High Gate / Low Gate

3 Phases MOSFETs output

Vcore / Vaxg

第三次檢修:

經過兩次處理以後,狀況依舊,甚至更嚴重,當機的間隔更短,實在有點摸不著頭緒,因此重新檢查過一遍

就在再一次拆下 CPU 散熱片時,赫然發現散熱片上, PCH 晶片對應的位置上上居然半點散熱膏都沒有!!
這表示散熱片跟 PCH 根本沒有接觸

清潔過後的 CPU 和 PCH

因為間隙有點大,因此加上 3M 導熱貼片

處理過後

經三次處裡,已恢復正常運作,CPU / PCH 溫度約在 50 度以下

嚴格來說,真正當機元凶,應該是散熱片接觸不良導致

後記

1. 為了測量方便,維修時在各個功率電感上加焊了一個短針腳,給示波器探棒使用,
但不幸的是,Vddq 上的那根,在裝回機殼時,忘了拆掉,導致與機殼短路
開機三次後,大概 High Side 的 MOSFET 掛了,輸出還是有,但 Gate 的波形看起來就像阻抗過高,不是正常方波
所以目前待料中 (型號: Renesas RJK0225DNS,已停產,若有前輩剛好有備料,可否賣兩顆給小弟?)

2. 以下附件是 Vcore/Vaxg/Vccio/Vccsa 的供電區塊,提供參考

3. 以下是 12v input/Vddq/3.3v/5v 的供電區塊,提供參考

補充

感謝 Lazy104 前輩在先前的文章提供協助

http://bbs.pigoo.com/thread-56407-1-1.html

网友A:
平常使用時有無用 iStat Menus 來監視工作中的各項硬體參數,資訊非常詳細可以幫你好好的照顧機器。

我有一台 2010 年 C2D 版從來沒有關過機,去年風扇罷工時 CPU 溫度飆到八十幾度後自動關機,換過風扇後又是一尾活龍。
Mac mini 是非常耐操的機器但定製版 i7 的熱量很高要特別注意通風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常使用時有無用 iStat Menus 來監視工作中的各項硬體參數,資訊非常詳細可以幫你好好的照顧機器。

我有 ...

iStat 是有裝,但是因為這台只是備用機,所以不是一天到晚都看著
加上當機、重裝 OS 時常常剛登入就當機,或是一使用網路或從硬碟讀取資料就當機(這都會經過 PCH,尤其是使用 SSD 時更嚴重,因為傳輸速度太快,證明是 PCH的問題),根本來不及裝上來監控

i7 比起 C2D 已經是相當冷靜的,在 C2D 的時代, Apple 只是在 Mac mini 上加裝散熱片,這比現在的散熱導熱器,效率要差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tat 是有裝,但是因為這台只是備用機,所以不是一天到晚都看著
加上當機、重裝 OS 時常常剛登入就當機 ...

還有一個疑問新機來的時候散熱片間隙就這麼大?為何到現在才發作。
Mac 的設計與生產製程是出名的龜毛,會讓使用者用的很安心。

我每年都固定時間拆開清理 Mac 內部灰塵與重新塗散熱膏,一台 Mac 用個 5 年不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一個疑問新機來的時候散熱片間隙就這麼大?為何到現在才發作。
Mac 的設計與生產製程是出名的龜毛, ...

因為原廠的散熱膏圖的比較厚,但是因為溫度高的關係,所以幾乎快乾掉了,導致導熱不良

小弟在第一次塗裝散熱膏時,並沒有塗得太厚,希望可以讓導熱良好一點,
偏偏這個間隙太大,導致 PCH 根本沒有接觸到導熱片
(所以有人說散熱膏不要塗太厚,倒也不一定,還是要觀察接觸面的狀況)

使用導熱貼片後,整根導熱管溫度相對非常平均,表示導熱良好

PS. 確實 Mac 的設計非常用心,小弟還有兩部 MBP 2006/2007,都還活得好好的,只是 OS 升不上 10.8以上

不過,話說回來,Mac 的東西,真的很難修,因為尺寸實在是太小了

USB Key vs. Vccio MOSFET / PWM controll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I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03307422

感謝 Ducan 前輩指點,BSZ035N03MSG 看來規格比 RJK0225DNS 要好,小弟買來代用看看,謝謝!

网友:
好專業的維修文,Apple的東西壞掉真的感覺好難修阿

网友C:
導熱膏只是用於填補晶片表面與散熱器之間的細微間隙,以增加熱傳導效率....

由此圖來看很誇張~~~~根本是少了個什麼才有這麼大間隙,買片適當尺寸的銅片
填補這個間隙散熱會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導熱膏只是用於填補晶片表面與散熱器之間的細微間隙,以增加熱傳導效率....

由此圖來看很誇張~~~~根本是少 ...

您好:
導熱膏不只補間隙,而是將二種不同材質物體,作予熱傳導(這是屬 介面技術 的一部份).這觀念請各位需正確.
抱歉!冒犯之處請原諒!

网友:
Apple的筆電常常修復一樣使用沒多久換壞另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