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osch滾筒洗衣機馬達如何接電源

楼主(2015-05-11):
說來話長...下列這2顆滾筒洗衣機馬達至少擱置8年了(好像是bosch和艾瑪)....
當初因為洗衣機故障..要從五樓搬下來...因為太重了...只好大卸八塊...
把比較重的配重石頭和馬達拆卸下來...至少減輕一半重量....
當初沒想到要把接線圖抄錄下來...現在無法使用了...

老灰狼拍了幾張照片...求助論壇大大...看看能否知道如何通電
只求會轉...想當作一般馬達來使用....

從第4張照片(從上而下)...所測得的阻抗如下:

紅--紅...40歐姆 (接線至馬達後方)
棕--藍...100歐姆 (2個電刷間的阻抗)
灰--黑....2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白--白....2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從第9張照片(從上而下)...所測得的阻抗如下:

棕--棕...16歐姆 (接線至馬達後方)
黃--棕....20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藍--紅....10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黑........與對角紅白線並接
紅白線之間...接近0歐姆

請教大大們...大概接多大的啟動電容...和如何接AC110V....
拜託了!!~~謝謝大家

補充內容 (2015-5-13 04:20 PM):
標題中的bosch(有誤)...更正為 :Zerowatt

网友A:
大大:

您先留著馬達,等鄰居在台北專修滾筒洗衣機先生回來再問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下面這影片有沒有幫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QbJ27nGOag

lazy104大大您好:

雖然老灰狼聽攏沒.....還是謝謝啦!!!...
等我多看幾遍...再來看圖說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您先留著馬達,等鄰居在台北專修滾筒洗衣機先生回來再問他

那就麻煩el36大大費心....

如果方便的話...順便幫老灰狼問一下.....
接到馬達後面....那2條線的用途...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好:

雖然老灰狼聽攏沒.....還是謝謝啦!!!...

影片跟大大的實物最大差異: 影片中的馬達是單線圈(單轉速), 大大的馬達是多線圈

影片中的接法:
正轉
AC(L)--線圈(1)
AC(N)--電刷(1)
線圈(2)--電刷(2)

逆轉
AC(L)--線圈(1)
AC(L)--電刷(2)
電刷(1)--線圈(2)

影片說明接線至馬達後方的是提供轉速偵測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影片跟大大的實物最大差異: 影片中的馬達是單線圈(單轉速), 大大的馬達是多線圈

影片中的接法:

lazy104大大您好:

聽您的詳細解說....大概就看得懂這個阿兜啊在說些什麼了....

剛剛又去翻找了洗衣機的舊零件.....
有找到一顆大電容....55uf/250v...
只是第一顆馬達的插pin....都是一根一根獨立的 (非整個連接座)...
這下就更難分辨該如何接線了.....

楼主:
大大您好:

第一顆馬達或許可以考慮用第一第二個連結...的方法...試看看

第二顆馬達上面有標示2種轉速...3350/360 RPM...或許可以考慮lazy104大大給的方法
它當作2 個單獨的線圈(不同轉速)...試看看

第4個連結...好像是一般在控制交流馬達轉速的線路圖...

网友C:
等a大的馬達會轉動後,自然會想用調速。
串激馬達可操作於DC或AC電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c-SSh1VR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第一顆馬達或許可以考慮用第一第二個連結...的方法...試看看

小弟在6#提到的那個接法就是單晶片大8#第一個連結, 似乎較適用於第一顆C.E.SET馬達,
看過一些影片後, 覺得關鍵應該都在線圈的接線...(網上影片有關這型馬達看似都沒使用啟動電容).
在某些影片有看到不同轉速控制, 類似8#第三個連結的接線圖, 其馬達線圈只有三個出線頭!
大大的這一顆卻有兩組線圈(四條線)?? 可能要考慮彼此有沒有關連; 畢竟轉速差那麼多阻抗相同有些怪怪的,
況且會用同顏色的出線也不太合乎常理..

另外阿舍大找到的電容有可能是給第二顆SOLE馬達用的, 銘版上有標記50uF
有看到一些影片拿來參考一下(不過這些阿兜啊在說什麼我也真的聽不懂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FdJrvDMo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mh_tqjJZ8

网友D:
接至馬達後方的有可能是煞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第一顆馬達或許可以考慮用第一第二個連結...的方法...試看看

串激式馬達,接線阻抗及尾端阻抗  7分35秒
電熨斗.... 迴路限流保護  13分36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a大的馬達會轉動後,自然會想用調速。
串激馬達可操作於DC或AC電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 ...

大大您好:

不瞞您說...這個線路...早在30幾年前就玩過頭了...
只是老灰狼...對馬達不是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在6#提到的那個接法就是單晶片大8#第一個連結, 似乎較適用於第一顆C.E.SET馬達,
看過一些影片後, 覺 ...

lazy104大大您好:

老灰狼有找到影片.....一樣的馬達....motore universale C.E.SET.
就差別只有一組線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FD5LNgc-o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至馬達後方的有可能是煞車.

IKURA大大您好:

目前已確認...馬達後方的接線是偵測轉速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激式馬達,接線阻抗及尾端阻抗  7分35秒
電熨斗.... 迴路限流保護  13分36秒

lkkseemi大大您好:

目前的狀況是...無法確認2組線圈該如何連接???...
老灰狼不敢給他通電...怕會燒毀....
這個洗衣機馬達是...是從女王的嫁妝拆下來 ...當紀念品的...

楼主:
說來真的很慚愧...一開始標題就錯了...應該是...

[求助]Zerowatt滾筒洗衣機馬達如何接電源
雖然誤聽女王的讒言(bosch)....但是女王...永遠是對的n_067|

老灰狼憑著20幾年前的記憶...在youtube找了大半夜.....
終於找到....相同機型(面板開關)一模一樣的....

Zerowatt ZX643 washer mach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E13aGb8tq8

目前市面上很多自助式的洗衣機也都是這個品牌...
潔而樂洗衣機(Zerowatt)....義大利製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目前的狀況是...無法確認2組線圈該如何連接???...

串激式基本接線:

串激式

串激式

試運轉電源加入先前製作100~250w燈炮防燒迴路
13#影片中加入電熨斗.... 當串聯迴路限流防燒保護  13分36秒311

楼主:
老灰狼昨夜又去翻找那堆洗衣機的舊零件...又找到一些...
3顆進水馬達...一片轉速控制板...55uf大電容...還有一顆不知道用途的東東

轉速控制板..是用TDA1085來控制轉速的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motorola/TDA1085CD.pdf

剩下這顆....我就不懂了...
尚請大大們指導一下...

老灰狼主要是想利用這馬達來....打造一台...小型木工車床....
麻煩大家了....謝謝啦!!!...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老灰狼傻傻分不清楚...請教幾個笨問題n_067|

1.正轉反轉...只要將電刷位置對調...就可以???
2.如果將線圈(2)和電樞的位置對調....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灰狼昨夜又去翻找那堆洗衣機的舊零件...又找到一些...
3顆進水馬達...一片轉速控制板...55uf大電容...還 ...

那顆PROCOND ELETTRONICA好像是X電容跟Y電容及洩放電阻的整合模組, 裝在AC輸入端
(類似Power中, 接在AC後面的方型X電容&電阻跟藍色Y電容)

下方參考用洗衣機電路圖左方的Z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PROCOND ELETTRONICA好像是X電容跟Y電容及洩放電阻的整合模組, 裝在AC輸入端
(類似Power中, 接在AC後 ...

那請教lazy104大大...這顆的用途是甚麼???

接不接這顆....有差別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請教lazy104大大...這顆的用途是甚麼???

接不接這顆....有差別嗎???

電源雜訊干擾防治用!
周遭如沒有精密儀器或很重視電源品質的設備, 不接這顆沒什麼影響...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灰狼昨夜又去翻找那堆洗衣機的舊零件...又找到一些...
3顆進水馬達...一片轉速控制板...55uf大電容...還 ...

上面三顆 ,應該是給水電磁閥 ,不是馬達 。
只有線圈動作。
沒有定子與轉子動作 ,所以不是馬達 。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老灰狼傻傻分不清楚...請教幾個笨問題

另一種串激式通用接法:

另一種串激式通用接法

另一種串激式通用接法

試運轉時有加裝串聯迴路保護燈,不會燒毀馬達請放心使用!144

网友C:
也可以用轉速控制板上面的元件,如TDA1085C、triac捉線路。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OROLA/TDA1085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雜訊干擾防治用!
周遭如沒有精密儀器或很重視電源品質的設備, 不接這顆沒什麼影響... ...

lazy104大大您好:

老灰狼做黑手A....身邊都碼是電龜..鑽床..鋸台..空壓機...沒有精密儀器啦....

有空再來實驗看看!!!...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三顆 ,應該是給水電磁閥 ,不是馬達 。
只有線圈動作。
沒有定子與轉子動作 ,所以不是馬達 。 ...

老灰狼不識字...
只知道...通電加上ac110v....水就會流過去了啦!!!...
不認識這個專有名詞...給水電磁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轉速控制板上面的元件,如TDA1085C、triac捉線路。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 ...

老灰狼...程度還不夠....
先想辦法...讓馬達會轉先....
這個嘛....有空再來慢慢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來真的很慚愧...一開始標題就錯了...應該是...

[求助]Zerowatt滾筒洗衣機馬達如何接電源

請問一下老灰狼大大, 其中一顆馬達是Zerowatt ZX643 所用, 那知道另一顆馬達對應的廠牌機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老灰狼大大, 其中一顆馬達是Zerowatt ZX643 所用, 那知道另一顆馬達對應的廠牌機型嗎? ...

lazy104大大您好:

第一顆馬達的原始機型是 :  Zerowatt 368(台灣的編號)
跟Zerowatt ZX643的外殼(開關位置)...完全一樣....
(1995年購買的.....找到了操作手冊)

第二顆馬達的外型....還有一點點印像....也是滾筒的(外型差不多)...
因為是別人給的....所以還沒找到影音檔可供參考....
老灰狼再努力找看看....若有找到...還請大大多多指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好:

第一顆馬達的原始機型是 :  Zerowatt 368(台灣的編號)

fyi

网友C:
a大可否拍一下轉速電路板的背面。

楼主:
duncan大大您好:

真的不簡單.....連這個您也找得到!!!....太強了!!!

老灰狼雖然不太懂....但是看到第二頁和第三頁的拆解圖....印象就回來了

那堆零件中....還有一些些類似的零件存在....

從第二頁的拆解圖看來....好像比較像是第二顆馬達才對???

有電容(156f-156e)...和那顆PROCOND ELETTRONICA(164)...莫非老灰狼記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老灰狼大大, 其中一顆馬達是Zerowatt ZX643 所用, 那知道另一顆馬達對應的廠牌機型嗎? ...

面板跟這台一模一樣.....但是無法確定廠牌

只記得...上下都有一排咖啡色的塑膠殼....其餘都是鐵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4xlaI-1Eo

http://www.automaticwasher.org/cgi-bin/TD/TD-VIEWTHREAD.cgi?35127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可否拍一下轉速電路板的背面。

大大您好:....請參考圖片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大的圖片說明...
老灰狼搞了大半夜....終於有點小成果...
先做了一條串聯迴路保護燈(防止馬達燒毀)

紅2--紅1...40歐姆 (接線至馬達後方)
(已確認是偵測轉速用途....暫不考慮使用)
只用到下面6條線做測試....
棕--藍.......100 歐姆 (2個電刷間的阻抗)
灰--黑........2 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白2--白1....2 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經過實際測試....接線方式和馬達轉向如下 :

1.AC---棕---藍---灰---黑---白1---白2---AC -----正轉(順時針)

2.AC---藍---棕---灰---黑---白1---白2---AC -----逆轉(逆時針)

3.AC---棕---藍---黑---灰---白1---白2---AC -----逆轉(逆時針)

4.AC---藍---棕---黑---灰---白1---白2---AC -----正轉(順時針)

5.AC---棕---藍---灰---黑---白2---白1---AC -----正轉(順時針)

6.AC---藍---棕---灰---黑---白2---白1---AC -----逆轉(逆時針)

實驗證明 :
1.加了串聯迴路保護燈....馬達就不會燒毀
2.電刷(棕/藍)........位置對調時....馬達會正逆轉(步驟1和2)
3.線圈1(黑/灰)......位置對調時....馬達會正逆轉(步驟1和3)
4.線圈2(白1/白2)..位置對調時....馬達不會正逆轉(步驟1和5..2和6)

老灰狼也在youtube找到一個接DC電源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GZ874MIGo
就試著用電源供應器來嘗試看看...

實驗結果: (馬達軸心前方貼一張白紙)
大約8V(1A)...馬達就可以微微啟動....
調到16V(1A)時.....轉速大約1/2...
調到28V(1A)時.....就跟接ac110v的轉速差不多了(全速運轉)

接下來的...就是要考慮第二顆馬達(沒有電刷)該如何接線測試
還期望....痞酷內的大大們多多指導一下下....謝謝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lkkseemi大大的圖片說明...
老灰狼搞了大半夜....終於有點小成果...
先做了一條串聯迴路保護燈(防止 ...

感謝 arthur0518大大

挑燈夜戰,實驗成果分享。

26#為另一種串激式通用馬達接法

可否煩請大大再次加場演出,試著記錄正反轉接線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 arthur0518大大

挑燈夜戰,實驗成果分享。

lkkseemi大大您好.....午夜加映場來囉!!!

經過實際測試....接線方式...馬達轉向如下 :

1.AC---灰---黑---棕---藍---白1---白2---AC -----正轉(順時針)

2.AC---黑---灰---棕---藍---白1---白2---AC -----逆轉(逆時針)

3.AC---灰---黑---藍---棕---白1---白2---AC -----逆轉(逆時針)

4.AC---黑---灰---藍---棕---白1---白2---AC -----正轉(順時針)

5.AC---灰---黑---棕---藍---白2---白1---AC -----正轉(順時針)

6.AC---黑---灰---棕---藍---白2---白1---AC -----逆轉(逆時針)

實驗結果 :
1.線圈2(白1/白2)和電刷(棕/藍)......位置對調時....馬達一樣會轉動
2.線圈1(黑/灰)......位置對調時....馬達會正反轉(步驟1和2......3和4)
3.電刷(棕/藍)........位置對調時....馬達會正反轉(步驟1和3......2和4)
4.線圈2(白1/白2)..位置對調時.....馬達不會正反轉(步驟1和5...2和6)

這次實驗的結果....老灰狼又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這顆馬達的電刷和轉軸的角度不是直角(90度)...而是斜的....
所以馬達轉動的方向必須順這電刷的角度旋轉....才不會有問題!!!...
(一般手持砂磨機...電刷和轉軸的角度通常都是直角)

這個發現...是在實驗過程中....感覺到正轉和逆轉時...電刷所發出的聲音大小不同
必須如下圖所轉動的方向....電刷磨擦轉軸...會比較順暢(聲音比較小)
從後面看...是逆轉....但是從前面的話...就是正轉(順時針轉)
如果(轉動的方向)相反的話...萬一電刷表面不光滑....
就有可能會導致轉軸上的銅片燒毀或產生刮痕......
(老灰狼...沒讀書...不太會形容....不知道大家聽不聽得懂???)

最後的結論是 : 老灰狼原本想用這顆馬達來打造一台小型木工用車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De105et4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HTYQ-1x5gI
但是發現馬達的轉速過快(好像是銘牌上註明的9000轉)
雖然可以用市面上簡易調速(調光)器來調整速度....
但是畢竟還是無法得知轉速是???RPM.......要再考慮看看...如何是好???
(一般木工用車床的轉速...好像只有3500轉左右???....不是很懂n_067| )

网友E: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午夜加映場來囉!!!

拜了G大神!

串激式馬達特性:
此式電動機具有高的起動轉矩和可變速率在無載時可達危險之速率
故一般轉軸均直接接於所推動之機械負載上
參考產品 吸塵器 、鑽孔機、縫紉機 、果汁機和食物混合器

http://content.edu.tw/junior/life_tech/tc_jr/student/course/305/305source10.htm
六、串激式電動機 (Series)
構造與前面的電動機稍有不同,主要不同是運轉線圈與轉子線圈是串聯,而非並聯,其轉子的構造,轉子的前端是電樞,由很多絕緣片將各個線圈絕緣起來後組成,碳刷就靠在電樞上,以便將運轉線圈的線路與轉子內的線圈串聯起來。
被用於小機器設備上,例如真空吸塵器、手電鑽、手電鋸等,其馬力很少超過1馬力。串激式電動機有一特性,就是它的轉速並不像上述提過的電動機是固定轉速, 它可以隨著負荷的加轉速變慢至每分鐘兩、三百轉,當沒負荷時,轉速隨著增加至每分鐘約15,000轉,所以很適合用於手電鑽或手電鋸之類的心機器上。
6.
串激式電動機在磁極鐵心未飽和之前,轉速與負載電流成反比,
故無載或輕載時,轉速甚快,有飛脫之虞;而轉矩與負載電流的平方成正比。
當鐵心飽和時,轉速為定值,而轉矩與負載電流成正比。

測試:紅--紅...40歐姆 (接線至馬達後方)…
離心力開關(接線至馬達後方)以每秒100~200次on/off

棕--藍...100歐姆 (2個電刷間的阻抗)
灰--黑....2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白--白....2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離心力開關接線方式
AC
灰--黑....2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紅--紅...40歐姆 (接線至馬達後方)
棕--藍...100歐姆 (2個電刷間的阻抗)
白--白....2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AC

楼主:
讚~讚~讚~~...老灰狼這就來試看看.....

後面那個離心力開關上面的帖片...老灰狼有給他撬開來看過....
不過...看不懂....又給它蓋上去了.....
我順便找那個拔輪器給他試看看...看看前面那個頭...能不能改裝另外一種....
像是鑽床用的那種夾頭....那就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拜了G大神!

串激式馬達特性:

報告lkkseemi大大:

按照您所說的...將離心力開關加入後....狀況(轉向與速度)並沒有改變!!!.....

老灰狼特地將背蓋打開來給您參考看看....發現好像不是....離心力開關....

倒覺得像是...小型發電機(不知對不對??)

想著想著....就加一個簡易的調速器...來測試看看....

下圖是...調速器調到最小...馬達不會轉....測出只有  ac 1mv

調整到....馬達約半速旋轉時.....測出  ac 159mv

再將其調到最大時....馬達全速旋轉....測得  ac 371mv

老灰狼在想....是不是利用轉速快慢所產生的電壓大小....(用控制器線路)來調整轉速的??

最後還有一點...覺得很抱歉!!!....就是第2顆的馬達....數據錯誤了n_029|

原本貼文的數據是...
棕--棕...16歐姆 (接線至馬達後方)
黃--棕....20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藍--紅....10歐姆(馬達內部線圈阻抗)
黑........與對角紅白線並接
紅白線之間...接近0歐姆

剛剛再次測量發現.....黃--棕...藍--紅...黑....這5條線....相互之間都有阻抗....
這下...老灰狼就...頭大了...:on_040|
看來必須重新發帖....再來請教各位大大了:o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lkkseemi大大:

按照您所說的...將離心力開關加入後....狀況(轉向與速度)並沒有改變!!!.....

可能是 轉速偵測

一個磁鐵與線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lkkseemi大大:

按照您所說的...將離心力開關加入後....狀況(轉向與速度)並沒有改變!!!.....

看了第一顆馬達最後端拆開的狀況, 個人認為跟大部份影片說明相同, 應該是轉速偵測的功能!

關於第二顆的馬達
先前挖出的55uF電容應該是搭配它的!
如果五條線 黃...棕...藍...紅...黑 相互之間都有阻抗, 那猜猜看看馬達線圈接線法是不是類似下圖這樣
(電容跟AC接線的位置可以改變轉向跟轉速)
參考網頁: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viewtopic.php?t=1133987

可以把五條線的彼此阻抗量出然後推論其接腳
參考網頁: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2626668.html

參考網頁: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2780230.html
參考網頁:http://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1396658.html
波蘭網站, 麻煩使用谷兄翻譯...
obroty lewe   ---   左轉
obroty prawe   ---   右轉

最後看看下面這影片的說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oFdJrvDM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顆馬達最後端拆開的狀況, 個人認為跟大部份影片說明相同, 應該是轉速偵測的功能!

報告lazy104大大:

老灰狼有把五條線的彼此阻抗量出....尚未整理好...
但是劃不出線圈應該是如何接法...
還有就是這顆馬達除了連接到後面(轉速偵測)的2條線以外....
好像多了一組線圈(最下排的那對紅白線)....阻抗 2 歐姆...

您最後面連結的影片...老灰狼也有找到過....
雖然白紙黑字寫了落落長...
但就是...通攏無...阿兜啊底供捨???...
(搞不懂如何分辨哪條線....該接到哪裡??)

晚一點整理好數據...再貼上來...
請您過目...指導一下下囉!!!...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第一顆馬達最後端拆開的狀況, 個人認為跟大部份影片說明相同, 應該是轉速偵測的功能!

第一張圖片是馬達內部出來的接線顏色

第二張圖片是連接座相對應的接線顏色
黑線和紅(1)線連接在一起...而且只有白線拉出來....

目前先暫定為1~7號線(標示如下)
棕(1)---黃(2)----藍(3)---紅(4)---黑(5)---紅1(6)---白(7)
因為黑(5)和紅1(6)是連接在一起....所以不再編寫6號線的阻值

交叉測量所得的阻抗如下 :

1---2--- 19.2 歐姆
1---3--- 16.2 歐姆
1---4--- 18.1 歐姆
1---5--- 12.9 歐姆
1---7--- 12.9 歐姆
2---3--- 16.3 歐姆
2---4--- 18.2 歐姆
2---5--- 12.9 歐姆
2---7--- 12.9 歐姆
3---4--- 8.9   歐姆
3---4--- 3.6   歐姆
3---4--- 3.7   歐姆
4---5--- 5.4   歐姆
4---7--- 5.5   歐姆
5---7---  2     歐姆

接下來....老灰狼就霧煞煞...看攏無n_040|
算起來好像總共有6組線圈
紅1(6)/白(7)獨立一組...棕1/棕2獨立一組
棕(1)/黃(2)/藍(3)/紅(4)/黑(5)...共有4組
不知道哪2條線該接55uf...哪2條線該ac110v
尚請大大們蒞臨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張圖片是馬達內部出來的接線顏色

網上查到的都是220V規格的資料與影片, 不知有無差異, 加上線圈數也與看過的都不同, 完全沒有任何把握
就先提出來大家討論看看, 歡迎大家吐槽求進步...

先檢視接線狀況, 最後面 6-7 兩端點在其它資料沒看過先擱置到最後;
接下來根據老灰狼大測量的阻抗1-5數據依阻抗小大表列如下
由上方數據推論
5 為共點
3-4 為一組線圈(高速)
1-2 為一組線圈(低速)

再演伸出與電容接線方法如下圖(由47#圖2的方向看下去)

總共有正反轉高低速四種接法
改變轉速換線圈
改變轉轉向換電容出線

最後面6-7那兩條紅白滾線的用途, 因手邊完全沒資料只能猜測可能:
因6-7阻抗很小, 且6與5(黑)相接, 5又沒有獨立出線, 等於6-7串在ac輸入端上, 故推論6-7是一個保護裝置(過載或過溫)

個人猜測接線方式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上查到的都是220V規格的資料與影片, 不知有無差異, 加上線圈數也與看過的都不同, 完全沒有任 ...

老灰狼今天偷懶...沒做功課n_015|
只有想到一點....先查清楚連接座的接點....

按照圖片所示....棕/黃/藍/紅..這2組高(低)速線圈...
只有藍線是連接一個接點.....其他3個都是連接2個接點....

誠如lazy104大大所說明的情況....
有沒有可能是....紅/藍...接到55uf的電容.....然後紅/白...再接到ac11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灰狼今天偷懶...沒做功課
只有想到一點....先查清楚連接座的接點....

如果小弟的論述是合理的(這個前題要先確認才行)
那老灰狼大的接法是會轉動的...

總共應該有四種接法, 但實際上只會用三種
1. 紅/藍...接到55uf的電容.....然後紅/白...再接到ac110v (高速正轉---脫水)
2. 黃/棕...接到55uf的電容.....然後黃/白...再接到ac110v (低速正轉---洗衣)
3. 黃/棕...接到55uf的電容.....然後棕/白...再接到ac110v (低速逆轉---洗衣)

參考在網上找的電路結構 (可是也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弟的論述是合理的(這個前題要先確認才行)
那老灰狼大的接法是會轉動的...

lazy104大大...您卡厲害...完全被您猜中了!!!

剛剛老灰狼按照您所說的接線方法做測試....
結果得出的數據如下 :

1.AC---黃---電容--棕, 白---AC     正轉(低速)(嗡嗡聲)
  棕1--棕2....測量出 AC  3.81V

2.AC---棕---電容--黃, 白---AC     逆轉(低速)(嗡嗡聲)
  棕1--棕2....測量出 AC  3.75V

3.AC---藍---電容--紅, 白---AC     正轉(高速)
  棕1--棕2....測量出 AC  4.65V

4.AC---紅---電容--藍, 白---AC     逆轉(高速)
  棕1--棕2....測量出 AC  4.62V

网友E: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卡厲害...完全被您猜中了!!!

剛剛老灰狼按照您所說的接線方法做測試....

arthur0518大大: 請問未加迴路保護時吃幾A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thur0518大大: 請問未加迴路保護時吃幾A的電?

lkkseemi大大您好 :

您是指..不要經過那組紅白線....直接接到黑線...對嗎??(若不對..請指正)

老灰狼再利用時間來測量看看...看看有加和沒加(迴路保護)...有沒有差別...

网友E: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

您是指..不要經過那組紅白線....直接接到黑線...對嗎??(若不對..請指正)

arthur0518大大:

抱歉打太少字, 語焉不詳!
我是說如果未用 ,燈炮迴路保護器 ,而是直接接上電壓110v。
馬達空負載 ,吃幾安培的電流?
是否和銘牌標示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thur0518大大:

抱歉打太少字, 語焉不詳!

lkkseemi大大您好 :

ok~~我知道意思了....

老灰狼晚一點再來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thur0518大大:

抱歉打太少字, 語焉不詳!

lkkseemi大大您好 :

銘牌標示是 : 高速 : 5.3A....低速 : 3.4A

實際測得的數據如下 :

1.AC---藍---電容--紅, 白---AC     正轉(高速)  ......電流  : 2.41A

2.AC---紅---電容--藍, 白---AC    逆轉(高速)  ......電流  : 3.63A

3.AC---黃---電容--棕, 白---AC     正轉(低速)(嗡嗡聲)  ......電流  : 2.94A

4.AC---棕---電容--黃, 白---AC     逆轉(低速)(嗡嗡聲)  ......電流  : 2.99A

由數據得知 :
正轉(順時針)耗電流比較小....
為何高速逆轉時...電流會衝到3.63A???

PS :  銘牌上標示的電容是 : 50uf...但是實際的電容是標示 :55uf(誤差5%)

        實際測得的是55.8uf.....不知道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网友E: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

銘牌標示是 : 高速 : 5.3A....低速 : 3.4A

依實驗的接線,量測的電流, 請確認扭力是否適合木工加工!
13#18分17秒 扭力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實驗的接線,量測的電流, 請確認扭力是否適合木工加工!
13#18分17秒 扭力試驗  ...

lkkseemi大大您好 :

老灰狼沒讀書....都只會土砲方法....請教一下....

您的意思是....叫我像影片中的方法....

用木板去磨擦....測試扭力...看看夠不夠力???

再請教一下...我這2顆馬達...哪一顆比較適合用來打造迷您車床的傳動???

麻煩您了!!~~謝謝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

老灰狼沒讀書....都只會土砲方法....請教一下....

老灰狼大大想打造什麼款式的迷您車床, 有沒有概念或參考圖可以先聞香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lkkseemi大大:

按照您所說的...將離心力開關加入後....狀況(轉向與速度)並沒有改變!!!.....

屁股那個叫"同步發電機"
可用其輸出的電壓當作轉速偵測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灰狼大大想打造什麼款式的迷您車床, 有沒有概念或參考圖可以先聞香一下... ...

lazy104大大您好:

老灰狼...甲霸盈盈...見一個愛一個n_015|

看到youtube...有人用廢料...就搞出一台車床....

老灰狼...有一堆垃圾....也想搞一台來玩玩n_04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De105et4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HTYQ-1x5gI

從拍賣場得知....馬達的轉速....也是要分好幾種....

轉速:

L 500-1500.RPM.

[粗胚加工使用速度]

M 1200-2500.RPM.

[最佳車製轉速比段位].

H 1800-3000.RPM.

[直徑較小型尺寸加工與砂磨拋光使用.可高速調整的段位速]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421478626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屁股那個叫"同步發電機"
可用其輸出的電壓當作轉速偵測與控制

雄爸您好 :

原來那個叫做..."同步發電機"...

老灰狼只知道...馬達通電後...就會轉...

用手轉動馬達....電線兩端就會產生電位差....

都是一些土砲的方法....都碼閉門造車...黑白舞n_081|

网友H:
看的霧殺殺~~
我還是不要學馬達好了~
帶嘉芬來就好 ^^

网友I: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好:

老灰狼...甲霸盈盈...見一個愛一個

我看過用電鑽和一些木板就做起簡單的車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的霧殺殺~~
我還是不要學馬達好了~
帶嘉芬來就好 ^^

我還以為你又不務正業了耶 ...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看過用電鑽和一些木板就做起簡單的車床了.

scottwang版主您好:

小弟本來也是想學這個老灰狼.....

用簡單的電鑽和一些木板來玩玩...

只不過...花相同的時間....

用鐵材來打造....A凍卡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CaGW9z4blM

网友C:
a大會想做一個轉速計嗎?還是你手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大會想做一個轉速計嗎?還是你手上有?

大大您好 :

我手上沒有可以測量轉速的機器...

想歸想....問題是...

能力不夠...不一定能搞得出來n_133|

楼主(2015-06-12):
老灰狼今天又在垃圾堆裡翻出一件寶貝.....自耦變壓器

心裡想說...先用這顆來調整馬達的轉速...應該可以

測試結果...調到AC55~60V時..馬達就會啟動...

最低降到AC30V時...可以保持最慢轉速...

在找到替代方法前...就先用這台來調整轉速吧!!!

接著又找出拔輪器...想把轉子前端的輪軸拔下來更換....

卻碰到釘子(卡不進去)....這下....又卡關了!!!...

看來....又得找別的替代方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灰狼今天又在垃圾堆裡翻出一件寶貝.....自耦變壓器

還以為老灰狼已經放棄迷您車床了耶, 原來還甸甸的努力打拼中...

用自耦變壓器調降電壓之後馬達的扭力還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以為老灰狼已經放棄迷您車床了耶, 原來還甸甸的努力打拼中...

用自耦變壓器調降電壓之後馬 ...

迷您車床...一直是老灰狼的夢幻逸品之一....

看得上眼的車床一台至少10幾~30幾K....

偏偏老灰狼又藏不了私房錢(常常被抄到)...

只能從破銅爛鐵中找出可用的材料...

好在有您和幾位大大幫老灰狼解決馬達的問題....

目前已經....偷偷進行中....

至於馬達的扭力...還只能組裝完成才能測試...

网友J:
如果你只是要讓它會動(用手轉它就動了!)

第一台資訊有點看不懂,小花我眼睛花花的看不出來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我們常用的交直流

紅-紅先確定他是不是線圈 樣子看起來不像回授,就先空著不理它吧
(如果是線圈,就圖"紅色"部分,這線圈功能只是在瞬間轉向的時候減少電抗壓降的

第二顆
棕棕不接(那樣子看起來應該是回授)

"黑與紅白並接"這個我看不懂,這三條先不理它
有之前有遇過這種有作離心開關跟溫度保護另外接線出來的的,真搞剛

只用兩個線圈下去接看看接法像下面這樣

這樣

這樣

我字得有點草n_154|多多見諒

如果不會動再跟我說

网友J:
卻碰到釘子(卡不進去)....這下....又卡關了!!!...

看來....又得找別的替代方法了.....

我們就......................................愛用螺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只是要讓它會動(用手轉它就動了!)

第一台資訊有點看不懂,小花我眼睛花花的看不出來

flowersun大大您好:

第1顆是交直流馬達沒錯....已經會動了...

詳細的實驗結果在38樓...請您過目...看看是否正確!!

紅色那2條線...是線圈沒錯(43樓有照片說明)

那個叫"同步發電機"...可用其輸出的電壓當作轉速偵測與控制(60樓雄爸爸有說明)

第2顆...在1樓的說明是錯誤的....已在47樓補充說明正確資料...

在51樓也有測試報告...請您參考看看...是否正確!!...

感謝您撥空指導...若有其他連接方式...也請您不吝賜教...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卻碰到釘子(卡不進去)....這下....又卡關了!!!...

看來....又得找別的替代方法了.....

flowersun大大...能偷偷教一下嗎???

怎麼使用..螺帽??

网友K:
引用 楼主:
flowersun大大您好:

第1顆是交直流馬達沒錯....已經會動了...

arthur大:
   恭喜完成任務!! 女王高興了!!  碳刷接觸的地方還是要摩的光亮喔!!

网友J:
因為這種針對某電器做的電動機通常出現都跟一般不一樣

lazy104大大精闢解析,讓我這不愛讀書的渾小子真的崇拜

由於您的實際上電1.2組送電方式會有(嗡嗡)聲,沒現場聽我不敢跟你確定
不過我猜好像有點像是我們再搭配電容器時,電容器過大,馬達會出現過電流微微震動
且有嗡嗡聲,(這情況也會出現在線圈送電分配時造成磁場不正確也會有這狀況)

而3.4送電方式運轉正常,

線圈應該是這樣,不過還是確定一下好
我們維修這種小顆馬達的時候實在挺少做這麼仔細的
我不清楚實用在洗衣機外部線路如何配線,所以線圈原始分配給
洗衣脫衣就不研究了,因為現在是要把這顆當作是一般馬達使用

我不太會用電腦畫n_150| ,就.........將就點n_151|

如果線圈量起來都如同上圖,

那在線圈排列與運用就比較能夠"活用"

另外"紅白相間"應該是溫控,馬達裡面都會做一顆貼在主線圈上,
當溫度過高便會直接斷路達到保護作用,溫度回復的時候基本上還是會回歸的
在"某些場合"我們也是會拆掉他

网友L:
引用 楼主:
老灰狼今天又在垃圾堆裡翻出一件寶貝.....自耦變壓器

看了一下留言  套個螺母 拔齒器就有地方鉤了
但是頂針軸進的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一下留言  套個螺母 拔齒器就有地方鉤了
但是頂針軸進的去嗎??

專炸大您好:

轉子前端那個...不是螺絲牙...無法套螺母...

是一層一層的凹槽...直徑約2.54公分(1英吋)

至於頂針軸..那個好辦...套個細一點的鐵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因為這種針對某電器做的電動機通常出現都跟一般不一樣

lazy104大大精闢解析,讓我這不愛讀書的渾小子真的 ...

flowersun大大您好:

電容器是原本的...就只有一顆...

您所畫的線路....有點像....

但是我還是有些疑問..需要再測量一下阻值...

等我釐清問題以後...再來向您報告....

先謝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K:
arthur大:
   恭喜完成任務!! 女王高興了!!  碳刷接觸的地方還是要摩的光亮喔!! ...

阿乾師傅....

女王當然高興了.......因為它可以省下一筆$$$(迷您車床)

至於我...就要慢慢想辦法....搞出一台迷您車床...才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師傅....

女王當然高興了.......因為它可以省下一筆$$$(迷您車床)

ARTHUR大:
  期待你的黑白舞 新作品!!

网友J:
大大對我上次圖面有點誤會,
我解釋一下,在電路圖上看起來線圈是很多
但是洗衣機實際在"使用"上,並不會同時使用
例如在洗衣時只用左邊的線路圖那兩組線圈,外部線路就要把電容器分配過去
   而在另外洗衣機動作時,只用左邊的線路,外部接線就在把電容器分配過來
   但這是針對洗衣機動作

您目前是要把這顆馬達做一般正常旋轉的電動機而不是針對洗衣機

所以只要是定子裡面的線圈,你都可以使用

你可以像我們幫客戶分配線路測試電流等等之後.全部皆好只留3條線給客戶

或是你也可以針對洗衣機運動方式去挑選你要使用的組別
例如洗衣時  桶子裡裝滿水   電動機需要高轉鉅低轉速以承擔左右旋轉
例如脫衣時  桶子裡無滿水   電動機需要中轉鉅高轉速以達到脫水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網上查到的都是220V規格的資料與影片, 不知有無差異, 加上線圈數也與看過的都不同, 完全沒有任 ...

依 lazy104大大 製作圖表試畫可能線路示意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大對我上次圖面有點誤會,
我解釋一下,在電路圖上看起來線圈是很多
但是洗衣機實際在"使用"上,並不會 ...

flowersun大大您好:

您所說的....另外"紅白相間"應該是溫控,馬達裡面都會做一顆貼在主線圈上

紅白相間那2條線...應該是溫控沒錯...阻值只有0.3~0.5歐姆....

而且是獨立的2條線...與其他連線並不相通....

先前是因為連接座的關係而誤判...黑(5)與紅白(6)原本就連在一起...

所以都是從...白(7)這端直接接上AC電源

今天利用時間再次確認阻值....跟您所畫的圖形...完全一樣(第一張圖片)

而我在51樓測試的連線方式(有加上溫控紅白線)....也和您所畫的第2張圖片的連線方式....完全一樣

只是...您的說法剛好相反.....

第2張圖片上方的連線方式....是高速運轉.....應該是脫水模式...

第2張圖片下方的連線方式....是低速運轉.....應該是洗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 lazy104大大 製作圖表試畫可能線路示意圖:

lkkseemi大大您好 :

您所提供的接線方法...看來好像...也行得通n_064|

只不過沒有加上紅白線(溫控部份)....也有可能是另外控制的...

老灰狼再找時間....來試看看...再來跟您報告!!!...謝謝啦

网友:
居然反了n_081|抱歉抱歉,希望不會造成您的困擾

現在您可選擇要使用的方式嘍!

期待您的手工成品囉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J:
居然反了抱歉抱歉,希望不會造成您的困擾

現在您可選擇要使用的方式嘍!

flowersun大大!!~~不會啦!!!...感謝都來不及...哪會有困擾!!

老灰狼的迷您車床...已偷偷進行當中...

只是革命尚未成功....不敢出來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 lazy104大大 製作圖表試畫可能線路示意圖:

lkkseemi大大...

您所畫的圖....好像有一點怪怪的捏n_0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

您所畫的圖....好像有一點怪怪的捏

應該是像 flowersun大 在 83# 所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像 flowersun大 在 83# 所畫的

lazy104大大......lkkseemi大大......老灰狼來向您們報告了!!...

根據您們所提供的連接方法...測試結果如下:

藍(3)--棕(1)接AC  :  電流--1.99a----低速逆轉

藍(3)--黃(2)接AC  :  電流--1.99a----低速正轉

紅(4)--棕(1)接AC  :  電流--2.20a----低速逆轉

紅(4)--黃(2)接AC  :  電流--2.23a----低速正轉

測試結果顯示 :  轉速比之前的低速更慢了....

而且扭力不夠.....可用手握住...馬達就停住了

若把55uf的電容改接到藍(3)/紅(4)這一端....所得數據如下:

藍(3)--棕(1)接AC  :  電流--2.19a----低速正轉

藍(3)--黃(2)接AC  :  電流--2.17a----低速正轉

紅(4)--棕(1)接AC  :  電流--2.33a----低速逆轉

紅(4)--黃(2)接AC  :  電流--2.32a----低速逆轉

測試結果顯示 : 除了正逆轉有改變...電流增加...

速度沒有改變...其餘沒有太大差異...

老灰狼認為...要有高低轉速...正反轉的話...可能要另外設計開關

來切換電容和AC電源線的相對位置...參考51樓和83樓的圖片...

慢慢想辦法....應該就能解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lkkseemi大大......老灰狼來向您們報告了!!...

根據您們所提供的連接方法...測試結果 ...

感謝老灰狼大的實驗, 看來還是要依51樓這種標準接法才是正途...
切換高低轉速與正反轉的開關設計可以參考50樓, 只是如何連動要思索一下!

這顆馬達如果單純調整電壓(套用69樓的方法)不知對轉速或扭力的影響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lkkseemi大大......老灰狼來向您們報告了!!...

根據您們所提供的連接方法...測試結果 ...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讚~讚~讚...

又一個另類思考!!!....

PS: 虧您還想得出來n_0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老灰狼大的實驗, 看來還是要依51樓這種標準接法才是正途...
切換高低轉速與正反轉的開關設 ...

lazy104大大您好:

這顆馬達如果套用69樓的方法(用自藕變壓器調整轉速)......

根據老灰狼實驗的結果....高速運轉時...轉速還是會根據電壓高低而有快慢的差別...

但是扭力...我就不會測了...只有戴手套來試看看...用力握住...還是會停止不動...

低速運轉時...只有將電壓調到110V...馬達才會運轉....

但是就無法用手握住...使馬達停止不動(扭力較大)

____

网友B: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大您好:

這顆馬達如果套用69樓的方法(用自藕變壓器調整轉速)......

再次感謝老灰狼大的實驗, 看來這顆要拿來給迷您車床使用還要花些腦筋思索~~~

高速接法雖可調整轉速但扭力不夠, 當上刀具切削時搞不好就卡刀了; 低速接法扭力足夠卻不易調整轉速;
或許還要考量到正反轉的需求...
換句話說在真正操作時就會有很多段模式的操作切換, 這樣使用上容易出錯, 也不算是人性化的操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感謝老灰狼大的實驗, 看來這顆要拿來給迷您車床使用還要花些腦筋思索~~~

高速接法雖可調整轉速但扭 ...

lazy104大大您好 :

有關於迷您車床的馬達...老灰狼是打算用第一顆馬達來改裝...

這顆可以交直流兩用...目前先用自藕變壓器來作轉速調整...以後再來改成直流供電

在網拍看到的車床馬達大都在機台的左側....所以馬達須要使用逆轉(應該不用考慮正反轉)

真正操作時...好像只需要調整轉速....從500轉~~3500轉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個姿勢再來一次!

lkkseemi大大您好:

這次...您搞錯了啦....馬達不轉了....

按照您畫的接線圖..做出測試如下...

洗衣模式:

AC--白(7)--(溫控)--黑(5)...棕(1)--電容--藍(3)---AC  逆轉

測試結果 :  電流 : 9.51A...無法啟動...須用手轉動...才會轉...

脫水模式:

AC--白(7)--(溫控)--黑(5)...黃(2)--電容--紅(4)---AC   正轉

測試結果 :  電流 : 7.32A...無法啟動...須用手轉動...才會轉...

网友E: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這次...您搞錯了啦....馬達不轉了....

arthur0518大大  您是否接錯了!

經arthur0518大大 實驗此為錯誤接線無法啟動馬達順利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E:
arthur0518大大  您是否接錯了!

lkkseemi大大您好:

應該沒錯吧???...我只是多接了溫控(紅白線那2條)(頂多多了0.5歐姆的阻抗)

洗衣模式:..AC--白(7)--(溫控)--黑(5)___棕(1)--電容--藍(3)---AC

AC端接白(7)和藍(3)...電容接在棕(1)和藍(3)

脫水模式:...AC--白(7)--(溫控)--黑(5)___黃(2)--電容--紅(4)---AC

AC端接白(7)和紅(4)....電容接在黃(2)和紅(4)

這樣接...對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您好:

應該沒錯吧???...我只是多接了溫控(紅白線那2條)(頂多多了0.5歐姆的阻抗)

接法是對的!?
那改成下圖呢??

經arthur0518大大 實驗此為錯誤接線無法啟動馬達順利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法是對的!?
那改成下圖呢??

lkkseemi大大...這招我有想到....

在做測試時...我也有順便記錄了...

結果是...轉向不變....電流差不多....

一樣要用手啟動...才會轉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大...這招我有想到....

在做測試時...我也有順便記錄了...

那這可能是線圈為非對稱性的磁場繞組
因沒有建立成推斥性的磁場 ,故不能被順利啟動運轉!
也就是找錯了接線,線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