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M-42S60 有聲無影 求前輩指條明路走

楼主(2015-05-11):
各位大大:
       小弟有一台SAMPO的42吋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先查了恆流板的電壓部份,有先看過一個案例,直覺是恆流板有問題,想請各位先進幫小弟看一下

网友:
有聲無影? 還是有影無背光?

先確認一下電源板的各輸出是否正常?

网友:
led燈條艾注意....................................

楼主:
lazy104:電源板輸出電壓5.1V 11.8V 24.1V量測出來都OK

gkjnn:賀.....我A檢查一下

网友:
聲音迴路檢查 下吧

网友:
這型號容易壞在LED燈條跟排線插槽處

楼主:
cyihsin:謝謝你,打算明天大拆來試試

网友:
收尋文章就有答案了  燈條有問題  然後升壓板也要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