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S200 下4/5畫面異常

楼主(2015-05-11):
SONY畫面狀況,對三太子來說,把把都像大姑娘出嫁,頭一遭

開機,1~10秒的畫面

11秒以後,上1/5畫面正常,下4/5好像有一層薄紗蓋著

測試的訊號源為CATV、HDMI,其它訊號(沒測)應該也是一樣異常
請教先進,主板、屏線、T-CON、軟排、位址板、FPC,從哪下手~ 投票也可

网友:
小的猜位址板、FPC!

网友:
我猜玻璃挂了

网友:
要加分..不要賣棺材n_027|

网友A:
這方式可以讓故障消除(不會跳動).那只限單邊故障.2邊都中獎是無法這樣處裡的.
但很要求的客戶.可能無法交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方式可以讓故障消除(不會跳動).那只限單邊故障.2邊都中獎是無法這樣處裡的.
但很要求的客戶.可能無法交機 ...

昨天徐x孝來訪,特別提到........這畫面是小張師傅的專業
將畫面轉到全銀幕,3/4畫面有問題,難道三組ITDB同時掛點
請教師傅,這還能救嗎

网友:
3顆不太可能.因該是第2顆掛了.導致的
這跟時序訊號有關.時序訊號是串連的.

但這有3可能.第一顆的問題.或第2顆.....最不想發生的是.玻璃的內部短路引起的故障

如果只是單純TAB掛了.那就很好處理.
現在的我.只要是單純TAB邦定.良率超過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徐x孝來訪,特別提到........這畫面是小張師傅的專業
將畫面轉到全銀幕,3/4畫面有問題 ...

你這台還可以修復...畢竟是 LCD的機子
不過處理起來還很搞工...處理不好就 GG了!